给大家推荐一个在线OCR文字识别的网站

楼主(2019-12-03):
刚刚下一个百度文库的vip的ppt,其实我只需要里面的文字,然后把文库的ppt图片(其实百度加载的是图片)传到
http://www.ocrmaker.com/
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我用坛友写的那个更方便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OCR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大爆炸就好了^_^

网友:
我也用二楼的 好方便

网友:
发现一个更牛逼的,从图片中提取文字,然后翻译。

https://b23.tv/av77514822

网友:
强烈推荐天诺OCR开源版,OCR翻译一次搞定 再了不怕英文手册了
不过作者停止维护了,要有大佬接手维护OCR就口就好了
https://github.com/AnyListen/tianruoocr

网友:
和所有家长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