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那里有IDA for 8051下栽

楼主(2019-12-03):
需要验证一个二进制文件

网友:
IDA任何版本都支持51吧

网友:
51还需要用IDA?

网友:
51直接反汇编后直接研究就行了吧     多大的代码量才要动用到IDA

楼主:
80C320有4个bank有点大,能下载的都没51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80C320有4个bank有点大,能下载的都没51插件

我倒是好奇哪个版本IDA不含8051指令集,试了手里10年前的版本到现在最新版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