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 开发板 LCDK 在AISgen 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9-12-03):
使用AISgen 和 UartHost烧写LCDK时总是遇到问题,怀疑是AISgen没有配置好,有没有朋友可以提供一下CFG文件或者配置方法,在此感谢!

网友A:
ddr频率不对啊,ddr一代最低要83mhz,二代166mhz,三代333mhz,四代667mhz,2x速率是166mbps,333mbps,667mbps,1333mbps。你这怎么才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频率不对啊,ddr一代最低要83mhz,二代166mhz,三代333mhz,四代667mhz,2x速率是166mbps,333mbps,667 ...

你好,这个是DDR的时钟吧,我看创龙科技的视频里是这么配置的,用于TI LCDK开发板可能要改些参数,不知道如何更改=。=

楼主:
希望有使用过 LCDK 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