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如何实现不间断供电

楼主(2019-12-03):
请问DC类产品的应用中,如何实现电池不间断工作?
比如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都是带电池的,平常我们都可以直接插入适配器进行边充边给设备使用。
同时在拔掉适配器的时候,由电池供电,但是不会出现设备有供电中断的情况。
自己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用到5V充电,单节锂电池升压至5V3A输出。目前选用可边充边放的方案,比如MP2636,目前遇到的情况是,当我拔掉适配器的时候,电池升压会打嗝,导致我设备不能连续工作。
中间有从ETA厂家处了解到,他们有类似的IC,功能是带路径选择。
但是目前没有满足5V3A输出的元器件。
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翻看坛友帖子,看到坛友一个思路,不知道这个MOS管相应速度够不够。

网友A:
TI带Power Path Management功能的芯片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带Power Path Management功能的芯片大把

感谢回复,TI的DC管理IC系列确实很多,我对官网的信息搜寻不太熟练。
自己感觉对它总是敬而远之一样,想找对应的方案,在看到价格后有点不敢用。

网友:
一个mos一个二极管,自己搞个路径选择不是啥难事。

网友:
只要你切换的够快,输出电容够大。多少V 多少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