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给小型项目使用的通用代码

楼主(2019-12-04):
BabyOS
        为小型项目而生,一个如孩童般需要集体喂养的弱操作系统。为什么称它为弱操作系统,因为相比已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个显得比较弱鸡。这里姑且称之为操作系统吧,其本质是一份代码集中营。

适用项目
        BOS: 当前项目是否需要使用像FreeRTOS等操作系统?
        U: 需要!
        BOS:不好意思,我可能不适合你。
        U: 开玩笑的,不需要用操作系统
        BOS: 那您可以尝试使用我哦!
             说一说写这么个东西的原因,大概就知道这份BOS有哪些功能。
             ................
        某天、一位猿说,现在对项目就只有两个要求,功耗和开发时间。99.874%产品是电池供电,功耗是重点考虑对象。其次产品的功能都不复杂,项目之间也有很多重复的部分,是否有套代码能够减少重复的工作,加速产品demo的开发。
             ................
        功耗,为减小功耗,对于外设的操作原则是,唤醒外设,操作完成后进入睡眠。这样的操作形式和文件的操作很类似,文件的操作步骤是打开到编辑到关闭。决定将外设的操作看作是对文件的操作进行。每个外设打开后返回一个描述符,后续代码中对外设的操作都是基于这个描述符进行。关闭外设后回收描述符。那么在外设的驱动中,打开和关闭操作可以执行对设备的唤醒和睡眠。利用描述符来操作外设还有一个好处是,当更换外设后,只需更换驱动接口,业务部分的代码不需要变动。
        快速开发,小型项目的开发中,有较多使用率高的功能模块,例如:UTC、错误管理、电池电量、存储数据、上位机通信、固件升级等等。将这些功能都做成独立的模块,不依赖于硬件。再配合一份配置文件,每次根据功能需求选择当前项目使用的功能模块。简单来说就是搭积木。
       BOS  0.0.1版本驱动只加入模拟串口和华邦flash。存在的功能模块如下表所示。
序号
功能模块
说明
1电量检测支持设置阈值用于判断电量状态,正常或者低电量
2校验计算支持CRC32,累加和,异或和校验
3错误管理支持两种等级的错误管理
4事件管理支持事件触发某个操作
5MODBUS协议支持MODBUS协议RTU传输组包和解析
6私有协议协议格式:[header|id|len|cmd|data|crc]
7固件升级支持固件升级(私有协议基础上完成新固件的接收与存储)
8数据存取支持三种数据存储方式(定时存储、单次存储、连续存储)
9发送管理管理发送数据的秩序,防止未发送完成时又有新数据请求发送
10UTC支持UTC的转换,UTC起始时间为2000-1-1 0:0:0
  电量检测 需要提供ADC转换的接口,设置阈值,判断当前电池的状态
  校验计算 提供几种校验方式,在需要时使用
  错误管理 提供两种等级的错误管理,低等级错误是只反馈一次异常,高等级错误是需要手动清除管理单元的异常信息,否则间隔时间到后就反馈异常。系统异常时,提交异常至管理单元并指定相同错误的最小间隔,防止同一个异常短时间多次被提交
  事件管理 支持注册一个功能函数,在需要时去触发执行
  MODBUS 支持RTU协议的组包发送和数据解析
  私有协议 支持私有协议,格式:  头(1字节)|ID(4字节)|Len(1字节)|Cmd(1字节)|数据|CRC(1字节)
  固件升级 支持基于私有协议接收和存储新固件
  数据存取 支持三种数据存取,定时存储(例如每小时存储一次、每天存储一次这样的场景),单次存储(加校验存储数据,例如存储配置数据),连续存储(flash上连续存储固定大小的数据,支持获取已存储数据的数量,例如存储异常日志以及获取已存储日志的数量)
  发送管理 支持管理数据的发送,保证数据发送完成后新的发送请求才能成功
  UTC  支持UTC和年月日时分秒的转换,UTC起始时间是2000-1-1 0:0:0
        部分功能模块需要使用具体外设,创建功能模块实例时需要指定具体设备。例如数据存取,创建功能模块时指定其对应的flash设备。
       如果某个产品的功能是每小时采集一次数据存储并上报,支持上位机取历史数据。物联网领域中有许多这样功能简单的终端设备,完成这个功能只需要添加2、6、8、9、10。如果需要监测设备异常状态则加入3,需要固件升级加入7,电池供电加入1。

使用方法1、添加文件
        bos/core/src目录文件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driver/src选择需要的添加至工程
        bos/hal/ 添加至工程,根据具体平台进行修改
2、选择功能模块
        对于b_config.h进行配置,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功能模块。
3、列出需要使用的设备
     找到b_device_list.h,在里面添加使用的外设。例如当前项目只需要使用flash和模拟串口,那么添加如下代码:
//           设备        驱动接口      描述
B_DEVICE_REG(W25QXX, bW25X_Driver, "flash")
B_DEVICE_REG(SUART, SUART_Driver, "suart")

4、使用设备
bInit();    //初始化,外设的初始化会在此处调用
//下面举例使用设备
int fd;
fd = bOpen(SUART, BCORE_FLAG_RW);    //其中SUART是在b_device_list.h中添加的设备
if(fd >= 0)
{
     bWrite(fd, (uint8_t *)"hello world\r\n", strlen("hello world\r\n")); //发送字符串
     bClose(fd);
}

   如果一个设备被打开正在使用,那么无法再次被打开。
5、使用功能模块
int sdb_no;
sdb_no = bSDB_Regist(0, 1, W25QXX);//创建B类数据存储实例,指定设备W25QXX,获的功能模块实例IDsdb_no
//sdb_no大于等于0则有效
int bSDB_Write(int no, uint8_t *pbuf);
int bSDB_Read(int no, uint8_t *pbuf);
//读写函数传入实例ID sdb_no

喂养
       之所以称其为需要喂养的弱操作系统,因为驱动和功能模块都需要一点点加入进去,加入的越多,后续开发起来就越快。
https://github.com/notrynohigh/BabyOS
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
纯属娱乐之作,高手勿喷!

楼主(2022-07-23):
255楼提出的,支持多屏。目前已经完成,欢迎浏览源码和例程。
附上最新的开发和使用手册:

网友(2019-12-04):
谢谢楼主。最近也打算弄一下操作系统。

网友:
不知占地面积如何

网友:
学习一下,一直没有时间去学操作系统

网友:
好想法》模块化,标准化,学习

网友:
功耗两字深深地吸引了我

网友A:
modbus协议是主从可配置?

网友:
看操作有点linux在意思,不错

网友:
关注  OS   小型项目使用的通用代码

网友B:
b_config.h   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_config.h   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

已经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_config.h   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

戳这里看看吧:「Configuration Wizar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戳这里看看吧:「Configuration Wizard」

谢谢  已经学会了

网友:
感觉像是专门为了物联网传感器节点而生的,非常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戳这里看看吧:「Configuration Wizard」

那个下拉列表没看懂怎么弄的

网友:
下载来看看,应该先贴一个完整的,然后我们再阉割

网友:
设备树,设备符打开?
有点象LINUX,或是RTT,在单片机上实现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好鸡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戳这里看看吧:「Configuration Wizard」

如何在 MDK  做 自己的 Wizard 配置界面

大神叼,我正想问这里,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以配置。。哈哈。。要学习一下来着。。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下拉列表没看懂怎么弄的

下面的 example 就是对应这个示例,我也没细究,你再认真看看,
这玩意,我已经快十年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在 MDK  做 自己的 Wizard 配置界面

承让,刚好略懂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协议是主从可配置?

没有,只是MODBUS RTU的小部分,提供给单片机调试485接口的传感器是够了的

网友:
拿来主义,多谢多谢~
最近正在弄自己的通用框架,看了很多资料,现在有点糊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拿了,谢谢,学习编写框架。

网友E:
已经在实际产品中验证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在实际产品中验证过了么?

已经在实际产品中用过

网友:
楼主真牛,厉害,刚准备做个类似的应用,先看看

网友:
很好的方法,也便于功能调整

网友:
一直想模块化又便于管理和使用的框架。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好东西不错,楼主可以说一下,        发送管理 的实现思路么?另外发送的数据需要主机回复的这类消息,发送管理也适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不错,楼主可以说一下,        发送管理 的实现思路么?另外发送的数据需要主机回复的这类消息,发送管理也 ...

发送管理目前是这样的:
只是管理数据的发送,保证当前数据没有发送完成前不会有新的数据插入。
针对两种类型的发送:
1. 类似串口,调用完发送函就可以认为发送结束
2. 类似通讯模组,数据丢给模组后还需要等待发送完成信号
应用中有需要发送数据的地方,实质是请求将数据copy进管理单元的一块buffer,如果当前正在执行发送(发送未完成)就会拒绝这次请求。

关于接收,接收一般都是中断。如果使用的是私有协议那一块,只需要将接收到的数据抛给私有协议处理,注册私有协议实例的时候会要求指定分发函数,所以如果是按照协议来通讯,最终会走到分发函数,根据不同的指令做对应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管理目前是这样的:
只是管理数据的发送,保证当前数据没有发送完成前不会有新的数据插入。
针对两种 ...

明白了。谢谢楼主

楼主:
2019_12_04~2020_01_02更新部分说明

FIFO

int bFIFO_Regist(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注册FIFO实例
int bFIFO_Length(int no, uint16_t *plen);           //获取有效数据长度
int bFIFO_Flush(int no);                                //FIFO读写复位
int bFIFO_Write(in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写入数据
int bFIFO_Read(in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读取数据

A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Resp;        //响应数据
    uint16_t len;          //响应数据长度
    uint32_t timeout;      //给定超时时间,调用bAT_Write之前给定超时时间
}bAT_ExpectedResp_t;

int bAT_Regist(pAT_TX ptx);     //注册AT使用实例,ptx是发送数据的接口
int bAT_Write(int no, bAT_ExpectedResp_t *pe_resp, const char *pcmd, ...);
//发送AT指令,   实例ID               结构体,如所述            不定长参数
int bAT_Read(in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例如AT指令通过串口进行收发,串口接收到模块响应数据后将数据通过这个函数提交给AT单元

//使用详情可见bos/drivers/src/b_f8l10d.c

Nr_micro_shell

int bShellStart(void);                      //shell 初始化
int bShellParse(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例如用串口进行交互,串口收到数据后将数据通过此函数丢给shell进行解析

网友(2020-01-03):
mark!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G:
好东西,一直也是想搞这个的

网友:
可以移植mqtt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一直也是想搞这个的

来来来,欢迎一起堆代码哦

网友H:
有内部计时器拿来延时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内部计时器拿来延时用吗?

bhal.c里面有一个函数void bHalIncSysTick(void);增加bSysTick这个变量的值。
配置文件里面有一个配置项 #define _TICK_FRQ_HZ                      1000

使用时,需要启动一个定时器,例如M3内核的MCU可以利用滴答定时器来做,定时调用bHalIncSysTick这个函数,然后根据定时器的周期配置_TICK_FRQ_HZ的值。

void bHalDelayMS(uint32_t xms);
这个延时函数根据bSysTick来实现。

微秒级别的延时使用 __nop();实现

代码:   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tree/master/bos/hal

网友:
马克,备用研究下

网友:
我非常佩服你们,但我真的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
记号21楼的,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bhal.c里面有一个函数void bHalIncSysTick(void);增加bSysTick这个变量的值。
配置文件里面有一个配置项  ...

之后看能不能移植到M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后看能不能移植到M0系列

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BabyOS过年前最后更新一次。最近新增一项,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优化地方,在过年前将其改好。

新增:K/V键值对存取b_kv.c b_kv.h

基于SPI Flash存取,无文件系统。占用SPI Flash 4个最小擦除单位(4 * 4K),占用MCU内存 N * 12 Bytes (N表示最多存储多少个键值对,b_config.h配置)。

将4块最小擦除单位分为两组A,B每组两块分别存储数据索引和数据

A1  存储数据索引
A2  存储数据

B1   存储数据索引
B2   存储数据

每次修改或者新增一条K/V键值对就将信息头和数据按照顺序写入A1 A2。当A1或者A2有一块存储满后将有效数据索引和数据抽取转移到B1 B2,将主要存储去转移到B组,B组存储满后按照同样的方法转移到A组。

每次新增或者修改不会对Flash进行擦除,保证了使用寿命。
一块最小擦除单位存满后抽取有效的部分转移到另一块区域,没有在内存定义大的buffer去处理,主要考虑到MCU的内存是稀缺资源不能随意占用。

使用例子:

如图所示,利用KV存储进行系统参数的存取、修改是比较方便的。结果如下:

欢迎大家指导!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

网友:
make 好优秀,好好学习

网友:
make 好优秀,好好学习+1

网友:
模块化 太棒  谢谢分享

网友:
有点意思,很出奇的想法

网友:
刚毕业那会都查寄存器写代码,后来有了库,再后来图形化添加组件,现在各种开源rtos,协议栈。。。眼花缭乱,措手不及,手足无措,何去何从

网友I:
#define B_DEVICE_REG(dev, driver, desc)

#include "b_device_list.h"

typedef enum

{

#define B_DEVICE_REG(dev, driver, desc) dev,

#include "b_device_list.h"

bDEV_MAX_NUM

}bDeviceName_t;

这块看的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fine B_DEVICE_REG(dev, driver, desc)

#include "b_device_list.h"

这个是将在b_device_list.h中定义的设备名 抽取到这里形成枚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将在b_device_list.h中定义的设备名 抽取到这里形成枚举

可以详细解释下怎么展开的吗,有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详细解释下怎么展开的吗,有点绕?
B_DEVICE_REG(W25QXX, bW25X_Driver, "flash")
B_DEVICE_REG(SUART, SUART_Driver, "suart")
B_DEVICE_REG(F8L10D, bF8L10D_Driver, "lora")

例如,我目前项目要用到三个设备,就在b_device_list.h写上三个如上所示的宏。

typedef enum
{
    #define B_DEVICE_REG(dev, driver, desc)    dev,
    #include "b_device_list.h"
    bDEV_MAX_NUM
}bDeviceName_t;

这一个最终形成的是
typedef enum
{
    W25QXX,
    SUART,
   F8L10D,
  bDEV_MAX_NUM
}DeviceName_t;

如果在后面使用Flash就可以这么使用:
int bKV_Init(int dev_no, uint32_t s_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e_size)

bKV_Init(W25QXX, 0xA000, 4096 * 4, 4096)

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我目前项目要用到三个设备,就在b_device_list.h写上三个如上所示的宏。

好的,谢谢

楼主:
如果觉得好用,给个star支持一下

网友J:
这个fifo不太通用啊,内部维护一个静态数组持有相应结构体,还需要裁剪数组大小,然后暴露给用户索引,不如直接暴露指针.

给个我常用的,供参考, 可以fifo匹配任意类型
.
/**
* @file infra_ringbuffer.h
* @brief 环型缓冲区模块
* @author
* @version  v1.2
* @date
* @attention
*/

/*  用法  支持环形缓冲,支持先进先出,支持后进先出(也就是堆栈)
*  首先定义一个ringBufferDummy_t实例mExampleQueue,
*  其次定义一个任意类型缓冲区buffer(假设为uint32 类型),与缓冲区大小buffer_size,
*  ringbuf_assign(&mExampleQueue, (uint8_t *)&buffer, sizeof(uint32_t), buffer_size);
*  可以使用ringbuf_Pop,ringbuf_put,ringbuf_PutFront时,其中的data_element,要做强制转换
*/

#ifndef _INFRA_RINGBUF_H_
#define _INFRA_RINGBUF_H_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def.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brief 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void *dummy0;
    int dummy1;
    int dummy2;
    int dummy3;
    int dummy4;
    int dummy5;
} ringBufferDummy_t;

/** @brief 句柄定义 */
typedef void *ringBufferHandle_t;

ringBufferHandle_t ringbuf_create(int element_size, int element_count);

void ringbuf_destroy(ringBufferHandle_t b);

ringBufferHandle_t ringbuf_assign(ringBufferDummy_t *b, uint8_t *buffer, int element_size, int element_count);

void ringbuf_clear(ringBufferHandle_t b);

int ringbuf_available(ringBufferHandle_t b);

int ringbuf_count(ringBufferHandle_t b);

bool ringbuf_full(ringBufferHandle_t b);

bool ringbuf_empty(ringBufferHandle_t b);

bool ringbuf_peek(ringBufferHandle_t b, uint8_t *data_element);

bool ringbuf_pop(ringBufferHandle_t b, uint8_t *data_element);

bool ringbuf_put(ringBufferHandle_t b, const uint8_t *data_element);

bool ringbuf_putFront(ringBufferHandle_t b, const uint8_t *data_element);

uint8_t *ringbuf_elementAlloc(ringBufferHandle_t b);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include "infra_ringbuffer.h"
#include "infra_wrapper.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      //!< block of memory oBr array of data
    int element_size;     //!< how many bytes for each chunk
    int element_count;    //!< number of chunks of data
    int head;             //!< where the reads come from
    int tail;             //!< where the writes go
    int count;            //!<  number of valid of data
} ringBufferInner_t;

/**
* @brief Configures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element_size 对象大小(以byte为准)
* @param element_count 对象总个数
* @return 句柄
*/
ringBufferHandle_t ringbuf_create(int element_size, int element_count) {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HAL_Malloc(sizeof(ringBufferInner_t) + element_size * element_count);

    if (inner) {
        inner->head = 0;
        inner->tail = 0;
        inner->count = 0;                      //!< 计数器
        inner->buffer = (uint8_t *) inner + sizeof(ringBufferInner_t);
        inner->element_size = element_size;    //!<  size of one element in the data block
        inner->element_count = element_count;  //!<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data block
    }

    return (ringBufferHandle_t) inner;
}

void ringbuf_destroy(ringBufferHandle_t b) {
    if (b) {
        HAL_Free((void *) b);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环形变量结构体指针
* @param buffer 缓冲区指针
* @param element_size 对象大小(以byte为准)
* @param element_count 对象总个数
* @return 句柄
*/
ringBufferHandle_t ringbuf_assign(ringBufferDummy_t *b, uint8_t *buffer, int element_size, int element_count) {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inner->head = 0;
    inner->tail = 0;
    inner->count = 0;                      //!< 计数器
    inner->buffer = buffer;
    inner->element_size = element_size;    //!<  size of one element in the data block
    inner->element_count = element_count;  //!<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data block

    return (ringBufferHandle_t) inner;
}

/**
* @brief clear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None
*/
void ringbuf_clear(ringBufferHandle_t b) {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if (inner) {
        inner->head = inner->tail = inner->count = 0;
    }
}

/**
* @brief got the number of elements available space in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ring buffer
*/
int ringbuf_available(ringBufferHandle_t b) {
    return (b == NULL) ? 0 : (((ringBufferInner_t *) b)->element_count - ((ringBufferInner_t *) b)->count);
}

/**
* @brief got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ring buffer
*/
int ringbuf_count(ringBufferHandle_t b) {
    return (b == NULL) ? 0 : ((ringBufferInner_t *) b)->count;
}

/**
  * @brief got the full status of the ring buffer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true if the ring buffer is full, false if it is not.
  */
bool ringbuf_full(ringBufferHandle_t b) {
    return (b == NULL) ? true : (bool) (((ringBufferInner_t *) b)->count == ((ringBufferInner_t *) b)->element_count);
}

/**
* @brief got the empty status of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true if the ring buffer is empty
* @retval false if it is not.
*/
bool ringbuf_empty(ringBufferHandle_t b) {
    return (b == NULL) ? false : (bool) (((ringBufferInner_t *) b)->count == 0);
}

/**
* @brief Looks at the data from the head of the list without removing it
*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true if data was got
  * @retval false if list is empty
*/
bool ringbuf_peek(ringBufferHandle_t b, uint8_t *data_element) {
    uint8_t *ring_data = NULL;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if (ringbuf_empty(b) || data_element == NULL) {
        return false;
    }
    ring_data = inner->buffer;
    ring_data += inner->head * inner->element_size;
    memcpy(data_element, ring_data, inner->element_size);

    return true;
}

/**
  * @brief Copy the data from the front of the list, and removes it
  * @param b 句柄
  * @param data_element 拷出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retval true if data was copied
  * @retval false if list is empty
  */
bool ringbuf_pop(ringBufferHandle_t b, uint8_t *data_element) {
    uint8_t *ring_data = NULL;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if (ringbuf_empty(b) || data_element == NULL) {
        return false;
    }

    ring_data = inner->buffer;
    ring_data += inner->head * inner->element_size;
    memcpy(data_element, ring_data, inner->element_size);
    if (++inner->head >= inner->element_count) {
        inner->head = 0;
    }
    inner->count--;

    return true;
}

/**
  * @brief Adds an element of data to the ring buffer
  * @param b 句柄
  * @param data_element 拷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retval true on succesful add
  * @retval false if not added
  */
bool ringbuf_put(ringBufferHandle_t b, const uint8_t *data_element) {
    uint8_t *ring_data = NULL;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 limit the amount of elements that we accept */
    if (ringbuf_full(b) || data_element == NULL) {
        return false;
    }

    ring_data = inner->buffer;
    ring_data += inner->tail * inner->element_size;//定义元素地址
    memcpy(ring_data, data_element, inner->element_size);
    if (++inner->tail >= inner->element_count) {
        inner->tail = 0;
    }
    inner->count++;

    return true;
}

/**
* @brief Adds an element of data to the front of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b 句柄
* @param data_element 拷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retval true on succesful add
* @retval false if not added
*/
bool ringbuf_putFront(ringBufferHandle_t b, const uint8_t *data_element) {
    uint8_t *ring_data = NULL;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 limit the amount of elements that we accept */
    if (ringbuf_full(b) || data_element == NULL) {
        return false;
    }

    if (inner->head == 0) {
        inner->head = inner->element_count - 1;
    } else {
        inner->head--;
    }
    ring_data = inner->buffer;
    ring_data += inner->head * inner->element_size;
    /* copy the data to the ring data element */
    memcpy(ring_data, data_element, inner->element_size);
    inner->count++;

    return true;
}

/**
  * @brief Reserves and gets the next data portion of the buffer.
  * @param b 句柄
  * @retval !NULL pointer to the data,
  * @retval NULL if the list is full
  */
uint8_t *ringbuf_elementAlloc(ringBufferHandle_t b) {
    uint8_t *ring_data = NULL; /* used to help point ring data */
    ringBufferInner_t *inner = (ringBufferInner_t *) b;

    /* limit the amount of elements that we accept */
    if (ringbuf_full(b)) {
        return NULL;
    }

    ring_data = inner->buffer;
    ring_data += inner->tail * inner->element_size;
    if (++inner->tail >= inner->element_count) {
        inner->tail = 0;
    }
    inner->count++;

    return ring_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fifo不太通用啊,内部维护一个静态数组持有相应结构体,还需要裁剪数组大小,然后暴露给用户索引,不如直接 ...

嗯嗯,您这份代码很好,多谢分享。
您这个是每新增一个FIFO就malloc一段空间然后在这段空间中进行操作,返回给用户的是指针。我的是需要提前配置好FIFO的数量,并需要用户自己提供一块内存的地址,也就是由用户自己定义数组交到b_fifo使用,再返回FIFO的索引给用户。

在代码中我是刻意避免动态内存的使用,考虑的是,这份代码主要给裸机用户,他们的内存空间不是很多,增加不确定大小的堆空间,还不如使用过程中定义确定大小的数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嗯,您这份代码很好,多谢分享。
您这个是每新增一个FIFO就malloc一段空间然后在这段空间中进行操作, ...

我有个ringbuf_assign的API,这个就是专门给裸机匹配的,你可以屏蔽 create和destroy两个api.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ringbuf_assign的API,这个就是专门给裸机匹配的,你可以屏蔽 create和destroy两个api.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ymodem?

X Y Zmodem还都没加,有木有兴趣来一起开发,将这些加进去。会排上日程

网友L:
空闲的时候,mcu在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闲的时候,mcu在做啥?

可以将MCU置于休眠状态,让它睡觉

楼主(2020-02-03):
2020年1月正赶上春节,虽然这个春节过得有点糟心,希望疫情早日得到控制,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b_KV
int bKV_Init(int dev_no, uint32_t s_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e_size);
//初始化,    spiflash设备号       起始地址       占用空间大小(≥4*e_size)  spiflash最小擦除单位的大小
int bKV_Set(uint8_t *key, uint8_t *pvalue, uint16_t len);
//设置键值对
int bKV_Get(uint8_t *key, uint8_t *pvalue);
//获取键值对
int bKV_Delete(uint8_t *key);
//删除键值对

  /**************************Test bKV*****************************/
  if(0 == bKV_Init(W25QXX, 0xA000, 4096 * 4, 4096))
  {
    b_log("bKV_Init ok...\r\n");
  }
  uint8_t buf[128];

  b_log("save ip, name\r\n");
  bKV_Set((uint8_t *)"ip", (uint8_t *)"192.168.1.155", sizeof("192.168.1.155"));
  bKV_Set((uint8_t *)"name", (uint8_t *)"BabyOS", sizeof("BabyOS"));                   //存储两个系统参数 ip 和 name

  b_log("read ip, name...\r\n");
  bKV_Get((uint8_t *)"ip", buf);                                                       //获取参数ip的值
  b_log("ip: %s\r\n", buf);

  bKV_Get((uint8_t *)"name", buf);                                                    //获取参数name的值
  b_log("name %s\r\n", buf);

  b_log("change name...\r\n");
  bKV_Set((uint8_t *)"name", (uint8_t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123456789", sizeof("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123456789"));
  bKV_Get((uint8_t *)"name", buf);                                                  //修改name的值并再次获取
  b_log("new name: %s\r\n", buf);
  /**********************************************************************************/

测试结果:

网友:
顶一下,非常感谢如果有配套的板子就更好了

楼主:
新增两项方便传输文件至MCU
Xmodem128
//Xmodem128的接收部分
int bXmodem128Init(pcb_t fcb, psend fs);  //初始化,注册回调以及指定发送字节的函数
int bXmodem128Parse(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数据解析,接收到数据后调用此函数。需要将一段数据接收完成后再调用此函数,不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往里放
int bXmodem128Start(void);   //启动接收
int bXmodem128Stop(void);    //中断接收
void bXmodem128Timeout(void);   //判断超时,由bExec()调用

typedef void (*pcb_t)(uint8_t number, uint8_t *pbuf);
//回调函数,number为序号,pbuf为数据指针。每次的数据长度都是128字节

Ymodem
int bYmodemInit(pymcb_t fcb, pymsend fs); //初始化,注册回调以及指定发送字节的函数
int bYmodemParse(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数据解析,接收到数据后调用此函数。需要将一段数据接收完成后再调用此函数,不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往里放
int bYmodemStart(void);  //启动接收
int bYmodemStop(void);   //中断接收
void bYmodemTimeout(void);   //判断超时,由bExec()调用

typedef void (*pymcb_t)(uint8_t t, uint8_t number,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回调函数,t为数据类型(文件名/数据)number为序号,pbuf为数据指针,len为数据长度

代码中有实例,利用Xmodem128和Ymodem接收文件,存储至spiflash内,传输结束后读取出来通过串口输出。实验效果:

网友M:
这个移植其它架构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移植其它架构方便吗

还是挺方便的,移植到其他MCU,功能模块那部分基本上不用改,主要是在使用驱动的时候,将其中STM32 HAL库的GPIO操作以及硬件SPI之类的函数给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我想要的,我当时是在SysTick里面实现带唤醒的软定时器,外面各个任务自己掌握运行时间,需要延时或者等待的时候直接调软定时器休眠。设备上就比楼主差多了,就是一堆调用借口,比如Uart_Send(usart1, txbuf, txlen, callback);
看来小MCU上我可以不折腾了,直接用楼主这套,不重复造轮子了。
大点的项目我用的RTX全家桶,但是现在缺个对设备的封装,现在正纠结是把FreeRTOSB-IO移植上去还是试试把RT-Thread的DFS移植上去。

网友:
其实现在MCU的资源还是很不错了,F4、H7这些不说了,就算M0比起51也高得多啊。对外设的包装既能提高上层代码的可移植性又不会对占用太多资源,何乐不为呢?

网友K:
下一步是不是文件系统和GUI?

楼主:
将目前已有的代码做了份文档,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目前的代码肯定是有较多地方需要优化、修改。大家在浏览文档或者源码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或者觉得可以优化优化,来一起折腾吧!

同时以后还需要新增实用的功能模块和驱动。大家有好的代码希望拿出来分享一下。有合适的项目也可以将这份代码给实践一下。

期待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一步是不是文件系统和GUI?

下一步准备对已有代码的优化,回过头整理一下。整理完后再继续向前,文件系统和GUI,目前觉得不用再自己造轮子,我们选用开源的将它们移植好,提供给用户使用。

网友:
谢楼主分享!非常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佩服!备用一下!

网友N:
想法很好,很多人到最后都放弃了,支持一下,加油

楼主:
赶着2月份的尾巴再新增一项,FlexibleButton。也就是这份帖子:
回馈开源----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7909-1-1.html

具体的功能可以见上面帖子的介绍,我将这份开源代码加入进来,在它上面加了一层方便使用,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FlexibleButton
//填写按键ID
typedef enum
{
    USER_BUTTON_1,
    USER_BUTTON_2,
    USER_BUTTON_3,
    USER_BUTTON_WAKEUP,
    USER_BUTTON_MAX
}bBUTTON_ID_t;

//b_button.c中配置每个按键被按下后的逻辑电平
static flex_button_t bButtonList[USER_BUTTON_MAX] = {
    [USER_BUTTON_1]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2]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3]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WAKEUP]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

int bButtonInit(void);   //初始化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重新实现回调,有按键事件触发后调用
uint8_t bButtonRead(void *p);    //重新实现读取按键状态函数

实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法很好,很多人到最后都放弃了,支持一下,加油

多谢支持,确实很多开源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主要还是得用到项目上。会尽量完善争取有人喜欢把它用在项目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目前已有的代码做了份文档,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目前的代码肯定是有较多地方需要优化、修改。大家在浏 ...

这份初稿可能与现在的源码某些地方对不上,源码的doc文件夹会有最新的文档,每次改动都会修改文件内的使用方法!
码云: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tree/master/doc
github: https://github.com/notrynohigh/BabyOS/tree/master/doc

楼主:
新增b_log     调试信息划分3个等级,用于控制打印信息。
//需要重新实现下面这个weak函数
#if 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weak)) bLogOutput(void *p)
#else
__weak void bLogOutput(void *p)
#endif
{
    ;
}
//例如在b_hal.c里
void bLogOutput(void *p)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p, strlen(p), 0xffff);
}

打印警告信息默认携带函数名和行号,打印错误信息默认携带文件名,函数名和行号。携带的信息可以在b_log.h去配置
  //使用例子
  b_log("b_log debug level:%d\r\n\r\n", _DEBUG_ENABLE);
  b_log_i("b_log_i debug level:%d\r\n\r\n", _DEBUG_ENABLE);
  b_log_w("b_log_w debug level:%d\r\n\r\n", _DEBUG_ENABLE);
  b_log_e("b_log_e debug level:%d\r\n\r\n", _DEBUG_ENABLE);

效果:

网友:
不错,空了研究看看

网友:
这个真不错,基本功能都包含了。

网友G:
上OS主要是为了用delay()这个函数;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OS主要是为了用delay()这个函数;能不能实现呢?

如果是想做到delay的时候把CPU的使用权释放出去,那么这个做不到,这个代码主要的定位是加快裸机项目的开发。这里面的延时依然是阻塞型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BabyOS过年前最后更新一次。最近新增一项,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优化地方,在过年前将其改好。

新增:K/V键 ...

我看到你用到了键值对操作,我想问下这块你是用的第三方的代码?可靠性测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看到你用到了键值对操作,我想问下这块你是用的第三方的代码?可靠性测试过没有? ...

这部分不是用的第三方代码,代码编写完后都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网友P:
引用 楼主:
赶着2月份的尾巴再新增一项,FlexibleButton。也就是这份帖子:
回馈开源----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https://www ...

今天刚看了那个multibutton,也看到楼主说要用到这系统中,为啥选择了这个呢?这几天要研究下楼主这个系统,作为以后代码的框架。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部分不是用的第三方代码,代码编写完后都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有没有测试最快读写速度能到多少字节/次?
我之前见过别人写的一个键值对操作库。跟你这个多少有点像。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定时采样一组变量,持续存储,类似数据库的记录。
意外断电后能否可靠读出?数据删除后,空间如何分配,是类似文件系统只做标记还是彻底回收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测试最快读写速度能到多少字节/次?
我之前见过别人写的一个键值对操作库。跟你这个多少有点像。

多少字节每次?还是多少字节每秒。
如果是速度,这个没有进行测试,主要是受限于SPI FLASH的读写速度了,KV存储的逻辑处理不复杂因此在逻辑部分的时间不会多,目前测试程序里面是用的硬件SPI没有加DMA,SPI时钟速度是18Mbps。
存储的时候考虑到flash的寿命,所以存储是在一片存储区域按照顺序存储,当一个最小擦除单位存满后会有擦除的操作,擦除的操作耗时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测试最快读写速度能到多少字节/次?
我之前见过别人写的一个键值对操作库。跟你这个多少有点像。

你这个定时存储是不是固定的时间存储相同大小的数据,定时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如果是这个需求可以使用存储策略A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定时存储是不是固定的时间存储相同大小的数据,定时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如果是这个需求可以使用存储 ...

是固定时间间隔,格式相同的数据帧。
但是每次上电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数据块,再次上电后又做为下一次的数据块。
存储这块有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
littlefs是个文件系统,可以借鉴。只是我不需要做文件管理,因为我是定时,固定存储,所以貌似键值对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固定时间间隔,格式相同的数据帧。
但是每次上电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数据块,再次上电后又做为下一次的数 ...

KV存储目前有效的存储区域是4K,所以如果你存储的项目过多,可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如果每次只保留几条记录,可以将不要的给及时删除掉。被删除的项会被回收的。

目前代码里有一项功能模块是定时存储同样大小的数据。例如是每小时存储100个字节,最长存储1年,会根据时间计算存储的位置。读取数据也是依据时间去读取

网友O:
引用 楼主:
KV存储目前有效的存储区域是4K,所以如果你存储的项目过多,可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如果每次只保留几条记 ...

那看来还是有点问题,我是32M空间存到满,中间还是变间隔存储,没有时间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看来还是有点问题,我是32M空间存到满,中间还是变间隔存储,没有时间戳功能。 ...

存32M数据还是变间隔存储,能说一下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吗,考虑下次可以增加一个这样的功能模块。

要不您实现后给奉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今天刚看了那个multibutton,也看到楼主说要用到这系统中,为啥选择了这个呢?这几天要研究下楼主这个系 ...

您说的这个是flexiblebutton,MCU的项目中使用按键的还是挺多的,这个开源支持长按短按,快速连击等,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就作为一个功能模块加进来了。
这份代码目的是给工程师开发提供方便,这个实用的功能我觉得加进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Q:
支持!集成了很多功能

网友R:
感觉少儿编程就是这样,每个模块做成控件或图形,在开发界面拉出来连接,再简单设置一下。
宗旨是把复杂的底层做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支持!集成了很多功能

谢谢支持,还是需要依靠感兴趣的网友一起提供功能模块和驱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觉少儿编程就是这样,每个模块做成控件或图形,在开发界面拉出来连接,再简单设置一下。
宗旨是把复杂的 ...

最初就是想以搭积木的方式方便工程师开发。目前功能模块和驱动还挺少,需要网友们的支持。

楼主:
新增 uGUI

这个只有3个文件的GUI确实适合MCU相关项目。进一步去看了源码的license,是比较开放的,那么BabyOS就非常开心的将其合并,让其成为Thirdparty的一份子。
于是在配置文件中多了一项:

在b_device_list.h注册lcd和触屏后便可以使用:
/**
           for example !

/////B_DEVICE_REG(dev, driver_interface, desc);
*/

B_DEVICE_REG(SSD1289, bSSD1289_Driver, "LCD")
B_DEVICE_REG(XPT2046, bXPT2046_Driver, "TOUCH")

主函数代码片段:
  /****************************Init*******************************/
  bInit();                                      //BabyOS Init

  bGUI_Init(SSD1289, XPT2046);

  UG_WindowCreate( &wnd, wmdObjTable, 3, _GUI_Callback);
  UG_WindowSetTitleText(&wnd, "BabyOS");
  UG_ButtonCreate( &wnd, &btn1, BTN_ID_0, 50, 50, 200, 200 );
  UG_ButtonSetText(&wnd, BTN_ID_0, "UGUI");
  UG_WindowShow(&wnd);
  while (1)
  {
      bExec();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对应的实验效果:

-------------------------------------------------------------------------------------------
使用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待慢慢完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新增 uGUI

这个只有3个文件的GUI确实适合MCU相关项目。进一步去看了源码的license,是比较开放的,那么Bab ...

这个GUI支持1286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GUI支持12864吗?

目前代码里还没有12864驱动,您有硬件吗,整个12864驱动,实现画点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顺便把12864驱动贡献给这份代码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代码里还没有12864驱动,您有硬件吗,整个12864驱动,实现画点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顺便把12864驱动贡 ...

我也想,可是还没看懂程序。。。。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目前代码里还没有12864驱动,您有硬件吗,整个12864驱动,实现画点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顺便把12864驱动贡 ...

还有个问题,我做游戏,经常要支持2玩家或者多玩家,数据一样但是独立的,硬件也是独立的,不知支不支持这样?如果先做了一个玩家,再扩展第二个玩家麻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有个问题,我做游戏,经常要支持2玩家或者多玩家,数据一样但是独立的,硬件也是独立的,不知支不支持 ...

没做过联机游戏方面的,想问一下,您这个多人游戏,玩家之间的数据是通过什么进行同步的,两套设备都是联网的吗,还是设备之间自组网呀。

网友P:
不是联机,就一个MCU,共用一个flash保存数据,外部按键,显示屏,灯等就是分开的。就像手柄,插一个或者插两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联机,就一个MCU,共用一个flash保存数据,外部按键,显示屏,灯等就是分开的。就像手柄,插一个或者插 ...

不知道游戏复不复杂,先搞个单机版试试,感觉这种游戏类还涉及到多用户的,整个逻辑是个大头。您现在开发到什么程度了啊,基于什么平台开发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游戏复不复杂,先搞个单机版试试,感觉这种游戏类还涉及到多用户的,整个逻辑是个大头。您现在开发 ...

之前用我自己的逻辑,先写一个完整的玩家,然后全部的东西都用数组。。但这样搞改动太多,对于分散的GPIO读写还要组成一定的顺序。想找个改动方便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之前用我自己的逻辑,先写一个完整的玩家,然后全部的东西都用数组。。但这样搞改动太多,对于分散的GPIO ...

虽然具体功能不知道啊,觉得这个必须要设计好代码结构后再去敲代码,看能不能把用户操作和游戏逻辑分层。

网友(2020-03-04):
先留名,有空了再研究

网友P:
水平太差,请楼主指点:
1,flexible_button 硬件在哪里设置的?看了代码没找到。
2,flexible_button 不需要在b_device_list.h 内注册设备 吗?
3,外部其他设备(比如lcd)要读取按键上下左右确定等,怎样使用?外部调用 bButtonRead 吗?
4,如果 关掉 _FLEXIBLEBUTTON_ENABLE 是否要把其他调用到 bButtonRead  的地方一个个删掉呢?那不是很麻烦?因为可能很多个地方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水平太差,请楼主指点:
1,flexible_button 硬件在哪里设置的?看了代码没找到。
2,flexible_bu ...

帮您解答一下:
1.flexible_button的使用:
      1)在b_button.h里面添加按键ID
      2)在b_button.c里面有一个结构体数组,里面添加按键按下后的逻辑电平:
static flex_button_t bButtonList[USER_BUTTON_MAX] = {
    [USER_BUTTON_1]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2]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3]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USER_BUTTON_WAKEUP] = {
        .pressed_logic_level = 0,
    },
};

       3)b_button.c下面有两个weak函数,您再自己的代码中重新实现这两个函数即可,其中bButtonCallback是回调,有按键事件后会调用这个函数。bButtonRead这个函数就是读取按键的状态
__weak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__weak uint8_t bButtonRead(void *p)

2. flexible_button不需要在b_device_list.h里注册
3.按键的事件是回调的形式,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主动去读取按键状态,就直接调用您实现的bButtonRead
4.关掉_FLEXIBLEBUTTON_ENABLE ,不需要删掉bButtonRead,因为根本就不会去调用它了。
希望解答了您得疑问,关于代码的使用,在源码的wiki里有介绍,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加开发群一起探讨

楼主:
新增b_menu

    方便多级菜单使用的场景,增加b_menu。可以通过b_button b_menu b_gui三个功能模块联合起来做实验。
   使用步骤:
   1. 设计菜单界面,给每个界面一个ID号,如下图所示

2.在b_config.h使能b_menu,配置页面数量

3.开始构建页面之间的关系,页面与页面的关系有两种(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新增页面并指定画图程序:
  bInit();                                      //BabyOS Init
  bButtonInit();                                //Button
  bGUI_Init(SSD1289, NULL);                     //GUI
  UG_PutString(50, 200, "BabyOS test b_menu");
  //Create menu
  bMenuAddSibling(1, 1, Create1);
  bMenuAddSibling(1, 2, Create2);
  bMenuAddChild(1, 3, Create3);
  bMenuAddChild(2, 4, Create4);
  bMenuAddSibling(4, 5, Create5);
  bMenuAddChild(4, 6, Create6);
  bMenuAddChild(5, 7, Create7);

  第一个参数是新增页面的参考页面的ID,根据与参考页面的关系调用对应的API,如果是兄弟关系则调用bMenuAddSibling 父子关系则调用bMenuAddChild
  第二个参数是新增页面的ID
  第三个参数是绘制界面的函数

4.根据不同的按键事件,发送不同的切换指令: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
    flex_button_t *btn = (flex_button_t *)p;
    if(btn->event != FLEX_BTN_PRESS_DOWN)
    {
        return;
    }
    switch(btn->id)
    {
        case USER_BUTTON_1:
            bMenuAction(MENU_UP);
            break;
        case USER_BUTTON_2:
            bMenuAction(MENU_DOWN);
            break;
        case USER_BUTTON_3:
            bMenuAction(MENU_BACK);
            break;
        case USER_BUTTON_WAKEUP:
            bMenuAction(MENU_ENTER);
            break;
    }
}

切换指令有 UP DOWN BACK ENTER
如果要直接跳转至某个界面,调用void bMenuJump(uint32_t id);
如果涉及到用户权限问题,可以根据需要隐藏某个界面,通过调用int bMenuSetVisible(uint32_t id, uint8_t s);
获取当前界面的ID,调用uint32_t bMenuCurrentID(void);

实验效果如下:

网友S:
功能是越来越强,
对程序这一块比较菜,用编译一下,是可以过,但是不懂如何使用。

有时间的话,建议补充一个完整的例子,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尝试用一下

网友S:
另外的话在编译时,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有空的话,请帮忙看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另外的话在编译时,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有空的话,请帮忙看一下原因

b_device_list.h里面显示有错误,是不影响编译的,这个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功能是越来越强,
对程序这一块比较菜,用编译一下,是可以过,但是不懂如何使用。

好的,后面会补充一些例子,如果您使用有问题可以加入开发群,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时交流的

楼主:
方便使用,增加BabyOS使用教程:
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_Example
在每个分支的README都写有详细步骤。
子模块为BabyOS master分支
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

楼主:
增加b_trace

这一项功能模块是基于开源代码CmBacktrace实现。追踪触发HardFault的位置,并不适合所有的MCU ,目前测试过Cortex-M3和M0是可以的,其他的木有板子测试。
先在b_config.h中配置:

调用bTraceInit,参数是编译生成的文件名。

/****************************Init*******************************/
  bInit();                                      //BabyOS Init
  bTraceInit("BabyOS");
  _TestHardfault();
  while (1)
  {
      bExec();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制造错误:
typedef void (*pfunc)(void);

int _TestHardfault()
{
    ((pfunc)0x00000000)();
    return 0;
}

在Hardfault中断服务函数调用bHardfaultCallback();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if _CMBACKTRACE_ENABLE
  bHardfaultCallback();
#endif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1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1 */
}

测试效果:

其中使用到的addr2line功能在bos\core\thirdparty\CmBacktrace\addr2line

网友T:
非常好,支持学习中

楼主:
多谢支持,会保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T:
非常好,支持学习中

多谢支持,您了解代码后,希望能给出建议,如果您有足够时间,也邀请一起开发

网友:
必须支持,感谢 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您了解代码后,希望能给出建议,如果您有足够时间,也邀请一起开发  ...

感谢信任,我仔细研究测试后,联系您

楼主:
优化b_protocol通用协议,并增加测试的上位机

修改后的b_protocol配上测试上位机,希望能给开发带来方便。

b_protocol通用协议的格式为:

可选部分在b_config.h进行配置

注册b_protocol实例时需要指定设备ID和分发函数。测试软件中发送的测试指令时发送给ID为0x520的设备,所以测试代码需要将自身ID设为0x520
Protocol_n = bProtocolRegist(0x520, Dispatch);

在分发函数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指令做不同的处理:
int Dispatch(uint8_t cmd, uint8_t *param, bProtoLen_t param_len)
{
      b_log("cmd:%d param: %s len:%d\r\n", cmd, param, param_len);
      return 0;
}

测试上位机的源码: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_Protocol

使用教程: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_Example/tree/b_protocol/

测试:设备每10s上报一条指令,在测试软件中点击测试按钮会发送一条指令至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优化b_protocol通用协议,并增加测试的上位机

1.增加选项,对传输数据是否加密
2.gui增加配置横屏或竖屏

-------------------------------------------------------
上位机软件增加对应的加密传输选项

上图所示,乱码为未勾选加密传输,勾选后正常解析

楼主:
调整代码结构

最近调整了代码的结构,主要是让开发者和用户对代码的结构有更清晰的了解。也希望能有工程师接受这份代码,尝试在项目中使用使用。
只有在项目中得到使用,才算是一套合格的代码,附上新的结构图,希望大家给出改善意见。

网友:
形成框架,这是趋势。厉害。。。

网友U:
程序结构及框架确实跟重要,谢谢楼主,让大家不用再重复造轮子。

网友V:
楼主应该做一块与软件对应的开发板,挂在淘宝上,最好是STM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程序结构及框架确实跟重要,谢谢楼主,让大家不用再重复造轮子。

需要网友们贡献驱动和功能模块,积累多了,大家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应该做一块与软件对应的开发板,挂在淘宝上,最好是STM32的

ST的开发板正点原子就足够了。

咱这只做一份开源代码,有兴趣的朋友就一起开发和讨论,搞开发板卖还真没打算过。

网友W(2020-04-03):
菜鸟表示没有看懂,怎么用啊,有适合菜鸟的说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W:
菜鸟表示没有看懂,怎么用啊,有适合菜鸟的说明没有

帖子的内容是代码早期的内容,最新的介绍可以前往代码仓库,看README部分,里面有一份教程是基于STM32的。

网友X:
楼主不错,有空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不错,有空折腾下

等待大神过来添加代码

网友Y:
楼主数据存储有考虑flash寿命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数据存储有考虑flash寿命问题吗?

考虑了flash寿命

网友:
先标记下,以后学习

网友:
学无止境,支持LZ

网友:
好东西呀,感谢分享需要花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Z:
底子太薄,代码看着吃力。如果有个应用例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底子太薄,代码看着吃力。如果有个应用例程就好了

目前只是基于STM32F107和华大MCU HC32L136上做了些简单的例子,仓库代码链接在README上有贴

楼主(2020-05-05):
最近根据实际项目中的使用进行了部分优化,增加了algorithm目录,等待网友添加实用算法。

网友AA(2020-06-10):
很好奇,你使用的这个串口软件是啥?还能自动加载txt ,或生成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很好奇,你使用的这个串口软件是啥?还能自动加载txt ,或生成txt?

是说Xmodem那个实验吗,是用的SecureCRT

楼主:
有段时间没更新动态了,这期间做了零零散散的修改以及结构上的调整。这里附上6月初整理的文档

网友AB(2022-07-16):
多 块屏  ,驱动 可以支持么?

再就是 gui 那么大一堆,现成的库能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多 块屏  ,驱动 可以支持么?

再就是 gui 那么大一堆,现成的库能否使用

您好,多谢关注,截至目前的代码,1个MCU挂多个屏,不支持。GUI这一块是使用的第三方开源代码uGUI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您好,多谢关注,截至目前的代码,1个MCU挂多个屏,不支持。GUI这一块是使用的第三方开源代码uGUI  ...

增加 多块屏  支持 ,理论上 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增加 多块屏  支持 ,理论上 有没有可能?

理论是可以的,我将您的建议记录到待办事项里面。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可以的,我将您的建议记录到待办事项里面。多谢多谢

按照自己的想法 先做主要的吧 ,接口定好了可以再定制的。祝你找到更多的人一起玩。

我尝试过的库有   freemodbus  和 lwip  ,见过身边的人 做项目 用过  ucos + emwin    ;

成熟的轮子 验证了千百遍,  车厂总装拿来用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