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纹波小的±15V+5V的三路线性电源应该怎么搜索,30W就行

楼主(2019-12-04):
三路电源普遍都是开关电源
我看明纬的说纹波有100mVpp
现在大家都不用线性电源了吗?

网友:
美创帮到你。。。。

网友:
才 30W?买个变压器、桥式二极体、7805、7815、7915,再买三只滤波电容,搞定!...

网友:
用线性电源,自己用可以去找找日本产的二手货,质量还可以。以前在38HOT上900元左右买过菊水的4路电源:SPEC70237  。用用挺好的

网友A:
朝阳电源有类似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朝阳电源有类似的模块

我去看看
我看了godsun和金升阳的了

网友B:
LM317,339,加上直流伺服,纹波很低,楼主自己不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339,加上直流伺服,纹波很低,楼主自己不能做吗?

那有人专门做这个的话,肯定是买来用比较省事

网友:
惠普/安捷伦e3630a或者e3631a合适

网友C:
朝阳电源有类似的模块+1,可以提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朝阳电源有类似的模块+1,可以提要求

就淘宝上都是写"朝阳航天电源"那家?
电源看起来像个工频变压器那家?
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
手上有个固纬 PPE-3323,便宜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淘宝上都是写"朝阳航天电源"那家?
电源看起来像个工频变压器那家?
确实挺不错的 ...

直接联系厂家,他们销售服务很好,给你做的电源一般都印上客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