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J45连接器是否有速度区别?

楼主(2019-12-04):
如题, 普通的RJ45连接器能否用到千兆连接。    --- 特指不含网变的那种。

网友A:
4针百兆,8针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针百兆,8针千兆。。。

只要8针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8针的都可以?

对啊,只要8针,都按正确接好千兆的电路,都可以跑呀

比如8针,只接了4针的百兆电路,那肯定跑不了千兆

网友B:
现在 8针可以10g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 8针可以10g了

据说体验不咋的,对线要求太高。反倒是2.5g成了家用主流。

网友:
普通的RJ45连接器+八芯纯铜网线,千兆网络妥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体验不咋的,对线要求太高。反倒是2.5g成了家用主流。

推荐一个2.5g的ph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说体验不咋的,对线要求太高。反倒是2.5g成了家用主流。

对线有要求的 100米内 CAT 6A   100米外 CAT7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线有要求的 100米内 CAT 6A   100米外 CAT7类线

你做梦了。我记得万兆只能做到10米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个2.5g的phy?

记得realtek家pcie的2.5g网卡出了一大堆,买来抄就是
纯phy的话还是marvell吧,螃蟹的资料太难搞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梦了。我记得万兆只能做到10米铜线。

SFP+无源铜缆只能10米可靠我信,但是以太网的标准都按是100米制定的吧

“10GBASE-T, or IEEE 802.3an-2006, is a standard released in 2006 to provide 10 Gbit/s connections over unshielded or shielded twisted pair cables, over distances up to 100 metres (330 ft).[44] Category 6a is required to reach the full distance of 100 metres (330 ft) and category 6 may reach a distance of 55 metres (180 ft) depending on the quality of instal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梦了。我记得万兆只能做到10米铜线。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区别,比如材质,有没有屏蔽。便宜的几分钱一个,贵的80元一个

网友:
有区别的;这个水很深;没有仪器测量不出来的;买的时候说明下;5类、6类或更高

网友:
工业用的RJ45连接器百十块一个

楼主:
进口大厂牌的就很多标注适用的速度,价格也贵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