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狗改进电路,不用插跳线帽。欢迎交流

楼主(2019-12-04):
使用开门狗max706。现场应用需插跳线帽,当烧写程序时跳线帽拔掉。
导致一个问题:现场经常忘记插跳线帽。到时开门狗不起作用。
改进:在pin7和cpu间加一个可控模拟开关。通过jtag的VCC或GND控制模拟开关,平时模拟开关导通,max706起作用,烧写时模拟开关关断,开门狗不起作用。

网友:
开门狗用来开门的吗?

网友:
怎么感觉100k换成上拉电阻会好点

网友A:
现在的狗狗都很厉害了,可以给主人开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狗狗都很厉害了,可以给主人开门了

大哥你是要笑死我吗

网友:
用SW下载不就可以了?706+SW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
既然有了按键,又何必加上跳线,楼上说加100K电阻就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是要笑死我吗

你先搞的笑,自己看自己写的

网友:
以前强制把reset拉高,改下载器

网友B:
办法太土了,MAX6373/MAX6374了解一下吧

网友C:
pin7和cpu间串2k电阻

网友D:
喂狗引脚不配置,保持浮空状态就没有狗的事了呀?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喂狗引脚不配置,保持浮空状态就没有狗的事了呀?

再次烧了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太土了,MAX6373/MAX6374了解一下吧

这个只是时间可以改,没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7和cpu间串2k电阻

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看门狗下载程序时如何处理)?

网友C:
烧程序复位脚连CPU端,看门狗信号影响不了烧程序的复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看门狗下载程序时如何处理)? ...

加模拟开关控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程序复位脚连CPU端,看门狗信号影响不了烧程序的复位信号.

不太理解

网友F:
串一个电阻,减弱驱动能力。这样下载器工作的时候就无法控制复位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时间可以改,没有什么区别啊

不只是时间可以设置,主要是当第一个跳变沿来的时候,才启动看门狗。
利用这个特性做一些处理,就能做到不影响烧写

网友:
烧的时候,所有IO口自动回复浮空状态。喂狗引脚只有设置了上下拉看门狗才会有效不然都是无效的。

网友:
很多看门狗是上电后如果喂狗脚是浮空的就不会启用。用这类的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狗狗都很厉害了,可以给主人开门了

据说二哈还可以给小偷开门

网友:
这万一程序跑飞跑到了开门狗那里不就变成二哈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二哈还可以给小偷开门

哈哈哈,我的错

网友:
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一个电阻,减弱驱动能力。这样下载器工作的时候就无法控制复位脚了。 ...

试了一下,串电阻不行,方案行不通

楼主:
添加模拟开关,通过JTAG控制。

网友H:
SWD 的 CLK 脚接看门狗的 Pin6 行不行,CLK在烧程序时 应该一直给时钟信号,相当于一直在喂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WD 的 CLK 脚接看门狗的 Pin6 行不行,CLK在烧程序时 应该一直给时钟信号,相当于一直在喂狗

我也觉得这个可行

另外,我们这边现场一般是去掉跳线冒方式,烧写程序是加上。

因为 跳线冒是个故障点

网友J:
楼主应该是想要这么做吧?上周刚好也有这方面的设想,画了个图还没试,楼主如果有空,帮忙也测试一下

平常没接入烧写器时,Q2截止,Q1导通,看门狗的RST通过Q1可以控制MCU的RST;
接入烧写器后,烧写器外供电源ISP_VCC使Q2导通,Q1截止,关闭看门狗的RST与MCU的连接。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还要再养一只关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应该是想要这么做吧?上周刚好也有这方面的设想,画了个图还没试,楼主如果有空,帮忙也测试一下{:lol: ...

三极管这个原理可行。
现在我们用的是模拟开关,还没测试,准备在新项目上面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这个可行

另外,我们这边现场一般是去掉跳线冒方式,烧写程序是加上。

我们最主要是生产经常忘记插,放到现场也不知道。

网友:
烧结器上加一个产生脉冲的器件,连到WD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