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512个位宽8bit的数据取出最小的16个的数怎样做?

楼主(2019-12-04):
请问 从无序的512个位宽8bit数据中,取出最小的16个数据,使用数字电路应该怎么样设计比较合适?应该用哪种排序方法?需要速度尽量快

网友A:
硬件很难实现。你需要准备16个8位数,然后每周期进一个,和这16个数全部比一遍,同时这16个数内部要保持单调,最后就变成了硬件直接插入排序了。面积的话,16个8位数其实只需要考虑左移和右移(直接插入排序算法貌似就是为硬件优化的)。速度不可能非常快,最少也得512个周期(simd方式复杂度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很难实现。你需要准备16个8位数,然后每周期进一个,和这16个数全部比一遍,同时这16个数内部要保持单 ...

如果使用归并排序呢?我觉得归并排序貌似可以速度可以快点~

网友B:
采用流水线结构  就可以 数据源源不断的比较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归并排序呢?我觉得归并排序貌似可以速度可以快点~

应该先问你输入数据在什么东西里面装着。如果输入数据在一个8位宽的RAM里,那么无论使用多复杂的硬件,最少都得512个周期。因为你总得把所有的输入数据都读岀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流水线结构  就可以 数据源源不断的比较出来了

512个数据是并行的同一时间产生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归并排序呢?我觉得归并排序貌似可以速度可以快点~

求最小的一个是可以分组并行实现的,求最小的 16 个可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归并排序呢?我觉得归并排序貌似可以速度可以快点~

不要考虑其它办法,除非你用得起2000t。512个数据做流水线单周期排序再怎么着也得9级的面积,而且你不能丢任何数据,所以归并无解(你是低16个不是最大最小),16级冒泡差不多得40k个lut。所以从可行性上考虑,只能做直接插入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其它办法,除非你用得起2000t。512个数据做流水线单周期排序再怎么着也得9级的面积,而且你不能 ...

感谢您的回复!
有些了解了,我是一个学生,目前在做ASIC方面,如果是64或者128个数据,插入和归并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有些了解了,我是一个学生,目前在做ASIC方面,如果是64或者128个数据,插入和归并应该都 ...

ASIC的话就无所谓了,要吞吐量你就上16级冒泡,要面积你就64/128/512级插入,归并不适用。

网友:
8个数据,队列。 有序排列,比较 插入

网友:
就是刚学计算机时的冒泡法是吧?记得学过

网友:
我记得  坛子里 有个人发了一个  整理数据的 好多个算法的对比  你找找看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8E%92%E5%BA%8F
这个帖子讨论的是  取出最大数 你参考一下  改一改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