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片中三脚的防拆按键名字

楼主(2019-12-04):
这个按键按压很轻,比较适合一些产品防拆,在网上暂时没有搜到。

楼主:
现在找到元器件名字了,用途是防拆实际名字是:限位开关 游戏连接器复位微动检测按键三脚。 这个帐子不知道怎么删除麻烦坛主帮忙删除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找到了,就删除,不给别人学习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就删除,不给别人学习下么

我这个是请教,目前还没有用过这个按键,不知道是是否好。

网友:
也想见识下,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元器件名字了,用途是防拆实际名字是:限位开关 游戏连接器复位微动检测按键三脚。 这个帐子不知 ...

防拆,能不能用光敏电阻?有些产品装上外壳里面一片乌黑,拆开外壳就光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拆,能不能用光敏电阻?有些产品装上外壳里面一片乌黑,拆开外壳就光亮了。  ...

那只能防第一个,知道原理了应对办法太多了

网友C:
第一次听到防拆按键。   能防止暴力撬开(包括电钻打孔)吗?

网友:
直接搜索微动开关。

网友:
断电后拆开外壳,
拆开后顶住按键在通电,是不是就无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到防拆按键。   能防止暴力撬开(包括电钻打孔)吗?

类似ETC的   被拆了 就自动失效

网友:
有意义吗?真要拆还能掉坑里2次? 要弄就弄迷惑性大点的,比如双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