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板对板的端口及连线大家是如何设计和选用的?

楼主(2019-12-04):
关于两块电路板之间的连线选用和设计的问题,有没有标准可供参考,本人之前都是按信号的顺序来设计板对板的接口,
比如 A板的端口A的端子1 一定 对应着 B板的端口 A的 端子1,也就是说信号是1对1的关系,端子序号相同那么信号也一定是相同的。理由是这样标准比较统一,从原理图上看比较清晰,排查问题时也比较简单。
但这样也存在几个问题,
1. 选购问题,
    信号1对1的线需要制成反向线,如下图,据厂家说这种不太好买,需定制,而同向的线多数有现货,做线厂家建议改设计。

2. 板上端子朝向的问题
    如果信号是1对1的,端子1脚对1脚,那么两块板子的端子就会一个朝里面,一个朝外面,看着不统一。

同样疑惑也存在 FPC端子和连线选用上面, 如想信号顺序同端子序号一致,那么需要选用不同形式的端子和反向的线。如想用同一种物料少一种物料管理,又做不到信号同端子号一致,这该如何是好?

请教大家面对以上问题都是怎样做的,如果有标准可供参考最好,如果没有,也请大家可以发表看法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的 同向/反向 的定义是标准或约定俗成的吗? 楼主的反向,我认为是同向----原因是端子座的定义是相同的;楼主的正向,我认为是反向----原因是端子座的定义是相反的。

网友:
我们一般是按照楼主所说的“反向的“
在电路板上,如果有2个端子需要连接起来,这2个端子的引脚定义式一样的,
比如485总线,2个电路板的端子第一脚都是A,第二脚是B、
做线材的时候,两头都是一个规则,1脚的颜色相同
不过一般没有用这种扁平电缆,一般是圆线。

网友:
另外对于楼主的图片所示的图
如果是同相的线,两头的端子的引线是反的,这边红色在Pin 1
到了另一边红色就在Pin 3去了
这样对于作业指导书或者工艺文件来说,要多输出一些信息
我都是CAD里面画的线材制作图

有没有更好用的线材制作图软件啊?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同向/反向 的定义是标准或约定俗成的吗? 楼主的反向,我认为是同向----原因是端子座的定义是相同的 ...

上图中的定义是 线束厂家 约定俗成的叫法,厂家说的 “同向” 其实就是端子同面, 线拉平直了端子的相同面都朝一个方向,这正和我理解的 “信号同向” 恰好是相反的,信号同向是指信号按端子序排列后应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同向/反向 的定义是标准或约定俗成的吗? 楼主的反向,我认为是同向----原因是端子座的定义是相同的 ...

同向和反向应该是约定的专有词。通常指fpc两端的触点是在同一面或者不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