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流量标定用什么方法标精度更高一些?

楼主(2019-12-04):
请教坛友,流量标定用什么方法标精度更高一些?最近做流量标定,发现有两种方法:1,示值误差标定:就是在某个流量点上与标准点比较差多少就X这个系数就可以了。2,斜率标定:两个点之间的标定:Y=KX+B这种方法标定。现在搞不清楚这两种方法哪一个好一点?根据您们的经验来看。

网友A:
第二种肯定比第一种好吧,第一种你能保证所有点的误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肯定比第一种好吧,第一种你能保证所有点的误差一样?

您看一下很多资料上都是只标定示值误差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简单,而且计量院的点是一定的。

网友B:
买一个两万多一个的德国VSE 齿轮流量计,串联起来用恒温油驱动

昆山和济南产的流量计也可以用,在中等流量范围内线性度等于德国佬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两万多一个的德国VSE 齿轮流量计,串联起来用恒温油驱动

昆山和济南产的流量计也可以用,在中等流量 ...

不知道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2020-03-03):
试试质量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