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比2N7002更快的nmos.要求sot23封装.3.3v可以导通

楼主(2019-12-04):
发现2n7002在20k频率下,波形不是很好.求推荐一个更快的mos ,sot23封装.用着12v系统上,电流10ma就够了

网友:
20k都不行, 是你驱动电路的原因吧

网友:
估计你的上拉电阻太大了或输出接的电容负载比较大。基本上7002因为节电容很小是最快的MOS管了。我使用上拉电阻12V系统使用2K的上拉,2K为1K+1K的方式,中点接3904+3906对管驱动NCE4606的MOS管200KHz的频率没压力。图片是我用于我店里面的开发板的驱动电路,最大输出1Mhz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还是在500ns以内的。

网友:
7002 20k肯定可以的

网友:
2N7002的Vgsth最大有2.5V,驱动电压3.3V会有点低,5V或10V会更好;要想开得快,首先驱动电路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然后驱动限流电阻不能太大;2N7002结电容又不大,开到大几百KHz应该没问题。

网友:
波形不是很好具体是什么样的,可以贴下具体的电路、驱动信号Vgs波形、开关信号Vds波形。

网友:
si2301? AO3401?

网友:
2N7002的开关速度一般都是纳秒级别的
怎么可能20kHz都不行?
这种小管子都驱不动,那那些几十A的大管子怎么做到几百kHz的?

网友:
BSS138可能是个替代,不过20k都不行肯定不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