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市面上钢琴地砖感应芯片推荐?

楼主(2019-12-04):
如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或者厂家推荐?多谢各位大神啦!!!
实物照片如下图所示:

之前用过普通触摸感应的芯片,但是面积做不到这么大。买过两块回来,但是芯片是打磨过的~

网友A:
用多点压感试试,这种东西不可能用一个感应区的。如果要用感应,用多触摸芯片多感应区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点压感试试,这种东西不可能用一个感应区的。如果要用感应,用多触摸芯片多感应区拼出来 ...

谢谢回复!!!

我们拆解过别人的东西。外框是不锈钢,做了个“台阶”,面上的钢化玻璃是直接放在“台阶”上面的。
“台阶”上没有任何器件,所以排除了压感这种选项。并且里面有绕的线圈,所以还就是触摸感应。

网友B:
8年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大胡子的建议是用粘贴应变电阻,其他人的建议是用ITO涂层做电容触摸,我当时想用体传导超声波

网友C:
感觉跟电容触摸没什么区别, 只是尺寸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年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大胡子的建议是用粘贴应变电阻,其他人的建议是用ITO涂层做电容触摸,我当时想用体传 ...

多谢大神关注。主要我们这个产品目前量不大,想着按照尽量简单的方式做。如果有现场的芯片,用芯片肯定最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触摸这么大面积是不是不太好做

机械微动开关,结构设计是难点

因为看了别人有现成的东西,直接“拿来主义”当然最快。微动开关除了结构难做,寿命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E:
有绕的线圈,这个应该是电感线圈,比较有可能的是检测电磁感应损耗的原理,类似水表里面的无磁转速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跟电容触摸没什么区别, 只是尺寸变大了

大尺寸就是最大的难点。我们现在使用很好的小尺寸的触摸芯片,灵敏度什么的也是足够的,绕线面积做大以后就发现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绕的线圈,这个应该是电感线圈,比较有可能的是检测电磁感应损耗的原理,类似水表里面的无磁转速传感器 ...

好像确实是个比较新奇的思路。受教了,回头研究一下~

不过人体对电磁场的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F:
你所有压电模块即可,这个是通过压力发电,驱动灯亮的。

网友:
有的是埋红外对射的

网友:
炒个原理图看看,基本上就能判断了吧

网友G:
关键是地砖有没有运动呢?地砖如果没有行程,只能用感应类的,如果可以有行程,用多个按键并联不就好了吗?

网友:
小的可以,理论上多个小的就是一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所有压电模块即可,这个是通过压力发电,驱动灯亮的。

我拆解了,明确是感应式。不是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地砖有没有运动呢?地砖如果没有行程,只能用感应类的,如果可以有行程,用多个按键并联不就好了吗? ...

没有行程~

网友:
这个是 电感触摸芯片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解了,明确是感应式。不是压力~

嗯,我见过别家的样品,压电自发电驱动,供参考。

网友:
粘应变片,或用压电电缆或压电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