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C16F16F1939触摸问题

楼主(2019-12-04):
采用16F1939  CPS 模块功能,PCB 焊盘   手直接上面按能检测到。
上面放了一个塑料袋(模仿绝缘物件)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调整采样到的数据也没用

PIC 支持塑料面板上的触摸吗? 1mm  2mm的厚度绝缘物

网友A:
上面有绝缘物件要用弹簧做介质

网友:
2mm塑料面板没问题, 贴住弹簧上的金属片即可

网友B:
技术支持给的方案是Mtouch, MPLAB X直接配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支持给的方案是Mtouch, MPLAB X直接配置就可以

这芯片 是否有 触摸函数库?
我现在是自己写的驱动  做的触摸判断

网友B:
只要有ADC都可以做Mtouch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 是否有 触摸函数库?
我现在是自己写的驱动  做的触摸判断

用MPLABX 的MCC控件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ADC都可以做Mtouch

PIC 的这颗料16F1939  用它的CPS  触摸    用了弹簧 上面加绝缘物体 就是没啥反应

只能用手直接接触才可以,不知道是哪里需要设置  还是这芯片只能用手直接接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绝缘物件要用弹簧做介质

大哥 您这是PIC 的芯片   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您这是PIC 的芯片   是啥型号?

16f1946

楼主:
我用这芯片16F1939  应该跟您差不多, 要请教您下了。

联系方式 看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芯片16F1939  应该跟您差不多, 要请教您下了。

联系方式 看信息

请查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