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圆角矩形开窗的生产文件处理让我有点迷惑

楼主(2019-12-04):
今天生产文件确认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同样封装的圆角矩形焊盘,阻焊层出现了至少4中不同的样子。
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哪个是对的了。

而且以阻容器件的数量,问题描述文件也挺难写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知道原始的阻焊开窗是什么样的。

PCB 工程做资料的时候,做资料的软件会按生产的参数对资料进行优化。有些可能没有优化到。圆脚有利于生产。

此单不管阻焊开窗是圆角还是方角。把线路焊盘(里面灰色)露出来就可以了。

黄色的是阻焊开窗,露出的基材。 黄色的太大或把不要的铜露出来,也许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原始的阻焊开窗是什么样的。

PCB 工程做资料的时候,做资料的软件会按生产的参数对资料进行优化。 ...

原始的gerber阻焊开窗是这样:

以前有一段时间总是把零散的几个圆角矩形阻焊给处理成圆的,最近这种情况确实少了。但是同样的焊盘能处理成不同的圆角,也有待改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始的gerber阻焊开窗是这样:

大叔,这是你阻焊太大了。。

通常阻焊应设为焊盘+1mil,让板厂去做生产能力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叔,这是你阻焊太大了。。

通常阻焊应设为焊盘+1mil,让板厂去做生产能力补偿。 ...

好吧我以后注意。
现在这个是+2mil,也没有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以后注意。
现在这个是+2mil,也没有很大吧……

JLC那边的补偿很大的。 单边+2做出来差不多+0.1mm了。我指的是双边1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