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29的JLink的旧版驱动程序,不会弹出窗口,调试过程不...

楼主(2019-12-04):
使用新版的MDK-5.29,用JLink调试过程中,会弹出一个警告,还会莫名其妙的挂掉,改用旧的JLink,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把我用的JLink驱动程序上传,供坛友下载。

网友A:
478e ? ......             不都是6xx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8e ? ......             不都是6xx了么

新版JLink驱动程序,是要检查D版的。
所以,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版JLink驱动程序,是要检查D版的。
所以,你懂的。

5.29稳定吧 调试是否容易窗口奔溃 尤其是不取消断点退出调试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9稳定吧 调试是否容易窗口奔溃 尤其是不取消断点退出调试的时候

用旧版的JLINK驱动程序,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我试过一段时间,旧版驱动相当稳定。

网友:
用最新的6.56a,一切正常,没弹窗

网友:
用的jlink V9 V10  042-OB都不会弹窗的,论坛有坛友做V9的小板子在卖,便宜好用速度也快。不要再用以前的V8和103-OB这种了

网友:
弹出的是defective窗吗?

网友:
529仿真退出时 是否还会卡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JLINK V8????

STM32F103做的OB版,自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做的OB版,自制的。

难怪了,现在用正版JLINK V9,没有楼主的 问题

网友D:
MDK529的容易动不动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K529的容易动不动死机

你试过了,还是容易卡死?

网友:
我JLINKV8  只能用MDK4  一旦用MDK5  就提示升级   GG

网友:
我也没发现楼主所说的这个问题
我一直用的V9了
把之前的OB都没用了
及时是最新的驱动程序,也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是总弹出要求升级固件,但是升级会不成功;现在的办法是弹窗出现后,点不升级,就是麻烦一点,凑合用了。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B:
5.29稳定吧 调试是否容易窗口奔溃 尤其是不取消断点退出调试的时候

5.28的这个问题   受不了了

网友:
MDK这些新的版本越来越难用,慢,肿,异常都有。退回353M的5.15清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