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专家,小车用的铅酸电池如何充电修复?

楼主(2019-12-04):
请教电池专家,小车用的铅酸电池如何充电修复?
韩国品牌,应该是正品,用了一年多,12V,52AH,上面有个FIB标记,但不是品牌名称。最近有一个月没用车,车门都打不开,用充电宝打火后,让车子自己充电一段时间,没有跑高速长时间充,发现启动还是很吃力,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发现只有10.69V,于是拆下来用高档直流稳压电源充,电压设置成14V,虽然限流,但显示没有达到最大限流,电流只有0.83A,电压增大,电流会增大,不太熟悉这种铅酸电池特性,所以不敢用更高的电压充。如此充了二十多小时,刚断开充电夹那会儿万用表显示11.6V,但过几分钟再测,又变成10.78V,仿佛充不进电的样子,所以请教有经验的坛友,该如何充电才能充进去?或者如何修复?

网上说小车自带的发电机充电电压是14V,网上说专业的电瓶充电机修复模式下是16.6V。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铅酸电池有寿命,一般两三年就挂了。你这个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有寿命,一般两三年就挂了。你这个多久了?

一年多时间而已!

网友B:
现在的小汽电池用个四五年都没问题的

网友C:
原车出厂配的电池一般可以用到3年以上,另外买的一般2年
这种深度放电后的电池修复了也没什么用,内阻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车出厂配的电池一般可以用到3年以上,另外买的一般2年
这种深度放电后的电池修复了也没什么用,内阻变大 ...

40k可以激活,只是极板也快坏了。

网友:
这电池过放电了,加上长期存放,正极板估计都软化了,又是需要作为启动的大功率瞬时爆发力,修复基本无望。铅酸电池的正极板软化问题,目前还是无解的难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小汽电池用个四五年都没问题的

同事的博越,一年半准时电池挂掉。
就是上下班用,总共不到1W5K公里。

并且还是瓦尔塔的电池。

网友:
我原装的电池用了差不多6年出头,刚跟同事说挺好的,结果第三天家里就打不着了,没有任何征兆,借电后跑了2个小时,以为“充满了”,结果放一个小时后还是打不着,直接换了个兼容的瓦尔塔

网友:
坏得快的电池,先查查有没有什么地方用电或者漏电

网友:
然后补充一句就是这种东西坏了就坏了,还修个啥子嘛,也不贵,要是坏在路上叫拖车的钱可比这个贵多了!

网友:
别折腾了,以旧换新吧,有一组极板坏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我的汤浅用了7年多了,车停半个月…还是一打就着

网友:
四年半了,一打就着

网友E:
现在想想买自动起停的车就后悔,没卵用,电池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事的博越,一年半准时电池挂掉。
就是上下班用,总共不到1W5K公里。

一般是有漏电,或者遥控电路耗电大,或者贷款车有gps在耗电

网友:
这种取下来用充电机充电,铅酸的充电控制还是有一定讲究。

网友:
啊我靠,我的小车,都开4年多了,电池一直也没换过啊

网友:
换,这个电池,最怕长时间没电放,我的原厂电池 用了2年多就不行,就是放坏的。

网友:
小电流充满没用的,放一天就没电了,要用大电流15A充才行。

网友:
12V铅酸是6格2V串起来的,很明显,你这个是其中一格挂了,一般是因为久放欠压,极板硫化,加上用了一年多,修复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最好换新

网友:
汽车上用的,还是换吧,就算是修复勉强能用下,万一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坏了,前后不着店,会生不如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事的博越,一年半准时电池挂掉。
就是上下班用,总共不到1W5K公里。

这车熄火后的总电流应该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车熄火后的总电流应该不小吧。。。

同事的车,去年新买的,耗电不太清楚。
原车电器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事的博越,一年半准时电池挂掉。
就是上下班用,总共不到1W5K公里。

应该是开车太肉。打火一次以后,没充满就停车了。

网友:
电池在发动机仓温度高坏得快,在尾箱或座位下面使用寿命一般5-8年

网友G:
我的原车电池已经满5年了没问题,估计再战一年也有可能,头三年没管它,后两年加了个电池开关,车子一听就断开电池,现在任然刚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车电池已经满5年了没问题,估计再战一年也有可能,头三年没管它,后两年加了个电池开关,车子一听就 ...

用的什么开关能扛得住汽车打火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开关能扛得住汽车打火的电流?

某宝有那种水龙头一样的电瓶开关,我刚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我的电瓶应该是有一格电池坏掉了,所以比重计还是绿色的。重新买了一个,好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车电池已经满5年了没问题,估计再战一年也有可能,头三年没管它,后两年加了个电池开关,车子一听就 ...

电池都断开了那开车门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都断开了那开车门怎么处理呢?

直接用钥匙插入前门锁孔开门即可。
断电状态下,汽车防盗系统会失效。砖家说什么行车电脑会丢失数据,我觉得关键数据肯定是存在EEPROM或FLASH中了,没必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都断开了那开车门怎么处理呢?

车门有钥匙孔,用钥匙开车门,打开机头盖,接通电池,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开关能扛得住汽车打火的电流?

淘宝上一搜一大堆,汽车黄铜电源开关电瓶桩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开关能扛得住汽车打火的电流?

我之前就加了一个,用磁保持继电器,开关引到车内,放备用开关位,很方便。
用个双向点动复位大号船型开关,打开车门按下ON,上电;关门前先关电,这时就要把其它3个车门手动上锁,再关驾驶位车门,整车门就锁上了,有点麻烦。
这种方式直接切断电流,真正的0电流待机,就是用不了遥控器了,后面换了新电池,就拆了,一直想再装回来,就是没想到控制线怎么完美的从国内走到国外。
上个继电器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就加了一个,用磁保持继电器,开关引到车内,放备用开关位,很方便。
用个双向点动复位大号船型开 ...

这个继电器威武,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装一太阳能充电器,当然了,这对于停放在阴暗的地下车库不管用。

网友J:
求推荐一个小车蓄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推荐一个小车蓄电池的充电器

很难买到质量好而又不贵的,我是看到许多拆解后才决定直接用实验用的直流稳压电源来给它充电。效果跟专用的充电器差别不大。
充电一般是14V,也有人说是16.6V,反正我觉得14V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买到质量好而又不贵的,我是看到许多拆解后才决定直接用实验用的直流稳压电源来给它充电。效果跟专用 ...

但是淘宝推荐那些吹的很厉害,又充4秒放一秒。。。。。什么降低活化。。吓得我都不敢充。

网友K:
我的小破车,买的二手的,当时卖家说电池换了有一年,那就算一年吧,现在已经又过了6年半了,还是一打就着,我就怕哪天突然就打不着了。另一辆车,4.0排量的,费电池,买的也是比较好的电池,但基本2-3年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小破车,买的二手的,当时卖家说电池换了有一年,那就算一年吧,现在已经又过了6年半了,还是一打就着 ...

4.0肯定很好力。。。。。

网友(2020-01-21):
亲身经历,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差,用车极少,17年换的电瓶,去年8月就开始经常打不着火了,到年底,已经至少3次报保险来过电了,最后一次赶上10.1,保险说师傅要等3个小时,干脆就算了,自己拆下电瓶,先用15A电流冲到13V左右,静置一小时后,电压只有11.5v,再用16v5A充电到电流减小到0.2A,再静置后能有12.4V,基本上可以认为修复了。

后面买了4块6v太阳能电池板,串联加MPPT(最便宜那种),放到驾驶台上,一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打不了火的情况。

按说我的电瓶已经至少3次过放了,最后一次充电的时候,冲到13V用了3个小时,电流已经不到0.5A了,最后还是用16V的高电压救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有寿命,一般两三年就挂了。你这个多久了?

我上一个用了7年多还好的

网友L:
事实上,小车电瓶很耐操,用车频繁,经常开车30分钟以上的话,一般5年的寿命是可期的,电瓶最怕的是过放,特别是深度过放,会导致极板硫化,每过放一次都会减少至少10%的容量,内阻也会增高,但只要时间不是很长,都是可以修复的,起码可以恢复到过放前的90%以上,修复的原则是先13.8v大电流充到13V以上,这个阶段的后期,电流会降低到很低,因为极板硫化没有恢复多少,后面采用小电流高电压充,一般都是采用16V电压,20分之1的电流充到无电流,整个充电期间要监控电瓶的温度,不能超过45°。通常经过上述方式都可以救回电瓶,也有一些电瓶亏电时间久了,硫化严重或者极板腐蚀会导致充不进去电,电压放置一段时间后会低于11V,这个时候可以设置更高的电压小电流充,关键是要控制温度不超过45°,超过这个温度,会导致缺水,当然也可以补水。
正常电瓶在车上使用的时候,静置一个小时以上的电压不能低于12V,否则就存在亏电或硫化的可能,这种电瓶一般都需要高电压小电流补电去硫化。

网友:
现在的极板做的太薄 没啥修复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想想买自动起停的车就后悔,没卵用,电池还贵。

自动启停的可以用普通电甁加一组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事实上,小车电瓶很耐操,用车频繁,经常开车30分钟以上的话,一般5年的寿命是可期的,电瓶最怕的是过放, ...

make
电瓶修复

网友:
没什么修复的价值,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应该有修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