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Ihone可以复读编辑音乐的软件,学英语

楼主(2019-12-04):
求推荐ihone可以复读编辑音乐的软件,学英语

网友A:
都没有人回复?Ihone是什么鬼?只见过iPhone,lPhone.如果是iPhone,试试看看自带<<库乐队>>,以前叫<<Garageb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人回复?Ihone是什么鬼?只见过iPhone,lPhone.如果是iPhone,试试看看自带,以前叫 ...

谢谢推荐

这个软件是有耳闻,我也试着用了下,增加乐段-》然后选择文件点击完成,音乐没有处于可编辑状态
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