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公差大,导致我手动扩孔!

楼主(2019-12-05):
我近期在你们这里做了1000片的批量板子,板子上有7个1.0MM的过孔+焊盘(就是焊盘上有过孔,过孔1.0MM的孔径),
原始设计是:孔里要插一个1.0MM直径的弹柱(弹柱的外径一般在0.99MM),拿到手装焊的结果是:50%的过孔,内径都小于0.98(0.95的弹柱,就能插入),
最后找了一个正好1.0MM的螺丝刀,经过两天的扩孔,完成批量装焊;
所以发这个帖子,提请厂家注意一下(想来想去,应该不是钻孔和录光的问题):
可能是孔化时,电流控制问题,导致孔化过厚;
以前在另外一个厂家做了同样三批次共3K的板子,都无此问题,这里发帖提请厂家注意一下!
不过下次做板,我会考虑加0.1MM的孔直径;谢谢!

楼主:
另外想了一下:有可能在钻孔时,选择公差稍微小了点!

网友:
LZ,1mm的脚用1mm的孔,完全不考虑各个环节的公差?
这锅板厂不背。

网友:
请学习 公差配合

网友:
我同一个文件做2次.. 三极管的封装. 过孔差异很大..MP的..

网友:
公差与配合咋学的?

网友:
过孔本身就不补偿,我记得孔化镀铜厚度是0.015mm,1mm的过孔做出成品0.97mm属于正常,如果别的厂家做出来0.99以上,说明别家孔化厚度不够,或者他们给做了补偿。如果要插进去就要放1mm的焊盘或者放1.05mm的过孔。综上,这个大概率是楼主设计的问题。

网友:
孔公差+/-0.08MM;锣板+/-0.2MM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充钱就能解决,但是我不知道嘉立创做不做这样的生意:
有一种连接器是压接件连接器,需要严格的通孔焊盘内径才能可靠连接。这时候如果去板厂下单要特别指出这类焊盘的内径要求,然后板厂会根据要求去控制成品的孔内径。这项服务有可能是需要额外收费的。

网友: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AD软件外形层锁定及同一层: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关于生产稿要如何帮查看?【汇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504-1-1.html?_dsign=cdc51e22
帮细看,放大看细节,以GERBER为准,3D仿真受网络速度与服务器反应以及电脑配置等原因,会影响到渲染出来的效果。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出问题的板子是超过了偏差值范围,投诉后解决了,不过自己费了很多人工。

网友:
还有孔类偏差,能否工艺上只做正偏差?因为孔类多数情况都要通过一些棒棒类物体,线路板又没有伸缩性。。。偶尔孔做了超差,没有影响到别的,这个超差就可以忽略,这样可以减少投诉和双方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