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5寸屏幕规格书找不到具体接口描述

楼主(2019-12-05):
买了一套评估版和5寸屏幕,跟客服要接口描述一直给的是MCU模式的接口描述,请给一个RGB模式的接口定义.打算用STM32F429驱动下试试和评估板对比下
你们推荐使用那种接口?

楼主:
额,,我问的有不妥的地方?咋客服和这里都没回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问的有不妥的地方?咋客服和这里都没回应了

问了客服说给了一份这个给你,不知道这个你是不是淘宝上的那个你;你看看这个是否有用,如果 没有用的话,我叫工程师研究一下STM32F429的芯片,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个简单的接线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客服说给了一份这个给你,不知道这个你是不是淘宝上的那个你;你看看这个是否有用,如果 没有用的话 ...

淘宝上问的人也是我,,客服一直发这个MCU模式的把我都整蒙了...
客服也一直发这个图,,,这个标的一直都是MCU格式的D~   RGB模式应该是R~ G~ B~ 吗?看介绍你们是支持RGB的.

网友:
这个图画的非常不专业,建议找点开发板的图纸参考一下别人怎么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问的人也是我,,客服一直发这个MCU模式的把我都整蒙了...
客服也一直发这个图,,,这个标的一直都是MC ...

RGB对应到D0~D23的可以参考一下液晶屏的芯片手册,一般你单片机是D0~D23,屏也是D0~D23,就不需要用R0~R7,G0~G7,B0~B7这种方式对应了,只是一个名字不同,实际上也上D0~D23的;

当然你要用R0~R7,G0~G7,B0~B7也可以,一般是B0~B7对应D0~D7,G0~D7对应D8~D15,R0~R7对应D16~D23;

客服给你的这个是RGB的接口定义,有4个同步信号线,那个MCU的意思是左边是LCD,右边是MCU单片机,而不是说MCU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对应到D0~D23的可以参考一下液晶屏的芯片手册,一般你单片机是D0~D23,屏也是D0~D23,就不需要用R0~R7 ...

建议完善下你们的规格书,,规格书里只有目录 内容找不到,关于接口描述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完善下你们的规格书,,规格书里只有目录 内容找不到,关于接口描述的资料 ...

这个5寸规格书是很完善的了,算得上是:中英双语,国际标准 。我叫工程再弄一个说明书吧,对规格书及芯片手册关键的地方作一个扫盲,一般规格书是机构说明及电气说明,详细说明是查芯片手册的。你上面所提的问题在芯片手册也有详细的图文说明,只不过芯片手册是英文的,有400多页,一般人看得也烦。
你上面的RGB接D0~D23,对应R.G.B关系在芯片手册的170页有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寸规格书是很完善的了,算得上是:中英双语,国际标准 。我叫工程再弄一个说明书吧,对规格 ...

为啥发给我的只有24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发给我的只有24页??

甭会吧,原来你是找不着芯片手册,叫我以情何以堪啊
行行,我这找根棍子去问问客服她是怎么指导工作的
给你一个图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甭会吧,原来你是找不着芯片手册,叫我以情何以堪啊
行行,我这找根棍子去问问客服她是怎么指导工作的
给 ...

一个屏幕规格书写清楚的事,弄的这么麻烦,,,,其他家屏幕规格书关键点都给写的明明白白,,
当我看规格书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时,我就去问客服,客服翻来覆去没有说到点子上弄的我都很晕,,哪知道还得去看这个400多页的资料,,因为之前想要的资料都在规格书上写明白了

网友B:
确实, 接口定义要什么芯片手册。 直接屏的外观尺寸放一文档就是了。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建议,还是等大家都用一阵子文档例程等规范了,再考虑入手这个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 接口定义要什么芯片手册。 直接屏的外观尺寸放一文档就是了。

机构图旁边放一个脚定义,我们的规格书是有的;引脚定义在原理图及PCB(给的都是源文件,并另附带一份PDF版的)上也可以查看,不只这一处。
如果 这样还看不明白,驱动芯片手册也不想看,只能叫工程师再写一份说明书了。
下面是规格书的引脚定义:
下面是原理图的引脚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建议,还是等大家都用一阵子文档例程等规范了,再考虑入手这个屏吧 ...

这个规格书是已经很完善的了(如果写详细一点,就不像规格书了,当然我可以叫工程师把程序也节选上去,原理图也画上去,但这样就很重复了,原理图及PCB、程序与规格书还是分开好些,条理清楚一点),已经卖了近6年的产品,暂时不会再修改,但可以增加一份使用说明,对于有一点基础的工程师,即将要写的那份使用简明使用说明书帮助不太大。因为液晶屏主要信号线太少了,就几个引脚的说明,现在有原理图,有PCB,还有规格书,有液晶屏芯片手册,还有完整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规格书是已经很完善的了(如果写详细一点,就不像规格书了,当然我可以叫工程师把程序也节选上去,原 ...

人心苦不足,建议不用理会这种2客,所有厂家液晶的规格书和驱动IC的规格书分开,本来就是行业习惯,接口图都给了,看到VSYNC,HSYNC还不懂,难道真的需要手把手?做技术的人碰到2客多了,脾气自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构图旁边放一个脚定义,我们的规格书是有的;引脚定义在原理图及PCB(给的都是源文件,并另附带一份PDF ...

估计主要迷茫在你没写上数据的R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