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路大神,推荐家庭云服务器NAS搭建方案

楼主(2019-12-05):
现在家里搭建1套这个东西,功能主要是:
1. 能代替坚果云
2. 双硬盘备份
3. 影音类

重点是便宜,有10个8个T足够了。。

少折腾,稳定,扁平即可,想放在电视机下方电视柜里。。太大的,主要是在网口附近没有合适的地方。。

网友A:
NAS安全吗?
白群辉、黑裙辉
DS281+

楼主:
我只是做资料备份啊,难道有人来黑我,好象还是要防一手啊,不过这方面不太会啊,不懂啊。。。

网友B:
黑裙辉  不安全,我被封了2次,  白群晖贵 ,,现在winServer2019 + DDNS    然后花6块钱申请个域名 , 同步备份文件用SVN   速度嗷嗷叫

网友:
树莓派4+希捷硬盘盒
自己随便整

网友:
淘宝买个hp gen7服务器五六百块钱,自己买硬盘装个黑群晖搞定。

网友:
白群晖,简单

网友:
hp gen7服务器的空间很差,我的都弄了一个多月了,总有一些瑕疵自己不能接受。

网友C:
我买了海康威视H100豪华版
可以放2个2.5寸的硬盘
可以设置成一个硬盘自动备份另一个硬盘的数据

NAS似乎最怕突然停电
群晖有和UPS联动机制,保护比较到位

网友D:
我的方案:
CPU:AMD 200GE(散)
风扇:乔思伯 HP-400   99元
主板:华擎A320M-ITX  879元(含散装CPU)
内存:威刚 DDR4 2600 4G*2 双通道 ,  104元 * 2
机箱:4盘位NAS小机箱   559元(含电源)
电源:250W 益衡1U

主板带4个 SATA接口,一个 PCIE3*16 接口,一个 M.2 接口。
Win10 Potplayer 硬解播放4K HDR,EVR渲染,帧速30fps,能流利播放。

你可以安装虚拟机建 NAS。

网友:
我的方案:
CPU:i3-2120
机箱:乔思伯 C2   144元
主板:华硕
内存:DDR3 4G
电源:不用钱
二手乐扩sata转接卡 68元
系统盘ssd硬盘60G
数据盘3TB硬盘x4
win10系统
视频用twonky server 8.0.3
bt下载qBittorrent局域网内可以用web添加任务

网友:
双硬盘备份,那么一个硬盘就是4T 5T?加个影音功能加个就上去了,其他备份等操作完全不耗cpu。家用省电比较重要。因为长时间都处于休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裙辉  不安全,我被封了2次,  白群晖贵 ,,现在winServer2019 + DDNS    然后花6块钱申请个域名 , 同步备份 ...

被封了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裙辉  不安全,我被封了2次,  白群晖贵 ,,现在winServer2019 + DDNS    然后花6块钱申请个域名 , 同步备份 ...

费用多少,哪款机型,能否推荐一下,老铁。

网友:
真心建议你买个群晖的NAS就好,能省不少事情。
如果你想折腾,就自己攒台机器,装个自己搞的定的系统,再安装各种协议和应用
必须说,每一步都费心费力的,我是折腾过来的,现在想想真不如直接买台群晖完事儿了,你能用到的功能基本群晖的系统都帮你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案:
CPU:AMD 200GE(散)
风扇:乔思伯 HP-400   99元

你这个看上进心来好复杂,好象钱也不少啊,也得奔2000去了,哈哈。。

楼主:
兄台,型号推荐一个啊,我看了白的价格奇高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安全吗?
白群辉、黑裙辉
DS281+

哥们,你这个关键字错的啊,我搜某东  DS281+  , 根本木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海康威视H100豪华版
可以放2个2.5寸的硬盘
可以设置成一个硬盘自动备份另一个硬盘的数据

海康?不是做摄像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坚果云,如果不远程传大文件的话,蜗牛星际主机装win7貌似最适合

坚果云主要是同步文件的。。。。

网友F:
最近刚升级了NAS,8T企业级组RAID5,可用20T左右,主板是ASUS的工作站主板,CPU E3-1240L低功耗,HBA通道卡,10G网卡,32G ECC内存。除去硬盘3K,其中机箱电源用的万由的就占了1K多。

软件是WIN2018,开hyperV硬盘直通过去用的freenas系统比较稳一点。另外组里个6T的raid1跑的群会,毕竟功能丰富一点。还有几个windows和ubuntu的虚拟机跑点其他应用。

网友:
24小时通电,硬盘寿命要不要 考虑呢?
我之前买的西数WDMycloud,4年左右硬盘就挂了。
想再折腾一个NAS来,又担心这硬盘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刚升级了NAS,8T企业级组RAID5,可用20T左右,主板是ASUS的工作站主板,CPU E3-1240L低功耗,HBA通道卡 ...

关键是我不会搞这个东西,哈哈,属于入门学习阶段啊,还不是发烧友阶段。。。

所以,先用起来,是关键,否则,买回来就是电子垃圾啊,

网友G:
暴风播酷云 与白群晖918+ 配置一样,正在考虑搞一台回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暴风播酷云 与白群晖918+ 配置一样,正在考虑搞一台回来折腾

918好贵啊,惹不起,绕道走人。。

网友:
2楼说的估计是DS2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不是做摄像头的吗?

海康供应的方案很多
摄像头拍下来这么多数据怎么存
那不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NAS
现在海康连SSD都有

网友H:
我的方案:

蜗牛星际A款改装:
1,系统Windows 2012
2,开启远程登录
3,安装了Seafile和Gitblit
4,外网访问采用云主机+VPN 内网穿透方案

目前工作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用多少,哪款机型,能否推荐一下,老铁。

老笔记本改的

网友:
喜欢折腾的话:蜗牛星际、猫盘。

网友:
智能插座+家里台机
台机bios设置上电自动开机,  装TM类远程软件自动开机运行;
想要用时打开智能插座,  通过远程软件操作;
现在是这样比较省电,  但比较基础, 通过远传软件传输较慢.

网友I:
想省事还想便宜,可以看看威联通的ts-453bmini,2000,4盘位,群晖同配置的得4000左右,当然,一般人认为群晖的系统好用,我现在是黑裙,用drive套件,家里,多电脑同步,什么增量也是支持的,不过我没用

网友:
不折腾就白裙

网友:
之前买了暴风云,系统装了个UNAS,目前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省事还想便宜,可以看看威联通的ts-453bmini,2000,4盘位,群晖同配置的得4000左右,当然,一般人认为群 ...

哈哈,可不就是嘛,性价比嘛。。

网友:
推荐你ts453b mini  J3455 处理器、四盘位

网友:
威联通吧,比白群晖便宜

网友:
我的黑裙不知道怎么了一直休眠不了,24小时开机,刚开始是好着的。准备装个win的算了。远程方便点

网友:
没公网IP怎么整?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的方案:

蜗牛星际A款改装:

哪家的宽带服务商呢?有些服务商用内网穿透速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这个关键字错的啊,我搜某东  DS281+  , 根本木有啊。。

我错了 DS218+

网友A:
我准备搞个迷你PC备份资料。觉得NAS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做资料备份啊,难道有人来黑我,好象还是要防一手啊,不过这方面不太会啊,不懂啊。。。

不是黑你,怕资料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家的宽带服务商呢?有些服务商用内网穿透速度上不去

电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黑裙辉  不安全,我被封了2次,  白群晖贵 ,,现在winServer2019 + DDNS    然后花6块钱申请个域名 , 同步备份 ...

奇怪,你啥时候被封的?我用了三四年,没发现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搞个迷你PC备份资料。觉得NAS不安全

如果靠人工每月复制粘贴,那要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奇怪,你啥时候被封的?我用了三四年,没发现有问题啊

第一次三年被封后重装后第二年又被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三年被封后重装后第二年又被封了

汗,你这么说我开始担心起来。。。

网友:
求大神介绍下win10怎么搭建NAS?

网友:
黑裙被封后里面的数据就无法取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这个关键字错的啊,我搜某东  DS281+  , 根本木有啊。。

DS218+  省心,一定要配个ups,远程备份,访问都好用的很。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海康威视H100豪华版
可以放2个2.5寸的硬盘
可以设置成一个硬盘自动备份另一个硬盘的数据

海康威视H100豪华版和WDMycloud比起来,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海康威视H100豪华版和WDMycloud比起来,怎样?

都还没开始用
我也不清楚

WDmycloud是双盘位的吗?
能组成raid1或者模拟raid1吗?

网友:
我弄了2台HP DL180 G6,12盘位,11盘组RAID 6,1个做热备份,以后要扩展到24盘位也简单。开机的时候风扇声音很感人(在城市邻居应该会投诉),之前试过改用静音风扇,硬盘温度飙到80度,只好恢复原状。因为只是用来备份,没必要一直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靠人工每月复制粘贴,那要疯了。

我用【FreeFileSync】这个工具同步数据,就是本地备份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918好贵啊,惹不起,绕道走人。。

对啊  所以搞一台暴风播酷云啊,配置更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三年被封后重装后第二年又被封了

黑群晖被封?黑白群晖一起用了快5年没被封过。
莫非你说的是黑群洗白用QuickConnect被封?
都免费用了NAS系统,就别玩洗白占用人家资源的事情了,自己搞个DDNS也不困难。
何况QC并不好用,有公网IP都经常出现打洞失败的问题(打洞失败就只能走群晖服务器转发,大概250KiByte/s的速度),还不如DDNS。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黑群晖被封?黑白群晖一起用了快5年没被封过。
莫非你说的是黑群洗白用QuickConnect被封?
都免费用了NAS ...

没用QuickConnect   用的花生壳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用QuickConnect   用的花生壳

那是如何被封?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那是如何被封?
愿闻其详

我咋知道为啥被封,,没有任何征兆登不上去了,,只知道被封是一批一批的封,因为有很多跟我基本一个时间被封.

网友N:
直接买个群晖NAS 不香吗

网友:
浪费时间自己折腾,不浪费时间就群辉,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买个群晖NAS 不香吗

你是说DS218+这种吗?

网友O:
双盘白裙也就1000多吧,省心省事,买来就花了一天时间去熟悉和配置,已经一年多没去碰过了,虽然灰落满了,依旧运行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咋知道为啥被封,,没有任何征兆登不上去了,,只知道被封是一批一批的封,因为有很多跟我基本一个时间被封. ...

你那是因为引导不支持新版本系统,又自动/手动升级了新版本导致DSM无法启动。数据都在的,直接重装旧版本的DSM就可以了。

玩黑群那么多年,从没见过谁的系统真的是被群晖官方封禁导致用不了的。真有的话,群里/论坛里还不炸锅……

网友P:
我的方案: (省电、经济、安全)

小米wifi插座(50多元)+ 家里台式 + 花生壳动态域名(各类路由器基本支持登录)+远程终端3389。

要用的时候: 手机app开家里台式机电源,然后 手机远程终端RD Client 或者 pc远程桌面(也可用向日葵软件pc和app都有),连接你的动态域名登录家里的电脑。
                  各种操作任意、无限制

用完了: 关机--- app--->wifi插座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双盘白裙也就1000多吧,省心省事,买来就花了一天时间去熟悉和配置,已经一年多没去碰过了,虽然灰落满了, ...

来来来,终于看到了一个真用上群晖的主了,请问买的哪个型号? 配的哪个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的方案: (省电、经济、安全)

小米wifi插座(50多元)+ 家里台式 + 花生壳动态域名(各类路由器基本支 ...

我也是直接拿一台以前的I3 2100旧电脑用,3个硬盘,功耗40W左右。
不过我开机用juiceSSH,远程登陆到路由器给电脑发送唤醒指令,
电脑不用就休眠,也是远程登陆到电脑用命令行休眠,
命令都是存好的,在手机点1,2下就行,感觉也挺方便的。

网友:
1.省钱:黑裙  蒲公英路由VPN+蜗牛星际+硬盘。
2.省心:白裙

网友:
按lz要求没法白裙,因为白裙没有扁平的能放电视机柜里的产品(类似机顶盒)。白群的型号都只适合放电视柜上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来来来,终于看到了一个真用上群晖的主了,请问买的哪个型号? 配的哪个硬盘啊。。。

我的是216,西数红盘,raid1,主要同步照片和工作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是216,西数红盘,raid1,主要同步照片和工作资料。

同步软件用啥?  能达到坚果云或百度云的效果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同步软件用啥?  能达到坚果云或百度云的效果吗?

用群晖自带的软件,能达到那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群晖自带的软件,能达到那个效果。

谢谢。。。

网友:
不折腾就直接上白裙吧,自己折腾总有这样那样的小瑕疵。

网友Q:
不太想折腾的话就用下图这个吧,我的原来DS281+都准备出了,实在是不会用,买回来一直吃灰到现在,前两天想起来了,还是换成WIN下的用着习惯。(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太想折腾的话就用下图这个吧,我的原来DS281+都准备出了,实在是不会用,买回来一直吃灰到现在,前两天想 ...

你推荐位图片上这个NAS你是现在已经要用了,还是准备用啊?

你的DS218多少钱出,准备,如果价格合适,我可以拿下。。。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推荐位图片上这个NAS你是现在已经要用了,还是准备用啊?

你的DS218多少钱出,准备,如果价格合适,我 ...

具体价格目前我也没有了解,待今天收到我楼上的硬盘盒装好后再说吧。。看楼主也是坛内元老,价格好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具体价格目前我也没有了解,待今天收到我楼上的硬盘盒装好后再说吧。。看楼主也是坛内元老,价格 ...

你推荐的这个就是一个光杆盒子,好象没看到主板,我等你的折腾结果,如果不错的话,实际上你这个小铁盒更实惠。。哈哈。。就是不知道性能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这个就是一个光杆盒子,好象没看到主板,我等你的折腾结果,如果不错的话,实际上你这个小铁盒更 ...

等我晚上回去测试,从刚到手的情况来看,做工还行。只是硬盘仓居然是塑料的,而且手感偏软件,质感与218+的硬盘仓相比,差了许多,性能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