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推荐的PDF编辑软件

楼主(2019-12-05):
可以编辑比如图片格式的PDF,比如可以整行整行的删除一部分内容(不需要删除一行中特定的几个字)

网友A:
一直在用的,免安装,绿色版,图片也能修改,但是功能较简单,类似早期windows的画图功能,要详细修改图片的话,把PDF里的图片导出,用PS修改,在插回到pdf中就好了。
插文字的话,出现乱码需要加字体哦

网友:
福昕的pdf有这个功能,不过是收费的好像

网友:
Icecream PDF Editor
https://icecreamapps.com/PDF-Editor/
为数不多的免费pdf编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的,免安装,绿色版,图片也能修改,但是功能较简单,类似早期windows的画图功能,要详细修改图片 ...

哈哈,我也一直收藏的这个版本。然后阅读器也是3代绿色

网友:
福昕风腾PDF套件
Foxit PhantomPDF

网友:
新版的office可以直接打开pdf编辑, 就是如果文件比较大的话, 打开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的,免安装,绿色版,图片也能修改,但是功能较简单,类似早期windows的画图功能,要详细修改图片 ...

我也在用这个版本,操作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