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做气体检测的变送器,厂家会标定吗

楼主(2019-12-06):
.网上很多卖二氧化碳,一氧化炭,甲醛.等等各种气体变送器。。。那些厂家会对这些气体传感器进行二次标定吗..如果要标定,这些气体哪来的,这都得要化学实验室了。。毒气检测一般人干不了吧。。。。。淘宝问了几家,都说她们会用标气标定,表示很怀疑

网友A:
用标准气体来标定。一般只标定两个点,零点和一个标气点。标准气体向气体厂家购买,类似充煤气

网友:
会标定啊,都是标准气体,没什么危险性,一种气体一个气瓶

网友:
理论上会标定的,也可以自己去计量院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气体来标定。一般只标定两个点,零点和一个标气点。标准气体向气体厂家购买,类似充煤气 ...

要是量大,不得一直排放,,气体排哪?  环保会查么

网友:
都说是会标,但是如果量大。。。。你懂的。

还是自己用标气测一下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量大,不得一直排放,,气体排哪?  环保会查么

你想多了,即使一直标定,但标定所用浓度都是非常低的,毕竟是有害气体,一般检测到低浓度就报警了,空气中要是有高浓度估计都死伤不少人了。
所以用的标气或者自己根据化学式配比出来的标气浓度都是非常低的,可能连你一个屁的危害性都没有,直接通风柜抽走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即使一直标定,但标定所用浓度都是非常低的,毕竟是有害气体,一般检测到低浓度就报警了,空气 ...

完全正确,不标定一是出厂后赔不起,有毒不报警等于杀人!二是计量院不给你发证,没人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量大,不得一直排放,,气体排哪?  环保会查么

而且即使量大,也用不了多少量的气体。不是每个传感器都配个标气标定一次,是配一次标气,放到一个大点儿的气箱里,里面工装可能一次标定几十上百个传感器模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量大,不得一直排放,,气体排哪?  环保会查么

去看看标定方法,你以为满天的毒气乱飞?一根细管连很多罩,一次标完很多的,放到空气中也没多少?况且标气浓度本来就低的。二是气箱标定,气箱内用注射器针头打一点点,浓度够报警就可以了,一个气箱可以标几十只。可不是像那种发电厂的烟筒一直排毒,如果那样的话厂周围人都死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标定方法,你以为满天的毒气乱飞?一根细管连很多罩,一次标完很多的,放到空气中也没多少?况且标 ...

一看就是老司机~
我这个气体报警器厂家打杂工就不多说话了,仰慕中~
=============== 分割线 ===============
修改编辑(回复楼主):记得有些标气也不是随便买的,有备案机制。毕竟某些气体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老司机~
我这个气体报警器厂家打杂工就不多说话了,仰慕中~
=============== 分割线 === ...

那些特别毒的气体或一些特种气体是要备案,一般的都好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标定方法,你以为满天的毒气乱飞?一根细管连很多罩,一次标完很多的,放到空气中也没多少?况且标 ...

“打一点点”,这样量是精确计算的吧?要不怎么知道当前气体的准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点点”,这样量是精确计算的吧?要不怎么知道当前气体的准确值? ...

注射器上有刻度,气箱内放标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