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示波器是趋势?会不会取代传统按键旋钮

楼主(2019-12-06):
转自B站的视频:示波器对比触控麦科信示波器和传统按键泰克示波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111915/
触控最成功的赢家应该就是智能手机了吧。比按键旋钮不仅仅方便,看起来也更先进啊。
泰克我知道也有出触控的示波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趋势,毕竟示波器是一种工具,能够提高生产力才是目的。

网友A:
纯粹瞎搞,接个鼠标都比这个好。带触控示波器,测大功率电源时,那各种全自动的骚操作,第一次见的人绝对会当成见鬼了。

网友:
视频很风骚。
我用过几年泰克的DPO5XXX和DSA几个型号,触屏还是没法完全取代旋钮的,有时候甚至需要上鼠标。有时候误触也很烦,直接把触摸开关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瞎搞,接个鼠标都比这个好。带触控示波器,测大功率电源时,那各种全自动的骚操作,第一次见的人绝对会 ...

是的,触屏干扰是个问题,不过泰克是德也都出了,说明还是有意义的。很多人使用的时候并不会干扰,那么这时候提高效率的意义就来了。万一干扰了就锁屏,回到按键旋钮。不知道触屏的智能手机为什么没遇到过干扰不能用的。

网友:
哈哈~视频里这俩示波器  和我们公司这俩一模一样~~~
我猜楼主应该是麦科信的人。

网友:
可能是操作习惯吧,我觉得触控并不能替代旋钮。。

网友:
在用的是德3024T也带触摸,很蛋疼,还不如旋钮来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触屏干扰是个问题,不过泰克是德也都出了,说明还是有意义的。很多人使用的时候并不会干扰,那么这 ...

估计LZ没看到过那个用山寨充电器导致手机自动开APP订房并准备付款的新闻。

网友B:
还是感觉旋钮的好,触屏喜欢误操作,这样的话,干嘛不用语音呢?讯飞在哪里?
就和孙悟空一样,再大些,再长些,再。。。

麦科信可以配合AI语音搞个人工智能的示波器走一波。

现在感觉周立功的示波器可能在测量性能上比较欠缺,就走好用的APP路线,国内的示波器估计都会这样,基本性能很难突破,搞搞人机界面也是可以的。
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只要满足个人需求就中。麦科信的大屏确实很爽。

网友C:
由于技术积累和资源的原因,大部分国产示波器公司只能在大屏、存储深度、触摸屏、低价格去竞争国外公司的低端示波器市场;

数字示波器出来这么多年,功能及亮点已经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创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于技术积累和资源的原因,大部分国产示波器公司只能在大屏、存储深度、触摸屏、低价格去竞争国外公司的低 ...

是的,期待有朝一日能用上国产10g adc做的示波器。

网友:
我看greatscott的视频
用安捷伦的大触摸屏示波器
挺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触屏干扰是个问题,不过泰克是德也都出了,说明还是有意义的。很多人使用的时候并不会干扰,那么这 ...

1、不同机器抗干扰性不同,我朋友的感应加热设备,是德S系列触摸屏没问题,是德3000XT系列触摸屏就乱跳
2、手机一样有被干扰的,同样他们感应加热设备,三星华为在附近都不行,苹果的没试过
3、麦科信STO1104C,可以插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瞎搞,接个鼠标都比这个好。带触控示波器,测大功率电源时,那各种全自动的骚操作,第一次见的人绝对会 ...

但是大部分场景触控的比传统的方便太多了,目前我就用的这款,传统那种一级一级的菜单再也不想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期待有朝一日能用上国产10g adc做的示波器。

这么贵,如果不是学校或国企,您真的打算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旋钮的好,触屏喜欢误操作,这样的话,干嘛不用语音呢?讯飞在哪里?
就和孙悟空一样,再大些,再 ...

麦科信的屏幕不算太小,但是看惯了手机,你会发现STO1104C的边框让人无语。不过通过HDMI投屏到PC的显示器上确实更大更震撼(分辨率另说哦)。另外麦科信人机界面的工程师要么水平有限,要么人少忙不过来,STO1104C的配色不如2000元的DS1054Z,感觉就像儿童绘画作品一样幼稚,饱和度很高,大蓝配大绿,大红配大紫……
不过STO1104C有一点挺好:因为是按键开机,结构上还不好设计成凹陷式防止误按下,带了自锁,可以先按ZOOM再按开关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瞎搞,接个鼠标都比这个好。带触控示波器,测大功率电源时,那各种全自动的骚操作,第一次见的人绝对会 ...

听说大功率有这种失效的情况。我测过变频器输出1.5A/2Hz左右的波形,触摸屏没有失效,效果勉强可以接受,比OWON手持的要好。毕竟带了可调低通滤波器
电池还算给力,5个小时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贵,如果不是学校或国企,您真的打算买吗?

国产几百元的10G级的可以考虑

你发的都是泰克进口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几百元的10G级的可以考虑

你发的都是泰克进口的吧。

北京普源,国内量产商品级最高性能的示波器。ADC是他自己的“凤凰座”,2颗10G交错采样的20G示波器一直没推出,估计是遇到瓶颈了
https://www.rigol.com/products/oscillosope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瞎搞,接个鼠标都比这个好。带触控示波器,测大功率电源时,那各种全自动的骚操作,第一次见的人绝对会 ...

打个比方,普通汽车还不能下水渡河呢,是不是不能下水的车就没意义了, 不是人人都需要水陆两栖车的,以很多人的工作环境可能几乎都遇不到触屏干扰的情况,他们能用的很好不是也很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京普源,国内量产商品级最高性能的示波器。ADC是他自己的“凤凰座”,2颗10G交错采样的20G示波器一直没 ...

瓶颈倒不至于,关键是国内没市场啊。搞半年不值得。还有就是adc本身也是有带宽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几百元的10G级的可以考虑

你发的都是泰克进口的吧。

他发那两个是普源rigol的
普源现在自己做ADC+模拟前端了

网友:
泰克十几年前就有触屏示波器了,就我使用过的10.1吋 tek7104 dpo示波器价格不菲,触屏也很好用,没有发生过设备误触发事故。
但毕竟老技术员们,大都习惯直接使用示波器旋钮来作各种调节的...... 触屏偶尔用用也不错,关键在于示波器本身的质量和可靠性。

网友:
带触控很有用,但用在示波器上没有解决痛点,反而还有一些不方便,所以不会替换

网友:
看这台触控示波器还是保留了旋钮,多一种选择才好

网友F:
还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需求,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买了这个示波器,开始他一说他的想法我吓了一跳:要是右边的旋钮能锯掉多好!!

网友:
旋钮还是保存的好,效率比触控高太多了, 就像汽车中控,现在很多车弄个触摸按键,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技术积累和资源的原因,大部分国产示波器公司只能在大屏、存储深度、触摸屏、低价格去竞争国外公司的低 ...

存储深度是个痛点

网友G:
很垃圾啊,电磁环境稍微复杂点触摸屏就不管用,买的后悔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垃圾啊,电磁环境稍微复杂点触摸屏就不管用,买的后悔死了

买的麦科信的?
老哥仔细说说

网友:
示波器的核心技术不在于使用方法,而是性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买的麦科信的?
老哥仔细说说

变频器工业干扰就不说了,开关电源都能干扰的触摸屏失灵!还莫名其妙的出现没有波形故障,什么故障代码都没有,哪儿也没动就没有波形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工业干扰就不说了,开关电源都能干扰的触摸屏失灵!还莫名其妙的出现没有波形故障,什么故障代码都 ...

TO系列的吧,不带实体旋钮,我以前也用过。你要是现在还在用建议你弄个无线鼠标吧,应付触屏干扰没问题。
没波形的问题不好说,有时时基调太大了也会好长时间出不来波形,最好能发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工业干扰就不说了,开关电源都能干扰的触摸屏失灵!还莫名其妙的出现没有波形故障,什么故障代码都 ...

怎么测的?我用电流探头,测1.5A/2Hz输出,STO1104C触摸屏没有失效的情况

楼主:
干扰应该是高频信号才会遇到,能解决掉的话肯定是触屏更好了。不知道泰克最新的MSO系列是不是抗干扰很强,看视频他们这个触控也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有意义,触控是方向,旋钮迟早被干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需求,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买了这个示波器,开始他一说他的想法我吓了一跳:要 ...

跟他说,用我的TO1000和他换。

网友:
买了个STO1104,这个带触控的用起来还不错,出差带着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他说,用我的TO1000和他换。

哈哈!这位朋友你认识,就是群里的贝尔,你可以和他商量一下,我估计没戏!

网友J:
买了几个泰克最新触屏示波器,等到货了,试试,不过我们主要用在低频环境测量。

网友:
两个都有用着更方便,单一的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K:
感觉老罗的声控excel用错地方了
不应该用在办公软件上,应该用在示波器上

手不够用的时候真希望示波器能听懂人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了几个泰克最新触屏示波器,等到货了,试试,不过我们主要用在低频环境测量。 ...

土豪,泰克那几个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老罗的声控excel用错地方了
不应该用在办公软件上,应该用在示波器上

是德有一款触控的我记得还有语音声控,也是为了触控干扰的时候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土豪,泰克那几个可不便宜

一直在用5034,电阻屏,不爽啊,又定了2个最新电容屏的,不过是3系的,低端一点啊。不喜欢5系的,还是3系的好,信号波形用3系的观看总是比较完美,换了5034,哎,波形好难看啊。外面的人总觉得我这个示波器有毛病。同他们在公司里测的波形不一样,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J:
一直在用5034,电阻屏,不爽啊,又定了2个最新电容屏的,不过是3系的,低端一点啊。不喜欢5系的,还是3系 ...

波形难看正常,现实中干扰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低端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反而都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