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 ep4CE6 io 输出脉冲有高有底的问题

楼主(2019-12-06):
想用altera ep4CE6 输出多个脉冲,用示波器发现有的脉冲很低。已经把io的驱动能力改到最大了。还是不行。换过其他pin,也是不行
哪位指教一下,多谢!!!。

490364

网友A:
用过altera 芯片多年了  个人经验, 该问题与芯片无关,可以发代码让大家查一下

楼主:
可是不接负载,脉冲式正常的。仿真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altera 芯片多年了  个人经验, 该问题与芯片无关,可以发代码让大家查一下 ...

lz的情况像极了外部有下拉。

网友:
IO 上加个上拉电阻呗。

或者加大驱动电流。 QUARTUS 里面可以设置驱动电流

网友:
应该给出端口引出后,连接外部其它器件的电路图。 毕竟你都说的不接负载时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你外部是啥?不就是打架了吗?单独接个led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