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用python写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9-12-06):
分享一个自己用python写的上位机软件,供大家学习参考,作为一个学习python的例程。

这是一个自己DIY的物联网网关设备的上位机配置工具,这个软件包含了我对PyQt5、serial、json等的简单综合使用:
        ConfigTools_ui.py         主要实现UI界面布局
        ConfigTools_drv.py         主要是对界面按钮的做有一些基本驱动层的响应
        ConfigTools_app.py        主要是应用层的响应
        res\style.qss                一些空间的样式定义,包括颜色、外观等;
        pytoexe.py                        设置图标,生成exe文件;

本人学习pythony也是入门阶段,想要更深入的学习,请大家指导建议;

网友:
感谢分享,,

可以上传到github上,,

网友:
我也是初学 用到了 pyaudio 打包exe后,就是运行不了,我用的打包是pyinstaller.

网友A:
老哥这个GUI是用什么东西写的?

网友:
感谢楼主,编译器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请问楼主,用户端的电脑需要安装哪些软件 或者库才能运行这个上位机呢?

网友:
楼主这是用 pyqt 开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个GUI是用什么东西写的?

你应该叫小姐姐。

网友:
学习啦 正好想做

网友:
马克,楼主有爱

网友C:
不错,顶!
去年计划开始python, 今年底了,还是开始。。。oo

网友D:
界面布局是怎么实现的? 有没有专用设计软件

网友:
做到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界面布局是怎么实现的? 有没有专用设计软件

它用的pyQT   布局当然可以用QT的界面工具。

网友:
大神。 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错,顶!
去年计划开始python, 今年底了,还是开始。。。oo

哈哈,跟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界面布局是怎么实现的? 有没有专用设计软件

Qt Designer

网友:
学了一点py,因忙又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跟我一样,

一样+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叫小姐姐。

大屌小姐姐?

网友:
你这个称呼的对象应该是人妖。

网友:
这个和MFC比起来有什么优势

网友:
感谢分享,后面要用这个做上位机,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看来Python以后会在电工界流行了?

网友F:
都已经用qt了,为什么还要用python

网友:
多分享上位机资料吧 好想学phython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
phyon对界面描述是用XML方式流式布局吗?还是纯代码或拖放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hyon对界面描述是用XML方式流式布局吗?还是纯代码或拖放方式?

楼主用的PyQt

界面布局的话有两种,传统的Widget界面,,可以用Qt Designer拖放界面,,生成的界面文件以.ui为后缀,,是个XML文件

另一种是新出的QML界面,,这种也有布局器,不过不好用,,需要手写代码制作界面,,比较复杂,,优点是灵活,,

网友:
感谢,真的不错!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已经用qt了,为什么还要用python

为什么已经有Qt了,,Qt公司还要自己开发PySide2呢

而且Qt公司自己也意识到用C++给Qt Creator开发插件的方式不够理想,,计划提供Python API,,这样就可以通过PySide2给Qt Creator开发插件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也在学python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PyQt

界面布局的话有两种,传统的Widget界面,,可以用Qt Designer拖放界面,,生成的界面文件 ...

请问,熟悉python的大佬,怎么能缩短 上位机接到串口数据到上位机回复数据 的时间,控制在十几,二十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熟悉python的大佬,怎么能缩短 上位机接到串口数据到上位机回复数据 的时间,控制在十几,二十毫秒 ...

我做的小工具都没有实时性要求,,没做过相关研究,,

我觉得软件能做的就是缩短查询串口的时间间隔

如果担心Python线程的实时性的话,,可以试试用QTimer定时1ms来查询

不过就算软件做到了,,可能还要确保串口驱动没有很大的延迟。。

网友:
界面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小姐姐 真好看

网友:
请问楼主,学您那个PYTHON需要安装哪些软件来开工,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python版本?

网友:
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啊

网友:
ui用的啥?qt?

网友:
想学,入门途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