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LD1370电源管理芯片不起振

楼主(2019-12-06):
电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上电后输入电源短路保护,将MOS管Q3拆除,使用示波器测试PIN10的波形,发现是一个15V左右的固定电平输出,没有芯片描述的400KHz的控制波形,不知道什么情况,请使用过该芯片的老司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