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LED驱动芯片WS2811的进来一下,请教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9-12-06):
网上下载了两个文件。时序的时间有出入,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楼主:
速度太快,普通单片机跟不上。

网友A:
搞个arduino 跑一下,捉波形或是看代码,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arduino 跑一下,捉波形或是看代码,即插即用~~

网上好多例子都是0.5us  2us,即 上图时序.。但官方文档却是下图时序

网友:
就光 worldsemi 自己的 datasheet, 这个 T0H, T0L 的时间都变来变去的
你要看其他家的 datasheet,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值
而且允许的误差还都写得挺小的,例如这个 +-150ns

实际上好像时序要求没这么严格,不过具体多少适用范围最广我也没试过
一般电平维持时间 短:长 = 1:3 会比较好编程,0.3us : 0.9us 就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太快,普通单片机跟不上。

一般靠 SPI/I2S + DMA 实现,好像还有用 PWM + DMA 的,我觉得没前两种直观

ESP8266 上驱动 WS2812B 一般用 I2S + DMA,
STM32 上就 SPI + DMA 了

3 字节的 RGB 数据转换完是 12 个字节,其实就是 1 bit 原始数据转成 4 bit (3 + 1 or 1 + 3),由 DMA 从 RAM 往外设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靠 SPI/I2S + DMA 实现,好像还有用 PWM + DMA 的,我觉得没前两种直观

ESP8266 上驱动 WS2812B 一 ...

SPI是只使用数据线吗?时钟线浪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是只使用数据线吗?时钟线浪费掉?

对,只使用 MOSI

其实 I2S 的 SCK 和 WS 同样是不会用到的

网友C:
我是这样控制的:
1:H800ns,L400ns,
0:H400ns,L800ns,
总周期1.2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控制的:
1:H800ns,L400ns,
0:H400ns,L800ns,

你这个既不符合2种时序也不是1:3

楼主:
调试完成了,两种时序都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快速的对线路有要求,慢速的死等延时消耗CPU资源

网友D(2020-11-02):
楼主你好,请教下驱动这个芯片用了电平转换吗?资料上写ws2811需要0.7vdd,我试的直接io相接的控制不了,请指导一下,谢谢!目前手上没有电平转换芯片,用mos管搭了个发现开关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教下驱动这个芯片用了电平转换吗?资料上写ws2811需要0.7vdd,我试的直接io相接的控制不了,请 ...

用了74HC245把3.3转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