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益衫 PM2.5传感器,10块1个,寻资料

楼主(2019-12-06):
在TB上看到有卖二手益衫科技 A3-IG 工业级激光PM2.5传感器模块,看起来成色不错,才10块1个,买了两块回来。找到电源管脚,接上测试有串口信息输出,但不知道含义。有哪位坛友用过这个模块的,有相关资料发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有资料就不只这个价了。卖家没资料建议还是找到资料再买,除非你有兴趣折腾。

网友:
好便宜

看看这个对不对

网友A:
楼主转成9600 hex看看

网友:
这个数据结构和攀藤的完全一样啊。就是起始字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转成9600 hex看看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2E 0E 41 15 06 00 04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3 A8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45 0E 58 14 A9 00 06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7A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45 0E 58 15 ED 00 02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BB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45 0E 70 17 19 00 05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04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45 0E 70 15 1D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04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5C 0E 58 14 92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77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5C 0E 58 13 DA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BE
32 3D 00 1C 5C 27 00 04 00 04 0C 45 0E 58 13 94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5F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5C 0E 70 15 79 00 01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72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5C 0E 58 15 79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5C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73 0E 70 15 90 00 02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A1
32 3D 00 1C 5C 25 00 03 00 03 0C 73 0E 58 16 32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2A
32 3D 00 1C 5C 25 00 03 00 03 0C 73 0E 70 18 8B 00 02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9C
32 3D 00 1C 5C 25 00 03 00 03 0C 8A 0E 87 17 E9 00 04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29
32 3D 00 1C 5C 25 00 03 00 03 0C 8A 0E 9E 17 30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86
32 3D 00 1C 5C 25 00 03 00 03 0C A2 0E CC 18 E7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84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A2 0E CC 17 19 00 05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BA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A2 0E E3 17 A4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5A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B9 0E E3 15 79 00 05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46
32 3D 00 1C 5C 26 00 04 00 04 0C B9 0E E3 15 ED 00 05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BA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A2 0E E3 15 BF 00 06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79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A2 0E FA 15 ED 00 04 00 01 00 01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BE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8A 0E E3 15 90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2F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8A 0E CC 16 EB 00 03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74
32 3D 00 1C 5C 28 00 06 00 06 0C 8A 0E CC 15 A8 00 08 00 01 00 01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3A
32 3D 00 1C 5C 28 00 05 00 06 0C 5C 0E B5 15 D6 00 01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19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73 0E B5 18 5D 00 02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B9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6 0C 73 0E CC 19 72 00 05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4 EA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6 0C 8A 0E FA 18 5D 00 05 00 01 00 01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5 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转成9600 hex看看

数据基本对的上,要买的可以赶紧去哦

网友B:
半小时钱店铺销量1笔,现在19笔

网友C:
赶快买了两个,知道哪个83c26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小时钱店铺销量1笔,现在19笔

不要急,小心翻车。数据格式虽然对的上,但数据不知道是否正确啊,红框和绿框的PM2.5和PM10值感觉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快买了两个,知道哪个83c26是什么吗?

Smart Card Reader Interface with Power Managem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Smart Card Reader Interface with Power Management

看来白花2块钱,还以为是什么MCU

网友:
现在29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2 3D 00 1C 5C 27 00 05 00 05 0C 2E 0E 41 15 06 00 04 00 00 00 00 53 48 44 41 37 30 31 30 03 A8
3 ...

PM10是选配,这个估计是直接复制了一份PM2.5的值.

网友:
益杉激光式PM2.5传感器CP-15-A4-CG产品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急,小心翻车。数据格式虽然对的上,但数据不知道是否正确啊,红框和绿框的PM2.5和PM10值感觉不对呢 ...

测试的时候,环境的空气质量如何?

网友:
找到了,买一个看看有没有机会玩起来。

网友:
  有资料才好玩

网友:
赶紧买了两个,说不定可以用呢

网友:
赶紧买2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急,小心翻车。数据格式虽然对的上,但数据不知道是否正确啊,红框和绿框的PM2.5和PM10值感觉不对呢 ...

自己拿香烟在旁边测试一下,看看数据是否变化。

网友E:
下架了??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架了??找不到了

没下架呀  显示还有三百多个

网友:
你发链接,我发资料

网友:
大家不要将技术资料给店家。店家因为没有资料才这么便宜卖的 :)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这个也是PM2.5的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用起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3969304973.9.e9572132td3BE2&id=608693307031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两个

网友:
我跟风买了两个

网友:
跟风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拿香烟在旁边测试一下,看看数据是否变化。

前面发的打印信息的模块被我拆过,可能拆出问题了,那个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我用另外一个没拆过的(买了2个)用电烙铁烫焊锡烟在旁边测试,是有明显的数据变化的,应该是没问题,空了在折腾

网友:
跟风了两个。

网友F:
涨价了啊
不过其他家全新模块也没特别贵,这个型号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涨价了啊
不过其他家全新模块也没特别贵,这个型号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

还在,没涨啊!,, ,,店主给的资料:

网友:
pm2.5模块是有寿命的哦

二手的不靠谱吧。

我这有几个霍尼韦尔的模块还扔着呢。    弄这个不如买个成品的用就是了。

网友:
哇?哈!...咋多人玩这个?那我也跟风了两来玩玩啦!~~

网友H: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有使用寿命,估计感觉数据不准就淘汰了,玩玩可以,PM2.5传感器中寿命最短、最容易损坏的两个元件是风扇和激光器,光学元件上的灰尘积聚会引起发光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有使用寿命,估计感觉数据不准就淘汰了,玩玩可以,PM2.5传感器中寿命最短、最 ...

这个没办法清洗的吗,只是有灰尘,不是元件老化

网友:
跟风买了几个。焊了一个USB转串口,实测在空气净化器出口,PM2.5的浓度是个位数,6~7的样子。室外AQI本地是157,去外面溜了下,实测浓度106的样子,换算后是138的样子。

网友I:
我到手的,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J:
根据上面图片上的型号找到的资料,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
没人拆解看看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在,没涨啊!,,  ,,店主给的资料:

嗯?前两天看是15块?又降回去了
跟风拍两个 +1

于是赶紧去画个配套显示板

网友:
买两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根据上面图片上的型号找到的资料,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应该不是,尺寸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到手的,波特率是115200.

波特率确实是115200

网友:
跟风买2个测得好玩

网友:
我也来两个折腾之

网友K:
已经到货,谁有程序给一个,谢谢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
跟风买了俩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已经到货,谁有程序给一个,谢谢

我的小测试工具, 你可以试试, 需要WIN64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小测试工具, 你可以试试, 需要WIN64系统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还是攀藤的靠谱。就是贵!

网友M:
上面的协议是对的,波特率是115200。
买了3个,第1个是正常的,数值比攀藤G5大10%左右,第2个数值大概只有25%左右,第3个风扇不转,修理后和第1个数值差不多。

网友:
收到了,有股刺激性的味道,不知道以前这玩意是装在哪里的
读数相比本地气象站的读数偏低

网友:
usb转串口在电脑上试了下,不知道为什么,已连接传感器的数据引脚到usb转串口上,usb转串口就不工作,电脑就自动弹出硬件,一断开数据引脚,usb转串口又重新被电脑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面的协议是对的,波特率是115200。
买了3个,第1个是正常的,数值比攀藤G5大10%左右,第2个数值大概只有2 ...

如果不同数值等比例的大或小,看手册里说可以调节放大缩小倍数

网友N:
到手试了一下,室内PM2.5 在140~160                    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话,空气也太差了

如果不对,感觉钱打水漂了

有没有同样买了传感器的深圳坛友,报一下数据做个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到手试了一下,室内PM2.5 在140~160                    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话,空气也太差了

如果 ...

经过我的重新买了一个攀藤的传感器(PSM5003ST)回来做了一下对比,和这几天的使用,这个模组相当于玩具,个人要求不高可以买来玩玩。

和攀藤模组相比:
1,PM2.5数值偏大(大20个数值左右),而且跳动频繁。(基本上每次刷新,数据都会变化。攀藤基本上刷新几次才会跳动)。
2,使用这个模组需要好一点的电源,数值容易受电源干扰。
     刚开始不知道,直接接的是电脑的USB口,数值一直在140~160跳动 时间久了会跳到200+。
   使用垃圾5V适配器,更恐怖,直接爆表。1000+

下面附上数值对比图:

网友:
幸亏没买。都已经下单了,就是还没付款。

网友:
我的到货后多了个刷卡器

网友:
买了两个到货了,接电脑上测试了下感觉还可以,显示的数值还是比较稳定的,放客厅基本在70左右,放到空气净化器出口可以到2的样子,还是比较稳定的,数值没有63楼说的波动很大。
至于准不准不清楚,没有对比,用来简单看看空气质量还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坛友这个小软件显示有保算法吗,上下两个数值有时差异很大。另外,如何能在WIN7 32位下运行,感谢! ...

PM25是8次值滑动平均, AQI是计算的, 其余小字是读到的原值,

小工具只是用来测试传感器而已, 附件是X8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