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实,AgNi材料的继电器负载是不是一点容性负载都不能带

楼主(2019-12-06):
采购在宏发哪里定制了几百个继电器,触点材质是AgNi材质,16A/250VAC。测试的时候带20W的一个LED电源,触点直接粘住了,和他们沟通,说这个材质只能带阻性负载。有这个说法了没,求证实

楼主:
   就一个带T和不带T的区别。触点材料T: AgSnO2  无:AgNi

网友:
呃。。。真jb娇气的触点

等大神科普~~

网友:
有时候的高电压,小电流,对触点影响非常大!菲尼克斯的镀金触点也是这样的性能

网友:
主要是冲击电流,瞬间应该大于50A。

网友A:
交流用可控硅更好一些吧,直流就用mos,而且小功率基本上没有发热的问题。继电器一般是要求隔离或者精密信号切换的时候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用可控硅更好一些吧,直流就用mos,而且小功率基本上没有发热的问题。继电器一般是要求隔离或者精密信 ...

真实负载有2KWLED灯左右,两个16A的继电器并联,客户只用了一个小的LED电源测试,没几下就粘住了。可控硅要加散热。

网友:
继电器不能并联使用吧,因为开关时间不是同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实负载有2KWLED灯左右,两个16A的继电器并联,客户只用了一个小的LED电源测试,没几下就粘住了。可控硅 ...

功率越大反而应该越用可控硅。继电器肯定不适合这个场景的,或者用交流接触器才能抗住。 2KW功率电流不超过10A,可控硅的压降1V,也才10W的热功耗。

网友B:
要可靠就用接触器。也可以用松川的832继电器,40A的,我们用在UPS上,可以计算好过零点开通,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越大反而应该越用可控硅。继电器肯定不适合这个场景的,或者用交流接触器才能抗住。 2KW功率电流不超 ...

建议过客户用接触器,说体积大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可靠就用接触器。也可以用松川的832继电器,40A的,我们用在UPS上,可以计算好过零点开通,比较稳定。 ...

继电器开通时间不统一吧,说不定你想零点开通,开通的时候就是波峰了

网友:
串一个NTC

网友:
感觉还是没有完全描述清,继电器接的交流端?开关电源有大电容,开启时会有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开通时间不统一吧,说不定你想零点开通,开通的时候就是波峰了

同一款同一款继电器还是比较稳定的。我用的这个就不错。

网友:
不差钱上欧姆龙耐白炽灯冲击电流的继电器,宏发好像也有,能承受大100多A/20ms的脉冲电流冲击。

网友C:
AgSnO2,这个材料比较能带感性负载。
最早一直用AgSnO2触点的HF49,给另一块电路板作为总电源开关使用时,电路板有两个大电容,以前没啥问题,后来因为货期太长,买了AgNi触点的HF49,没几下,HF49就挂了。

不懂体积怎么样,16A的,欧姆龙有款透明的G2R,感觉很耐操。欧姆龙应该有比较详细的参数曲线图,我工业上一直是用另一款和泉的,基本没啥问题,不过我负载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实负载有2KWLED灯左右,两个16A的继电器并联,客户只用了一个小的LED电源测试,没几下就粘住了。可控硅 ...

继电器并联和稳压管并联一样都是没卵用的,不过只有初学者才会犯这么Low的问题

楼主:
AgSnO2 换这个材质的触点了,当花钱买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gSnO2 换这个材质的触点了,当花钱买经验了

之前我也关注过这个问题,两种触点都批量用过,实际使用效果没有差异。负载为感性负载。

网友E:
以前问过泰科FAE说过大电流的AgNi合金,在切换时需要有>100mA的电流,否则容易融接,或者就换小电流的材料.
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但一般大电流的继电器会有一个指标100mA@5VDC,另外直流比交流更容易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并联和稳压管并联一样都是没卵用的,不过只有初学者才会犯这么Low的问题 ...

看何种情况,如果不是用于带负荷开断,并联可以减小电阻,提高载流量,几乎所有的大功率变频器充电限流部分都是这样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问过泰科FAE说过大电流的AgNi合金,在切换时需要有>100mA的电流,否则容易融接,或者就换小电流的材料.
我 ...

其他不确定原因。直流的没有过零熄弧过程,全靠灭弧结构降压冷却,自然比交流难
曾经用正泰CJ5-250 AC1140V/250A的真空接触器,两相串联,分断DC500V/100A近似纯阻性负载,分闸后发现电流无明显降低,隔了几秒发现开关冒烟了,赶快断开了交流输入电源开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AgSnO2,这个材料比较能带感性负载。
最早一直用AgSnO2触点的HF49,给另一块电路板作为总电源开关使用时, ...

一直习惯用AgCgO的,虽然不环保,但是我问过西门子电器的同学,他说继电器领域Cd还是豁免状态。

网友F:
之前的公司大量的在使用宏发的HF46F系列,要是输出带电容的LED电源,很容易就触点粘连。我做过输入带保险丝下的输出短路实验,看保险丝烧了后继电器有没有粘连,宏发的AgNi合金材质是最差的,基本上1到2次短路后就粘连了。第二差的是宏发的带T后缀的,短路次数要明显多于AgNi材质的。价格只是贵了几分钱,最后产品上全部换成带T后缀的。第三差的是富士通的AgNi材质的继电器(与HF46F有1个管脚不兼容,厚度是一样的)。最好的是欧姆龙的G5NB系列,这个当时样品只有1个,但是短路次数明显多于宏发和富士通,因为数量少不排除是个例。宏发和富士通都做了20个以上的继电器。
温和一点的实验一:继电器输出带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整流后直接接450V,68uF以上的大电容。把原来限流的PTC电阻等接到电容和整流桥之间的器件全部都短接掉。这样继电器吸合瞬间越是在正弦波的顶部,继电器对大电解的充电电流最大。一种材质测试10个继电器,记录最多吸合了几次后触点粘连。
实验二:继电器前端串5A的快断保险丝(保险丝的电流取继电器和额定电流,使用速断的保险丝)输出短路,每次拔下插头后测量继电器是否粘连。重新更换保险丝进行下次实验,记录一个继电器可以做几次短路实验。
以上实验都通过1种材质10个以上的测试数量,多次吸和来让吸合瞬间随机分布,防止一个继电器每次都是过零点吸和(冲击电流最小),另外一个每次都是峰值吸和(冲击电流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公司大量的在使用宏发的HF46F系列,要是输出带电容的LED电源,很容易就触点粘连。我做过输入带保险丝 ...

我后来也是换HF49,带T的,效果比较给力。
其他品牌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公司大量的在使用宏发的HF46F系列,要是输出带电容的LED电源,很容易就触点粘连。我做过输入带保险丝 ...

宏发这边,可以要求原厂帮你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发这边,可以要求原厂帮你做测试。

原厂有很多局限性,测试项目总不能让他们的产品一看很差。也不会和别的产品对比。我这两个测试项目是实际会碰到的,但是不是标准的测试项目。

网友:
LED驱动上电冲击电流很大,可以选带TV-8认证这种类型的继电器,抗电流冲击。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E:
以前问过泰科FAE说过大电流的AgNi合金,在切换时需要有>100mA的电流,否则容易融接,或者就换小电流的材料.
我 ...

好多新能源接触器也要求最小电流1A动作。没明白为什么,是不是没电流触头会化学反应,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