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PA3116 D类功放输入正弦波,输出非正弦波是什...

楼主(2019-12-07):
买的TPA3116双声道模块,输入二十多赫兹正弦波,输出却不是正弦波,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像是输出饱和,或者是输出滤波有问题

网友A:
过载保护?
或者差分输入一端悬空了?

网友B:
串电容了吗?有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保护?
或者差分输入一端悬空了?

差分输入p接信号,n接地。输入端有交流耦合电容。应该没有过载,带5欧5W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容了吗?有负载吗?

差分输入p接信号,n接地。输入端有交流耦合电容。带5欧5W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差分输入p接信号,n接地。输入端有交流耦合电容。应该没有过载,带5欧5W电阻。 ...

n端是否也是串电容到GND?
记得是有3v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端是否也是串电容到GND?
记得是有3v偏置

也串了电容

网友D:
这是低频被压低,也许模块电容耦合后指标只保证100赫兹,你换高频率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低频被压低,也许模块电容耦合后指标只保证100赫兹,你换高频率看

d类功放本来就是pwm输出,我也是服了。。。一群人都不知道d类功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类功放本来就是pwm输出,我也是服了。。。一群人都不知道d类功放的吗?

但是图里示波器时基是40ms吧

楼主:
载波已经被输出电感滤掉了,这是基带信号

网友:
输入频率1K,正常吗?输入20+HZ太小了,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可能处在低频的截止频率上

网友:
  TPA311X 系列我这里都玩烂了  没遇到过你这个情况

楼主:
已解决,是输入幅度大了,增益过大,然后过载了。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正想回复可能是输入过载,TPA3116容易有POPO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