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导热PCB?

楼主(2019-12-07):
最近遇到一个情况,在修理一片电路板时感觉非常困难。有时不小心烙铁头竟然沾到PCB焊盘上拉不开,感觉PCB吸热极快,请问这可能是什么PCB?

网友:
上图呀,一般是加了铜厚吧

网友:
貌似镀铜的板子gnd焊盘都这样吧

网友:
铝基板,铜基板都有的。。
但是太贵一般都不用的,作为功率模块而已

网友:
之前遇到过多层板,地孔特别密集的,散热快

网友:
LZ用什么烙铁?是否回温慢,或功率小?

网友:
不同材质的PCB导热系数不同,有些导热能力是很强的。

网友:
接地引脚而已

网友A:
你烙铁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烙铁功率小了。

+1   楼煮需要60w~100w烙铁,啥都能干!

网友:
如楼上几位所说,楼主需要换好烙铁了

网友:
是铝基板麽?不是那就算不上高导热率pcb

网友:
放加热台上,啥都能下来

网友:
天气冷了,该换个烙铁了!

网友B:
陶瓷板,铝基板,铜基板散热都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板,铝基板,铜基板散热都比较好

陶瓷板也好?

网友:
比环氧板好多了

网友:
敷铜的吧~

楼主:
外观看没什么特别,没用用隔热焊盘是一个原因,铜箔多厚不得而知。
我的烙铁挺高级的,HAKKO 936。

网友:
换了吧  936太弱不行。

楼主:
的确有高导热PCB一说
https://www.sekorm.com/news/1904.html

楼主:
难度在于0.65mm脚距的IC用100W烙铁?
温度当然可以调高,但是温度越高焊锡越容易氧化。

网友:
PCB预热一下,配个好点的刀头应该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热心指教,不过我关心的是这究竟是什么PCB材料?我猜可能是这个东西,详见附件,不知是否有网友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