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网ip前提下,远程唤醒电脑还是进入路由器(openwrt)操作成功率高些

楼主(2019-12-07):
自己几台电脑都设置可以网络唤醒,手机安装了WOL Manager,通常情况下局域网可用,路由器做了端口映射后,远程也能用。

昨天电脑插座断了一会电,今早发现手机用wol manager无法唤醒电脑。

登陆进路由器,因为是openwrt系统,里面有个唤醒设备的菜单,此时还可以正常唤醒电脑。

网友A:
我用向日葵的x1,好用。我估计也是openwrt的改装,因为这货共享文件夹显示名字就是openwrt 。4G远程也很稳唤醒。

网友:
IP能确定一样

网友:
进到路由器相当于内网,肯定更可靠
网络唤醒感觉并不可靠

网友:
魔术包公网唤醒不同电脑,需要使用路由器不同的端口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向日葵的x1,好用。我估计也是openwrt的改装,因为这货共享文件夹显示名字就是openwrt 。4G远程也很稳 ...

向日葵是不是要付年费的?

网友C:
理论上没区别。不过我是用低功耗主机,然后不关机,只休眠硬盘。一年多了,每次都是直接远程桌面进去,目前100%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没区别。不过我是用低功耗主机,然后不关机,只休眠硬盘。一年多了,每次都是直接远程桌面进去,目前 ...

休眠硬盘什么意思?电脑还在运行,只是部分硬盘休眠,如绿盘有休眠功能
还是整个系统进入睡眠状态,数据保存在内存中?

网友:
用路由起吧,就算没公网ip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向日葵是不是要付年费的?

一直有免费的可用,但台数有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休眠硬盘什么意思?电脑还在运行,只是部分硬盘休眠,如绿盘有休眠功能
还是整个系统进入睡眠状态,数据 ...

系统的电源设置里面硬盘可以休眠,xx分钟后关闭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免费的可用,但台数有限制。

是不是需要买他家一个机器的?

网友:
反正我端口转发的方式没成功过,局域网内其它机器唤醒还是很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电源设置里面硬盘可以休眠,xx分钟后关闭硬盘。

这个关闭,你设置为几分钟?
这里的硬盘关闭只是硬盘进入低功耗状态,并没有断电吧?这种低功耗状态下,硬盘的功耗一般为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闭,你设置为几分钟?
这里的硬盘关闭只是硬盘进入低功耗状态,并没有断电吧?这种低功耗状态下, ...

省电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直通电硬盘的寿命不行。 别的坏了都能换,硬盘坏了可就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电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直通电硬盘的寿命不行。 别的坏了都能换,硬盘坏了可就没得玩了 ...

我没设置过,好像电源选项默认设置 硬盘20分钟无读写会自动关闭?
你设置为几分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买他家一个机器的?

X1  ,1111去买很便宜,一次投入 ,安全放心,我撸了好几个挂家里 ,有特殊需要话,可以带个在身边,当钥匙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1  ,1111去买很便宜,一次投入 ,安全放心,我撸了好几个挂家里 ,有特殊需要话,可以带个在 ...

就是向日葵开机棒吗?淘宝也搜不到x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向日葵开机棒吗?淘宝也搜不到x1

不是向日葵开机棒,是同一家的 蒲公英 X1 ,它集成向日葵开机棒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向日葵开机棒,是同一家的 蒲公英 X1 ,它集成向日葵开机棒功能  ...

你这钥匙坠真够大的
70mm*7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