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能不能SMT贴片一次多点,你们限制50块

楼主(2019-12-07):
请问下能不能SMT贴片一次多点,你们限制50块,搞得我不得不得分三次下,这样很麻烦,
记得上次都可以100的,这次就不行了。
能不能稍微上调一点数量,固定到100或者200件?实在不行也最好固定到100件

网友A:
好想法,我也是建议最好调到100P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我也是建议最好调到100PCS

嘉立创开始就提供75片及100片,前段时间爆单,贴个样板要个2天左右,这严重了违背了嘉立创的初衷及解决样板贴片的使命,所以我们决定停掉了100片及75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开始就提供75片及100片,前段时间爆单,贴个样板要个2天左右,这严重了违背了嘉立创的初衷及解决样 ...

我以为立创是无所不能的,结果被这夹到了。
我一个月200张贴片应该去哪里找?
看来要动我自己的贴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立创是无所不能的,结果被这夹到了。
我一个月200张贴片应该去哪里找?
看来要动我自己的贴片机了

明年3月左右,40台贴片机到位,嘉立创这个产能会扩大2到3倍,后续会开通这块产能,而且会开通第五期测试,后面的扩展会大大提速

网友:
牛逼40台贴片机,看来还有把小批量吃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开始就提供75片及100片,前段时间爆单,贴个样板要个2天左右,这严重了违背了嘉立创的初衷及解决样 ...

如果客户进行了拼板,这怎么算呢?小片总数还是拼板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户进行了拼板,这怎么算呢?小片总数还是拼板数?

应该是大板的数量,要贴很多的就用邮票孔拼板就好了

网友D:
你不能自己拼板?你拼个5x5的,贴10块就二百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自己拼板?你拼个5x5的,贴10块就二百五了

大侠,我没有拼过,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自己拼板?你拼个5x5的,贴10块就二百五了

板子比较大,一次估计最多2张,但是没有搞过,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