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低温下车辆回馈制动充电,对电池寿命影响多大?

楼主(2019-12-07):
温度-10度,开车下坡时会有几分钟的回馈制动电流对电池充电,大约0.3C左右,大部分是放电状态,电池手册上说不能零度下充电,但这种应用到底有什么程度的危害有实验资料么?

网友A:
我以前看过这方面的论文
低温下电池内阻增加,充电的话温升明显,有些剧烈充电还会烧触点
不过0.3C对磷酸铁锂电池来说不算什么
标准充电0.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看过这方面的论文
低温下电池内阻增加,充电的话温升明显,有些剧烈充电还会烧触点
不过0.3C对磷酸铁锂 ...

关键是低温呀,好多电池标明不能零度下充电

网友:
电池用起来了,温度会升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低温呀,好多电池标明不能零度下充电

以前我实验室有高低温实验箱能跑零下四十度
全套艾德克斯的电池测试设备
我们跑过相关实验
用浙江一家磷酸铁锂电池(具体牌子不记得了,要翻实验报告)
零度下0.3C问题不大

网友B:
0.3C 0.5C  是什么概念 ?

网友:
有的厂家 磷酸铁锂支持低温充电的,但也达不到0.3C,-10以内0.2 差不多
如果不支持充电的电芯,低温充电会析锂,发生不可逆的反应,析锂会折损电芯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C 0.5C  是什么概念 ?

C表示的是电池的容量吧

网友:
车开起来发热,温度应该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表示的是电池的容量吧

放电倍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C 0.5C  是什么概念 ?

容量多大,用多大电流充电,就是1C

容量单位毫安时,电流单位毫安

比如3350MAH电池,3.35A充电,就是1C充电,一小时充满

通俗易懂

网友:
那零下40的应用怎么办啊 是不是得检测环境温度然后强行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