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PCB上的顶针是如何焊接的

楼主(2019-12-07):
如下图所示,类似全砖、板砖电源模块的那种样式。
在铝基板PCB上,焊接顶针,顶针还需要穿过铝基板上方的一层FR4板,需要确保上面的FR4板针孔与顶针对齐。容易焊歪,而且耗时长。
想了解下这种一般是怎么做出来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那种贴片的插针,最好用双排,单排的不好直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贴片的插针,最好用双排,单排的不好直立

不过这种研究过了,一是这种贴片的插针需要的位置比较大,二是顶针位置比较分散,不方便用那种双排的插针
看过一些电源模块,好像也都没有用这种贴片插针的方式

网友A:
广濑有那种一公一母的连接器,不便宜,有几十针,不太占位置,还是贴片的

网友B:
只要有冶具,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
你需要的是固定治具,这些都不是个事

网友:
针先焊接在FR4双面板上,FR4双面板焊盘是通孔设计,再焊接在铝或铜基板上。

网友:
做治具固定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濑有那种一公一母的连接器,不便宜,有几十针,不太占位置,还是贴片的 ...

方便给个链接或供应商名称吗,没有搜到你说的那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冶具,这都不是事儿!

用过一个治具,不过铝基板那里的顶针焊接的不是很牢固,感觉治具做的不行吧
有没有合适的治具长推荐下,谢谢

网友:
这个测试过,很结实,可以把铝基板的铜皮带下来。

网友C:
这种针末端有一个帽,比正常直径略大一点,做好治具,可以焊接的很好的。

网友B:
焊接不牢固和冶具关系不大吧?!应该是你焊接设备问题,烙铁不行?上马蹄头T12这都不是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不牢固和冶具关系不大吧?!应该是你焊接设备问题,烙铁不行?上马蹄头T12这都不是事儿。 ...

之前是用涂锡膏回流焊,不是手动焊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焊接的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针末端有一个帽,比正常直径略大一点,做好治具,可以焊接的很好的。 ...

这么牢固啊,那我觉得是不是治具没有做好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0-06-30):
你图片上这个应该是加治具的

网友:
楼上几位,冶具,不是治具

网友:
做套回流焊工艺工装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