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敏电阻前放多大的保险丝合适?

楼主(2019-12-07):
准备在压敏电阻和TVS前面放置一个PTC,这个电流取多大的合适一些?

网友:
保险丝不是根据你设备最大电流,最高温度来选的嘛

网友:
30%?字数补丁

楼主:
这个是吸收浪涌的,按理说是选电流大一点好些,但是考虑对后面的TVS 是否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电源先经过电容,串自恢复,再到tvs压敏电阻,电容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先经过电容,串自恢复,再到tvs压敏电阻,电容受得了吗?

这个没有考虑过。请详细说说。

网友:
还要考虑保险丝的耐浪涌能力。

网友B:
压敏在电源入口处,你这个放电容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在电源入口处,你这个放电容后面?

这个是想用来和TVS一块吸收浪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想用来和TVS一块吸收浪涌的。

电容在前面,搞不好电容吸收的浪涌电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