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请问1‰的贴片电阻该有什么丝印

楼主(2019-12-07):
某宝买了些 0603 的 1‰ 电阻,做分压采样用。到手后心凉半截,这三位码的是千分之一的精度么…… 店址还是帝都的

实测误差也的确在千分这个量级,想问问大家,这个级别的电阻该有什么丝印?

网友:
千分之一和百分之一是完全一样的丝印。只能以实测为准

网友:
丝印怎么印是不是应该看值是 E24, E96 这些系列中哪个系列的?而不是看精度

网友:
E96的0603按理说应该是代码了
E192的反而是数值

网友:
不会是店家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挑出来的吧

网友A:
看品牌,好多品牌都一样的。抽样实测没问题的话,可以放心用。不过悄悄的告诉你,厚生的电阻1%的也可以到0.1%的精度。

网友:
温漂 是个大问题

网友:
你赚大了,这是店老板拿万用表一个个挑出来的

网友:
看用途了,到千分之一这个精度,温漂的影响就比较大了,要是要求高就要上金属箔电阻了
特性最好的金属箔电阻温漂和老化参数都非常好,价格也非常好,20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品牌,好多品牌都一样的。抽样实测没问题的话,可以放心用。不过悄悄的告诉你,厚生的电阻1%的也可以到0. ...

哈哈,厚生的0.1%基本上都小于0.05%,大部分甚至小于0.03%
真是良心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在某正品购买的,0.1%发现丝印和5%的丝印完全一样,
是否是真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

用至少六位半的表,然后随便抽样实测。合格的千分之一必须不能有一个超限的。
假千分之一很多是别人挑剩下的,我以前买到过很搞笑的:没有一个在千分之1以内,但都小于千分之2.5。这挑的也太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挑的了。
为什么丝印一样的呢,搞不懂,关键是,如果是挑的,说明材质是一样的,那温飘还不如1%的 ...

个人感觉厚生的千分之一不是挑的,而是生产精度真有那么好。
不然在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一的那些也完全符合千分之一要求啊,为什么我基本没见过?
难道他们把那些挑岀来当成百分之一的卖?我不信。。。

网友C:
去过做分立式热敏电阻的厂家,很小的厂,自动化程度很低,但是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了,他们一整套工艺我都差不多知道。
结论就是,真的一个一个挑出来的,他们那边好多继电器输出的PLC继电器寿命用完了,自己想吧~

虽然标准SMT封装的电阻的具体生产工艺不是很了解,但是很多厂商不是都宣称他们有激光校准工序么?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一个测过来,前道工序保证每个电阻阻值都在下差,在校准工序把超差的部分用激光打掉一部分导体让阻值上升。

网友D:
估计真是自动线挑选

网友:
我刚买了一些千一的,发现丝印不好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过做分立式热敏电阻的厂家,很小的厂,自动化程度很低,但是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了,他们一整套工艺我都差不 ...

激光微调属于正常生产流程的一部分。微调完后的最终结果能做到标称千分之一的全是千分之0.5以内,大部分是千分之0.3以内,也算人家的本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真是自动线挑选

国产的千分之一确实可能是挑的,挑的就应该见到阻值随机分布在整个千分之一的范围内,各种值都有。因为生产精度不够高。
然后他们挑剩下的应该就低价当作假千分之一卖了,实际在千分之二三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过做分立式热敏电阻的厂家,很小的厂,自动化程度很低,但是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了,他们一整套工艺我都差不 ...

千一这个级别还用不到激光调整的

网友:
问一下大家,贴片的千分之一精度,低温漂的电阻,比如5PPM,10PPM,小批量一般大家在哪里购买?

网友:
【WSK2512R0100DEA R01 0.01欧 0.5% 35PPM 2512 1W贴片4端合金电阻】
求推荐个比这更好的电阻,用于nA表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