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复了高速DAPLink的串口Bug 速度2M

楼主(2019-12-07):
前段时间做了个高速DAPLink,但是那个时候做的并不能使用串口,在仔细看了下官方的DAP源码后终于搞定了,速度比Jlink V9快,好用得多
体积和V9相比大不了多少
我也做了新塘M484的,但是DAPLink官方并不能用高速PHY  速度和正常DAP一样慢
所以还是采用SAM3U方案
后续硬件开源!

网友:
楼主 做一些放tb上啊

网友A:
现在还在坚守jlink的原因就是jflash的上位机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在坚守jlink的原因就是jflash的上位机真好用

坛子里有大神发了DAP的类似jflash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大神发了DAP的类似jflash的工具

???那个帖子

网友B:
基本上,只要不是马上就开源的,99%以后也不会开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大神发了DAP的类似jflash的工具

还是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只要不是马上就开源的,99%以后也不会开源了。

上次一开源马上就有那么几个人开始自己做来放TB卖
有点搞笑又恶心

网友C:
是的,楼主第一波还是你自己做点卖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一开源马上就有那么几个人开始自己做来放TB卖
有点搞笑又恶心

那确实,国内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最恶心的是完全照搬,一点不改,然后还说自己是李逵,别人是李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楼主第一波还是你自己做点卖出来吧

看有没有需求吧

网友:
jflash lite 更简单,更好用

网友:
都作出来了,生产一些放tb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大神发了DAP的类似jflash的工具

哪儿又这个类似jflash的工具?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DAPLink调试时,下断点是否需要暂停运行?还是可以在运行时直接下?

下的断点数量跟JLink比较,有数量和功能方面的区别吗?

网友:
103做的DAPLink,串口好像不支持奇偶校验?

网友:
为什么新唐的慢

网友:
都作出来了,生产一些放tb卖

网友:
直接出成品吧。

网友:
不建议开源,楼主自己做了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一开源马上就有那么几个人开始自己做来放TB卖
有点搞笑又恶心

给个建议,先收费50元,在开源,来吧会不会淘宝商就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有没有需求吧

或者先卖个半年,后,再收费开源。哈哈
PS:修改错别pb "来->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哪儿又这个类似jflash的工具?

楼主说的可能是我写的这个:分享CMSIS-DAP(DAPLink)编程器,,快速版!!

烧写原理和JFlash完全一样,,速度也差不多,,不过只支持有限的几个器件,,烧写其他器件的话需要自己添加,,毕竟免费开源的,不可能像商业软件那样完善,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可能是我写的这个:分享CMSIS-DAP(DAPLink)编程器,,快速版!!

烧写原理和JFlash完全一样 ...

很厉害  不错不错

网友G:
这个硬件应该挺简单的,对着DAPLINK的代码能看出来。SAM串口BUG是流控那里有问题。

网友H:
楼主,我手头的这个串口有问题的DAPLink,什么时候给我升级一下或者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硬件应该挺简单的,对着DAPLINK的代码能看出来。SAM串口BUG是流控那里有问题。 ...

大佬一眼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手头的这个串口有问题的DAPLink,什么时候给我升级一下或者换一个? ...

贴一批新的出来给你换新的 或者可以尝试飞线把流控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一批新的出来给你换新的 或者可以尝试飞线把流控接地

如果是阻容上飞线可以提示一下,如果是MCU引脚飞线就算了,别弄坏了。

网友I:
买过1个高速的,不支持IAR7.80,吃灰了

网友:
支持先收费然后再开源,如果卖我要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过1个高速的,不支持IAR7.80,吃灰了

IAR7.8吗 我尝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求“别人”开源呢?
标准的伸手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硬件应该挺简单的,对着DAPLINK的代码能看出来。SAM串口BUG是流控那里有问题。 ...

硬件本身就是公开的,去看nordic开发板即可,就用的atmel这颗芯片做的JLink OB,源码直接用DAPLink编译即可,DAPLink不优化自身是比不过JLink,这是常识,DAPLink基于ULink,不是用来高速usb就可以快,只能说去除了usb的部分瓶颈,想超过JLink必须优化,而不是仅仅用官方的代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DAPLink调试时,下断点是否需要暂停运行?还是可以在运行时直接下?

下的断点数量跟JLink ...

需要暂停运行
断点数量看目标芯片支持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需要暂停运行
断点数量看目标芯片支持多少

不可能 需要暂停。我手头上103做的DAPLink,在FLASH上运行程序时不需要暂停就可以下断点,程序如果在SRAM中运行,是需要暂停才能下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可能 需要暂停。我手头上103做的DAPLink,在FLASH上运行程序时不需要暂停就可以下断点,程序如果在SRAM ...

目标芯片F103是需要暂停的,F4不需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标芯片F103是需要暂停的,F4不需要

刚试过,103做的DAPLink,调试103,不需要暂停就可设置断点。

网友:
上淘宝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刚试过,103做的DAPLink,调试103,不需要暂停就可设置断点。

FCM32F030/F031/F042/F103

国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FCM32F030/F031/F042/F103

国产芯片?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试过,103做的DAPLink,调试103,不需要暂停就可设置断点。

我测试错了  都不需要暂停- -

楼主:
已上架  先手工做  有人要就做

网友H(2020-01-07):
引用 楼主:
已上架  先手工做  有人要就做

楼主,给我更换一个吧,这个串口没法用,还得挂一个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我更换一个吧,这个串口没法用,还得挂一个USB转串口。

麻烦寄回来,我重新给你发一个

网友(2020-03-25):
最近刚研究下这个东西,查了下资料,楼主居然已经做出来了,速度真快。
但是我看这个电路,就只能支持3.3v的io电平,如果能加上电平转换电路就好了。

网友L:
楼主能提前开源给我吗,我想做点货挂某宝(自己有贴片机可以降点成本),可以商量个提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提前开源给我吗,我想做点货挂某宝(自己有贴片机可以降点成本),可以商量个提成 ...

来来来  微信xkz10617

网友M:
买了好多种仿真器,没感觉速度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了好多种仿真器,没感觉速度有什么差别。。。

看习惯了

网友N(2020-10-08):
这个软件上不调用uart_enable_flow_control,直接不会启动流控吧,硬件上不用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软件上不调用uart_enable_flow_control,直接不会启动流控吧,硬件上不用改的吧 ...

是的,不需要管流控

网友(2020-11-10):
搞个pcb文件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