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板工作几个月后出现相邻空焊盘短路,不知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7):
在JLC做的板,相邻空焊盘缝隙5mil,两个焊盘间的压差3.3V。
现象看起来整个焊盘已灰蒙蒙,用万用表测量已完全短路。用棉签使劲擦拭可以擦拭干净排除短路。
请问大家是否有碰到或可能原因,第一次遇上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说明问题啊,大家脑子想不出

老哥帮看看,你做贴片很久,见识会广,谢谢!
注:这种不良结果是两个焊盘完全短路了,贴片时焊盘本身没有再加锡,像是喷锡板锡会迁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帮看看,你做贴片很久,见识会广,谢谢!

怎么感觉像是助焊剂残留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助焊剂残留导致的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贴片并没有对此焊盘再印锡焊膏,不知锡板原本会有助焊剂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贴片并没有对此焊盘再印锡焊膏,不知锡板原本会有助焊剂么。 ...

只是看现象很像助焊剂残留的情况,我们原来焊接东西的时候,助焊剂残留放一段时间就跟你这个差不多。实际是啥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看现象很像助焊剂残留的情况,我们原来焊接东西的时候,助焊剂残留放一段时间就跟你这个差不多。实际 ...

嗯嗯,谢谢您了!
下周上班我也问一下JLC的品质,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按键这种铜皮,不能用上锡的,用电金,镍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这种铜皮,不能用上锡的,用电金,镍金

嗯嗯,但此处这种设计不是按键用,只是借用了按键焊盘的封装,此处是预留一个跳线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帮看看,你做贴片很久,见识会广,谢谢!
注:这种不良结果是两个焊盘完全短路了,贴片时焊盘本身没 ...

第一个问题,楼主板子有没有经过洗板水洗板,第二个问题,你图片中焊盘边上无数小颗粒是你擦洗后发生的还是你焊接后几个月自动发生的,第三,最好上传板子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楼主板子有没有经过洗板水洗板,第二个问题,你图片中焊盘边上无数小颗粒是你擦洗后发生的还 ...

老总,好!周日都在看论坛,辛苦了!
板子贴完后没有洗板,是直接装机。
那些小颗粒是问题板拿回来看到的,拿贴好的库存样品对比没有这种小颗粒。
板子在客户那边连续工作已有半年多。
很奇怪,第一次遇上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帮看看,你做贴片很久,见识会广,谢谢!
注:这种不良结果是两个焊盘完全短路了,贴片时焊盘本身没 ...

看起来很像锡浆没有融化,排除锡浆质量问题,再检查炉温过低及传送带速度是否过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帮看看,你做贴片很久,见识会广,谢谢!
注:这种不良结果是两个焊盘完全短路了,贴片时焊盘本身没 ...

灰蒙很好理解,可能是氧化了,所以你要问你客户工作环境,氧化轻的话是表面发暗,常见现象是在无法焊接,如果被酸性物质氧化则会出你图中或更严重的吃锡现象,而这颗粒确实不知道是如何产生,也从没碰到过这种案例,建议楼主下次焊接前有意识检查下,焊接后检查下,有些只能用推理及排除法解决可能一些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很像锡浆没有融化,排除锡浆质量问题,再检查炉温过低及传送带速度是否过快 ...

谢谢回复!
问题图片有时看起来会看岔了,贴片时焊盘上面没有上锡浆,是原板焊盘过炉。
实际短路的是那些小锡珠连过来短路,那些小锡珠不知是怎样产生的,这个应是原因关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图片有时看起来会看岔了,贴片时焊盘上面没有上锡浆,是原板焊盘过炉。
实际短路的是那些 ...

那个是炸锡,跟锡浆的品质或者是湿度太高有关。

网友F:
那些小球刮一起加焊油熔化看看是不是锡,看起来像是印刷洗板没洗干净留下的锡珠。图二和图三肯定不是同张板,会搞晕人的

网友:
印刷洗板残留只存在于洗板那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小球刮一起加焊油熔化看看是不是锡,看起来像是印刷洗板没洗干净留下的锡珠。图二和图三肯定不是同张板 ...

图二图三是同一个板,只是拍的光线不同
是要确认一下小颗粒是不是锡珠,数量很少,看用风枪能不能让他们与焊盘融一起,如果能融一起就可以确定了
贴片时此焊盘没有刷锡浆,也就是原板的空焊盘过炉,也没有洗板,因为整板都是贴片元件,不需要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二图三是同一个板,只是拍的光线不同
是要确认一下小颗粒是不是锡珠,数量很少,看用风枪能不能让他们 ...

你们出货前这种点都是潜在风险点,最好滴一滴胶做个密封

网友:
是无铅的么?

网友:
如果仓库的板子没问题,估计很有可能是客户使用环境造成的严重腐蚀氧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二图三是同一个板,只是拍的光线不同
是要确认一下小颗粒是不是锡珠,数量很少,看用风枪能不能让他们 ...

洗板会洗得整板都有锡的。你确定是同一片板,不是同一种板?

网友F:
一共几个呀,如果个别的,八成是飞料修复或者手贴之类弄了锡膏过去造成的。洗板会在那一片很多位置造成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共几个呀,如果个别的,八成是飞料修复或者手贴之类弄了锡膏过去造成的。洗板会在那一片很多位置造成锡珠 ...

您讲的洗板,是指贴片印锡膏时,没有对位好重新洗掉锡膏再刷锡膏,洗板如果锡膏没有洗干净,在过炉就会出现这种很小的锡珠,是这样吧。看有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共几个呀,如果个别的,八成是飞料修复或者手贴之类弄了锡膏过去造成的。洗板会在那一片很多位置造成锡珠 ...

目前确认的只有两个板,目前比率很低,不知后面还会不会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蒙很好理解,可能是氧化了,所以你要问你客户工作环境,氧化轻的话是表面发暗,常见现象是在无法焊接, ...

是,后面在贴片前后会特别镜检一下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炸锡,跟锡浆的品质或者是湿度太高有关。

焊盘上面只有原PCB板上面敷着的锡,焊盘没有印锡浆过炉,不知炉温或湿度不合适时,会不会原PCB上的锡也会炸。
还有这个短路是经过长时间积累后发生的。

网友:
这种焊盘一般要沉金的吧,不然容易氧化

网友G:
为啥我感觉像是这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1335-1-1.html

楼主:
再贴上另外一个不良板的原始图片。
可以看到刷了锡膏的没有贴元件的电阻焊盘边上也有这种小珠子,而在那个按键焊盘周围有很多这种珠子。
会不会是印锡膏时没有洗干净造成的。
但又为何要过上大半年后才短路。环境因素还会导致焊盘间产生锡珠(吃锡是否是产生锡珠)。
备注:是有铅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贴上另外一个不良板的原始图片。
可以看到刷了锡膏的没有贴元件的电阻焊盘边上也有这种小珠子,而在那个 ...

锡珠可以用刷子刷一下

网友:
光线路板,受潮烘烤原来的喷锡是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珠可以用刷子刷一下

刷不动,很牢固,要使劲推,加助焊剂用风枪吹边缘的珠子会融入焊盘。可以确定是小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按键,必须是镀金或 镀镍(一般没有这个了),镀锡,喷锡的,没半年就氧化,每天按还好,隔几天按,可 ...

嗯,谢谢!
如这样看也放心些,修板导致的数量那不会多,就怕不停出现问题。
不是作为按键用,只是用了按键的焊盘,是作为调线点用。
但是为什么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这个还不得理解。

网友:
找了一块2年左右的板子类似的设计,间距是8mil。没有发现楼主这种问题。

网友H:
从图片感觉你哪个位置,贴片厂在贴片的时候又给你上锡了,产生了很多锡珠。至于工作一段时间才出现短路,可能是因为潮湿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图片感觉你哪个位置,贴片厂在贴片的时候又给你上锡了,产生了很多锡珠。至于工作一段时间才出现短路,可 ...

谢谢!那个位置没有上锡,是我们自己开的钢网。综合大家的分析可能是贴片厂刷锡膏返修时造成,这样看来是小概率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看了你的楼主位图片,那个是锡珠无疑,不是板厂生产是时候产生的,是贴片的时候,锡膏出现刷偏或者糊 ...

好的,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感觉像是这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1335-1-1.html

还有这种事情,学习了

网友:
学习贴,留足再看。

网友I:
凭我一百多年的量产经验,楼主板子是smt刷锡膏后 搽掉重印,没擦干净造成的。

网友:
绝对是助焊剂助焊膏用的太次了
你焊接如果一定要用助焊膏 就买进口那种几十几百一瓶的    十几块二十几块的助焊膏直接丢了吧

网友:
这是个技术贴呀~

网友:
之前搞锅仔片按键,都是粘上去的,没出过毛病

网友:
助焊剂残留造成的加大间距 0.2mm的间距湿度大都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凭我一百多年的量产经验,楼主板子是smt刷锡膏后 搽掉重印,没擦干净造成的。 ...

我也这么认为。
所以我每次都要备注贴片厂,锡膏刷歪的板子直接废弃,万万不可重复使用。

网友:
锡膏印歪 印错,直接刮掉重印,坏处太多了。
1.可能会划破绿油,造成板子划痕
2.过孔里面会有锡膏残留,过炉后,过孔里面全是锡珠
3.板上会残留很多锡渣锡珠
4.密脚元件可能会短路。

锡膏刷的有问题的,只能通过超声波清洗机+洗板水
浸泡清洗才能彻底清理掉锡膏残留。
而一般贴片厂都不会这么认真的帮你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刷的有问题的,直接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