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核 64Kflash+8Kram 带DMA 32pin以上,哪家价格低?

楼主(2019-12-08):
目标价<2.5   有国产推荐吗?

网友A:
瑞萨的R7F0C90x

网友:
cks32f030 ?

网友B:
有需要PM我地址,我寄几个样品给你,030C8T6,国内唯一coremark跑分和ST一样。

网友:
2.5下选择也不算少,不过原厂都是带量说价。没有需求量,就没有满意的价格。
我在原厂做过几年,了解报价流程。

网友C:
What's the minimum quantity to get the RMB 2.5 price? e.g. M0 核 with >=1 CAN, >=3 UART, 64Kflash+8Kram 带DMA 32pin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at's the minimum quantity to get the RMB 2.5 price? e.g. M0 核 with >=1 CAN, >=3 UART, 64Kflash+8K ...

我们现在M0只有2 UART,其它都满足。

网友:
我知道华大的l130价格满足的。m0+内核

网友C:
>我们现在M0只有2 UART,其它都满足。
Which on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M0只有2 UART,其它都满足。
Which one?

32F030C8T6,64K/8K/48PIN
这个和ST兼容的型号没有CAN

一定要CAN的话,我们有个042的特殊型号
STM32F042C6T6: 32K/6K/USB/CAN, 48MHz
FCM32H042C8T6: 64K/8K/USB/CAN, 100MHz, 200MHz PWM输入频率。除CAN外,二进制兼容S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F030C8T6,64K/8K/48PIN
这个和ST兼容的型号没有CAN

你们家那个公司呀,能不能发些资料。

网友C:
>FCM32H042C8T6
User manual? Web link and Price information?

网友:
>N32G020G5QI
I didn't see CAN fea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FCM32H042C8T6
User manual? Web link and Price information?

F030/031/042/103二进制兼容ST,电压1.8~5.5V,coremark性能一样。CAN不兼容。

H042,主频100MHz,200M输入频率的PWM,带CACHE,coremark跑分超过72MHz的F103。
H103,主频100MHz,200M输入频率的PWM,带CACHE,SRAM增大到32KB。

除CAN不兼容外,其它二进制直烧。目前在等年后批量的电气特性,因此规格书待完善,暂时没放出,网站也就绪,等资料完善后会上线。

目前可提供样片,有一些细小bug,因此未推向市场,都是意向客户在试用,农历年后即批量供货。

有关价格,市场目标价大概在ST七折,比GD便宜,和H*/CK*/AP*/M*应该在同一价格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家那个公司呀,能不能发些资料。

见楼上。

目前有样片可提供,大批量供货农历年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民技术N32G020G5QI满足你 ,奉上规格书。

请问 国民技术N32G020G5QI 在哪里买得到?

网友(2020-03-21):
引用 网友A:
瑞萨的R7F0C90x

这个是2元几?

网友:
看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PM我地址,我寄几个样品给你,030C8T6,国内唯一coremark跑分和ST一样。

请问有没有STM32F070F6替换?

网友:
某某微,可真多啊,呵呵

网友F:
闪芯微 与 国民技术的  可以用最新的 STM32cubeIDE 开发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0F6和042F6不是一样吗?

可以替换,暂时没有做这个封装 。

ST芯片现在疯涨,找国产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闪芯微 与 国民技术的  可以用最新的 STM32cubeIDE 开发吗 ?

请问有人知道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二进制兼容,所有工具全用ST的,暂时没有自己的库。

那里可以买, 你有淘店不?

网友:
嗯,样片有淘宝店最方便

网友G:
我们在用 25元一片的 M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在用 25元一片的 M0

好贵,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