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防水的意义大么?

楼主(2019-12-08):
现在不少平板,好像很多型号出了防水款,价格贵个100左右,但是这个平板防水功能用处大么

厂商宣称,放纯净水里可以半个小时没事,但是也不保证,因为密封性随着平板使用,可能会有损耗
感觉这些所谓防水功能,不过是卡口和孔的位置做了更好的密封处理,

用过平板和手机,手机掉水里发生过几次,平板从来没发生过
如果手机能防水,倒是可以考虑买一个,但是这些产生为什么不搞个防水智能手机出来呢

网友A:
难为你写了这么长一篇,经历过一碗水没端平就悲剧后,你就体会深刻了,我的电脑还无法开机中,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为你写了这么长一篇,经历过一碗水没端平就悲剧后,你就体会深刻了,我的电脑还无法开机中,痛啊 ...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我猜一般都还是没生小孩的

网友:
另外,手机防水厂家当然也是考虑的,应该但做防水有各方面成本,再看价格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为你写了这么长一篇,经历过一碗水没端平就悲剧后,你就体会深刻了,我的电脑还无法开机中,痛啊 ...

什么电脑,笔记本,还是平板

网友:
想起一句话: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以为那就是全世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脑,笔记本,还是平板

笔记本啊,平板和手机同理的,之前我手机还被打翻的汤浇到,从耳机孔进入整块主板全是汤。

网友B:
现在很多手机都防水的吧,我的手机就经常会拿水冲冲

网友:
三星旗舰手机基本上是防水的设计,号称能泡在水里不进水     买水货的都把防水性能作为验收标准之一

网友:
主要是和便器的口径有关系。
平板电脑尺寸一般大于排便口直径,不慎掉落时会卡住,降低了防水要求。

网友C:
有意义呀,有人冲凉还抱笔记本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义呀,有人冲凉还抱笔记本看呢

冲完了再看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手机都防水的吧,我的手机就经常会拿水冲冲

你用的什么手机啊,这么高级

网友D:
三防手机了解下

网友E:
有没有体验过躺在浴缸里 平板打游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防手机了解下

三防手机一般是功能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体验过躺在浴缸里 平板打游戏的感觉

手上沾水,触摸屏会失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沾水,触摸屏会失灵吧

也可以方向盘啊,蓝牙游戏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上沾水,触摸屏会失灵吧

星星星的前旗艦,我經常帶著游泳的。裝B+拍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意义呀,有人冲凉还抱笔记本看呢

你看 B 站吧?

网友:
要是经常户外用的,必须要防水

网友:
类似于工业,测绘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星星星的前旗艦,我經常帶著游泳的。裝B+拍照。

几寸屏幕,边游边水底拍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寸屏幕,边游边水底拍照么

S7E,找論壇小奸商買的。用了2年了。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防手机一般是功能机吧

从sony推出第一部防水安卓机已经5,6年了.我都换了4个了.平时没事冲一下,聚会吃饭的时候随便桌子上一放,不用担心啤酒洒上,偶尔泡一下火锅.泡温泉直接在池子里玩手机.湿手可以操作.后期的型号还可以在水下拍照.

网友:
肯定是有意义的

网友:
在浴室用的

网友:
肯定是有意义的。
防水就能防灰,摄相头就不会有灰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 B 站吧?

对呀,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完了再看不好么

估计是特殊爱好!或者土豪,按摩池

网友:
当然有用,盖泡面用

网友H:
嗯,我朋友家闺女已经把他手机废了两个了,说爸爸手机脏了我用香皂洗干净了

网友:
100块钱的成本增加,就可以防水吗?恐怕这个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我朋友家闺女已经把他手机废了两个了,说爸爸手机脏了我用香皂洗干净了 ...

好可爱的小公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我朋友家闺女已经把他手机废了两个了,说爸爸手机脏了我用香皂洗干净了 ...

这闺女会洗衣服么,这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