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CCAVR扩展中断向量地址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12-08):
某款兼容AVR的国产芯片,增加了中断向量。   我在iomxxx.h 头文件增加相关定义,但是中断地址还是没有扩展

// 增加中断定义
#define PCI3_vect_num    27
#define PCI3_vect    _VECTOR(27)  /* 引脚电平中断3 */

#define PCI4_vect_num    28
#define PCI4_vect    _VECTOR(28)  /* 引脚电平中断4 */

#define TC3_vect_num    29
#define TC3_vect    _VECTOR(29)  /* 定时器3中断*/

#define _VECTORS_SIZE  (30 * 4)   // 原来是 _VECTORS_SIZE  (26 * 4)
--------------------------------

生成汇编
  5c:        0c 94 51 00         jmp        0xa2        ; 0xa2 <__bad_interrupt>
  60:        0c 94 51 00         jmp        0xa2        ; 0xa2 <__bad_interrupt>
  64:        0c 94 51 00         jmp        0xa2        ; 0xa2 <__bad_interrupt>

00000068 <__ctors_end>:
  68:        11 24               eor        r1, r1
  6a:        1f be               out        0x3f, r1        ; 63
  6c: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6e:        d8 e0               ldi        r29, 0x08        ; 8
  70:        de bf               out        0x3e, r29        ; 62
  72:        cd bf               out        0x3d, r28        ; 61

另外  我注释了   _VECTORS_SIZE  (30 * 4)   ,也没有报错,这个没起到保留中断地址的作用    无论怎么改,到了0x0068就执行程序初始化

我对比过其他型号的头文件,没找到头绪。还要修改哪里吗?

-----------------------------------------
8楼有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案

另外,今天我在国产兼容的芯片供应商开发的用GCC的编译器建立一个工程文件编译(客服没有回复,自己动手),找到另外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案,如下

建立一个.s文件,文件名随便,加入工程中 (类似于amr编译器的启动文件)

.s文件内容如下:

#ifdef __GNUC__

#ifdef __AVR_MEGA__
  #define XJMP jmp
  #define XCALL call
#else
  #define XJMP rjmp
  #define XCALL rcall
#endif

        .section .vectors, "ax", @progbits
        .weak __vector_26
        ;.set __vector_26,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6
        .weak __vector_27
        ;.set __vector_2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7
        .weak __vector_28
        ;.set __vector_2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8
        .weak __vector_29
        ;.set __vector_29,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9
#endif

// 生成如下汇编:

  58: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5c: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60: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64: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endif
  //以下为扩展后的中断向量
        .section .vectors, "ax", @progbits
        .weak __vector_26
        ;.set __vector_26,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6
  6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7
        ;.set __vector_2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7
  6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8
        ;.set __vector_2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8
  7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9
        ;.set __vector_29,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9
  74:        0c 94 ba 00         jmp        0x174        ; 0x174 <__vector_29>
  //下面是程序初始化
00000078 <__ctors_end>:
  78:        11 24               eor        r1, r1
  7a:        1f be               out        0x3f, r1        ; 63
  7c: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7e:        d8 e0               ldi        r29, 0x08        ; 8
  80:        de bf               out        0x3e, r29        ; 62
  82:        cd bf               out        0x3d, r28        ; 61

如果是无效中断,GCC的方案是跳转到某个位置,再复位;而用这种方案,它是直接复位的
000000b2 <__bad_interrupt>:
  b2: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网友A:
>某款兼容AVR的国产芯片

What it is? LGT?

网友B:
gcc最后处理时应该是会根据芯片型号去选一个crtXXXXX.o的模板去link,从这里入手看看,应该是这里没有对应扩展向量的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款兼容AVR的国产芯片

What it is? LGT?

不必拘泥于哪个芯片  这里只讨论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最后处理时应该是会根据芯片型号去选一个crtXXXXX.o的模板去link,从这里入手看看,应该是这里没有对应 ...

是一个存在的文件吗? 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存在的文件吗? 我找找看

以gcc为相对路径.\bin\avr-gcc-5.4.0.exe
的.\avr\lib\crt*.o

随便objdump了一个型号,感觉应该有关系

H:\arduino-1.8.8\hardware\tools\avr\avr\lib\avr5\crtatmega168p.o:     file format elf32-avr
H:\arduino-1.8.8\hardware\tools\avr\avr\lib\avr5\crtatmega168p.o
architecture: avr:5, flags 0x00000011:
HAS_RELOC, HAS_SYMS
start address 0x00000000

Sections:
Idx Name          Size      VMA       LMA       File off  Algn
  0 .text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34  2**0
                  CONTENTS, ALLOC, LOAD, RELOC, READONLY, CODE
  1 .data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38  2**0
                  CONTENTS, ALLOC, LOAD, DATA
  2 .bs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38  2**0
                  ALLOC
  3 .debug_abbrev 000005a2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38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4 .debug_info   000005f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5da  2**0
                  CONTENTS, RELOC, READONLY, DEBUGGING
  5 .debug_line   0000001a  00000000  00000000  00000bce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6 .debug_str    0000020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be8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7 .vectors      0000006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df0  2**0
                  CONTENTS, ALLOC, LOAD, RELOC, READONLY, CODE
  8 .init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e58  2**0
                  CONTENTS, ALLOC, LOAD, READONLY, CODE
  9 .init2        0000000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e58  2**0
                  CONTENTS, ALLOC, LOAD, RELOC, READONLY, CODE
10 .init9        0000000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e64  2**0
                  CONTENTS, ALLOC, LOAD, RELOC, READONLY, CODE
11 .note.gnu.avr.deviceinfo 000000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e6c  2**2
                  CONTENTS, READONLY
SYMBOL TABLE:
00000000 l    d  .text        00000000 .text
00000000 l    d  .data        00000000 .data
00000000 l    d  .bss        00000000 .bss
00000000 l    d  .debug_abbrev        00000000 .debug_abbrev
00000000 l    d  .debug_info        00000000 .debug_info
00000000 l    d  .debug_line        00000000 .debug_line
00000000 l    d  .debug_str        00000000 .debug_str
00000000 l    d  .vectors        00000000 .vectors
00000000 l    d  .init0        00000000 .init0
00000000 l    d  .init2        00000000 .init2
00000000 l    d  .init9        00000000 .init9
00000000 l    d  .note.gnu.avr.deviceinfo        00000000 .note.gnu.avr.deviceinfo
00000000 g       .vectors        00000000 __vectors
00000000  w      .init0        00000000 __init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
00000000 g       .text        00000000 __bad_interrupt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3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4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5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6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7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8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9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0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1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2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3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4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5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6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7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8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19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0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1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2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3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4
00000000  w      .text        00000000 __vector_25
00000000  w      .vectors        00000000 __vector_default
000004ff  w      *ABS*        00000000 __stack
00000000  w      *ABS*        00000000 __heap_end
00000000         *UND*        00000000 main
00000000         *UND*        00000000 exit
00000003  w      *ABS*        00000000 __FUSE_REGION_LENGTH__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__bad_interrupt>:
   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bad_interrupt>
                        0: R_AVR_CALL        __vector_default

Disassembly of section .vectors:

00000000 <__vectors>:
   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0: R_AVR_CALL        __init
   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4: R_AVR_CALL        __vector_1
   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8: R_AVR_CALL        __vector_2
   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c: R_AVR_CALL        __vector_3
  1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10: R_AVR_CALL        __vector_4
  1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14: R_AVR_CALL        __vector_5
  1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18: R_AVR_CALL        __vector_6
  1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1c: R_AVR_CALL        __vector_7
  2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20: R_AVR_CALL        __vector_8
  2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24: R_AVR_CALL        __vector_9
  2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28: R_AVR_CALL        __vector_10
  2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2c: R_AVR_CALL        __vector_11
  3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30: R_AVR_CALL        __vector_12
  3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34: R_AVR_CALL        __vector_13
  3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38: R_AVR_CALL        __vector_14
  3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3c: R_AVR_CALL        __vector_15
  4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40: R_AVR_CALL        __vector_16
  4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44: R_AVR_CALL        __vector_17
  4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48: R_AVR_CALL        __vector_18
  4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4c: R_AVR_CALL        __vector_19
  5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50: R_AVR_CALL        __vector_20
  5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54: R_AVR_CALL        __vector_21
  5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58: R_AVR_CALL        __vector_22
  5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5c: R_AVR_CALL        __vector_23
  6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60: R_AVR_CALL        __vector_24
  6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64: R_AVR_CALL        __vector_25

Disassembly of section .init2:

00000000 <.init2>:
   0:        11 24               eor        r1, r1
   2:        1f be               out        0x3f, r1        ; 63
   4:        c0 e0               ldi        r28, 0x00        ; 0
                        4: R_AVR_LO8_LDI        __stack
   6:        d0 e0               ldi        r29, 0x00        ; 0
                        6: R_AVR_HI8_LDI        __stack
   8:        de bf               out        0x3e, r29        ; 62
   a:        cd bf               out        0x3d, r28        ; 61

Disassembly of section .init9:

00000000 <.init9>:
   0:        0e 94 00 00         call        0        ; 0x0 <.init9>
                        0: R_AVR_CALL        main
   4:        0c 94 00 00         jmp        0        ; 0x0 <.init9>
                        4: R_AVR_CALL        exit

网友B:
大致搞明白了,要下载avr-libc的源码,
修改iomXXX.h中_VECTORS_SIZE定义(在gcrt1.S引用)后重新编译并安装avr-libc即可,或者编译后只替换对应的crtXXXX.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搞明白了,要下载avr-libc的源码,
修改iomXXX.h中_VECTORS_SIZE定义(在gcrt1.S引用)后重新编译并安装a ...

另外,今天我在国产兼容的芯片供应商开发的用GCC的编译器建立一个工程文件编译(客服没有回复,自己动手),找到另外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案,如下

建立一个.s文件,文件名随便,加入工程中 (类似于amr编译器的启动文件)

.s文件内容如下:

#ifdef __GNUC__

#ifdef __AVR_MEGA__
  #define XJMP jmp
  #define XCALL call
#else
  #define XJMP rjmp
  #define XCALL rcall
#endif

        .section .vectors, "ax", @progbits
        .weak __vector_26
        ;.set __vector_26,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6
        .weak __vector_27
        ;.set __vector_2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7
        .weak __vector_28
        ;.set __vector_2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8
        .weak __vector_29
        ;.set __vector_29,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9
#endif

// 生成如下汇编:

  58: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5c: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60: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64:        0c 94 59 00         jmp        0xb2        ; 0xb2 <__bad_interrupt>
#endif
  //以下为扩展后的中断向量
        .section .vectors, "ax", @progbits
        .weak __vector_26
        ;.set __vector_26,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6
  68: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7
        ;.set __vector_2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7
  6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8
        ;.set __vector_2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8
  70: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weak __vector_29
        ;.set __vector_29,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9
  74:        0c 94 ba 00         jmp        0x174        ; 0x174 <__vector_29>
  //下面是程序初始化
00000078 <__ctors_end>:
  78:        11 24               eor        r1, r1
  7a:        1f be               out        0x3f, r1        ; 63
  7c: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7e:        d8 e0               ldi        r29, 0x08        ; 8
  80:        de bf               out        0x3e, r29        ; 62
  82:        cd bf               out        0x3d, r28        ; 61

如果是无效中断,GCC的方案是跳转到某个位置,再复位;而用这种方案,它是直接复位的
000000b2 <__bad_interrupt>:
  b2: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以后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考虑这种方案

-------------------------
题外话,如果改用汇编,GCC就要修改 .inc文件的相关定义
; ***** INTERRUPT VECTORS ***************************
.equ        INT0addr        = 0x0002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equ        INT1addr        = 0x0004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1
.equ        PCI0addr        = 0x0006        ; Pin Change Interrupt Request 0
.equ        PCI1addr        = 0x0008        ; Pin Change Interrupt Request 0
.equ        PCI2addr        = 0x000a        ; Pin Change Interrupt Request 1
.equ        WDTaddr        = 0x000c        ; Watchdog Time-out Interrupt
.equ        OC2Aaddr        = 0x000e        ; Timer/Counter2 Compare Match A
.equ        OC2Baddr        = 0x0010        ; Timer/Counter2 Compare Match A
.equ        OVF2addr        = 0x0012        ; Timer/Counter2 Overflow
.equ        ICP1addr        = 0x0014        ; Timer/Counter1 Capture Event
.equ        OC1Aaddr        = 0x0016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A
.equ        OC1Baddr        = 0x0018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B
.equ        OVF1addr        = 0x001a        ; Timer/Counter1 Overflow
.equ        OC0Aaddr        = 0x001c        ; TimerCounter0 Compare Match A
.equ        OC0Baddr        = 0x001e        ; TimerCounter0 Compare Match B
.equ        OVF0addr        = 0x0020        ; Timer/Couner0 Overflow
.equ        SPIaddr        = 0x0022        ; SPI Serial Transfer Complete
.equ        URXCaddr        = 0x0024        ; USART Rx Complete
.equ        UDREaddr        = 0x0026        ;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equ        UTXCaddr        = 0x0028        ; USART Tx Complete
.equ        ADCCaddr        = 0x002a        ; ADC Conversion Complete
.equ        ERDYaddr        = 0x002c        ; EEPROM Ready
.equ        ACIaddr        = 0x002e        ; Analog Comparator
.equ        TWIaddr        = 0x0030        ; Two-wire Serial Interface
.equ        SPMRaddr        = 0x0032        ; Store Program Memory Read

.equ        INT_VECTORS_SIZE        = 52        ; size in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