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视出现横纹 哪里出问题 (已解决,断电再开机)

楼主(2019-12-08):
如图,一般是哪里出问题
打算拆散再装回去。

网友A:
处理流程:
上电后:
1.左拍拍,右拍拍,上拍拍,下拍拍。观察结果,如果有好转或更糟糕,可以肯定是哪里虚焊或接触不良。
2.电吹风对着散热口,左吹吹,右吹吹。如果显现有好转,说明有受潮或积灰。
3.打开机壳,左敲敲,右敲敲,如果敲到高压包就死翘翘。

网友B:
一般是行同步、AFC

网友:
我家电视上次也出现你这个问题,是屏与主板连接的FPC排线松了,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流程:
上电后:
1.左拍拍,右拍拍,上拍拍,下拍拍。观察结果,如果有好转或更糟糕,可以肯定是哪里 ...

拍过,摇过,没有变化。现在天气非常干燥,基本排除受潮。
现在剩下拆机壳,不过拆之前想多搜集一下信息。

楼主:
我准备拆了,靠!断了电再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行同步、AFC

现在的电视哪儿还有行同步AF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拆了,靠!断了电再开机就正常了!

这也太低级,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低级,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有句话很经典:机器是正常了,但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D:
只知道黑白电视有这问题:色花点或S扭曲拖尾,插头不良换电源线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知道黑白电视有这问题:色花点或S扭曲拖尾,插头不良换电源线ok

现在都是液晶电视    不存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