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办法--建武PW18-2ATP直流电源开机异常

楼主(2019-12-08):
几年前买了个建武PW18-2ATP直流电源,一直用的好好地,前段时间出现朋友用着也没问题,有次开机不知道碰了什么按键,然后就不开机了,一直停留在一个界面,求会的网友支招,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有这个类似的电源好多台,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如去看看说明书之类的看看有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
左下角 remote/lock 好像是亮的,按一下按键切换到local

网友:
以为那个小白点是灯,放大图片看不是,我手机屏幕小,你一定要原谅我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上电初始化界面。你可以接着按“显示状态”(display/status)下的“+8V”、“+18V”或“+36V”键,看一下有没有电压值或电流值显示出来?如果有显示,就可以继续按“电压”(V)键或“电流”(A)键,来设定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再通过按数字(digit下两个箭头)键,来改变和设定输出的值,完成输出设定。
然后,按设定对应的电压输出键,端子上就可以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上电初始化界面。你可以接着按“显示状态”(display/status)下的“+8V”、“+18V”或“+36V” ...

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貌似,这个是正常的照片

网友B:
是不是GPIB里面有异物了?GPIB有异物和变形都会导致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PIB里面有异物了?GPIB有异物和变形都会导致这毛病

没有GPIB,只有个USB模块,拆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GPIB,只有个USB模块,拆了也一样

拆了?把拆机照片拍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