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关机电路(单个IO口实现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

楼主(2019-12-08):
   刚想到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单个IO口控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功能。

网友A:
一个io实现电源保持和检测按键?

楼主:
关机状态下按S1,D1的1和3PIN导通,导致Q1导通,VOUT通电,MCU工作。此时MCU迅速将MCU_IO设定为输入上拉状态。此时若S1断开,因Q2的导通,Q1将维持导通而进入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下,短按S1,会使D1的2和3PIN导通而拉低MCU_IO脚,从而作为普通功能PIN使用。S1短按过程中,因C1所充电压的存在,会维持Q2导通。若长按S1,则MCU设置MCU_IO脚输出低电位而使Q2截止,系统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o实现电源保持和检测按键?

长按键用于开关机,短按键可用于其它功能。

网友:
程序跑飞了呢

网友:
R2阻值太大了

楼主:
这个电阻大小应该根据VIN大小来调整。我将要用到的电路中VIN=23V,而VGS=12V左右。所以用了R1=R2=100K

楼主:
如果按S1长一点时间应该也能强制关机。因为C1会通过D1放电。放电完成会关机。

网友B:
实际验证过的电路?

网友:
设计挺不错,感谢分享,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验证过的电路?

还没有验证。

网友:
谢谢,学习了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C:
搞这么复杂?
按键通电,MCU启动后钳住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有人实验过么?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
按键通电,MCU启动后钳住不就可以了吗?

你是说的这种方式吗?如果这样,就只能开机,不能一键关机。并且不能带其它短按功能了。

网友:
一定要测试一下,放心(多种电压情况下)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这个一键开关机的电路

网友D:
不如让MCU休眠,开外部中断,开机后再判断按键实现其它功能及关机功能,虽然多耗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让MCU休眠,开外部中断,开机后再判断按键实现其它功能及关机功能,虽然多耗点电 ...

不止一点电吧,因为这样没法关闭外设。而且占用MCU资源多。

网友E:
感觉MCU_IO和D1之间在加一个二极管比较稳定,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三极管的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了,

网友:
搞不好关机了又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MCU_IO和D1之间在加一个二极管比较稳定,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三极管的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了, ...

验证通过。电路确实要改一下。现在这个电路就很好了。

网友F:
可能存在,关机后,又开机的风险。
建议适当减小R4,将开机电压控制在 2V 到 3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存在,关机后,又开机的风险。
建议适当减小R4,将开机电压控制在 2V 到 3V之间。 ...

已改为以下电路,实测非常稳定。

网友:
MARK一下。

一些小家电或者什么里面可能会用到。

网友G:
开关机不要用IO口,要纯电路实现。
单片机参与控制有个问题,一旦单片机死机就失效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关机不要用IO口,要纯电路实现。
单片机参与控制有个问题,一旦单片机死机就失效了 ...

MCU失效,这个板子也应该维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MCU失效,这个板子也应该维修了

那不是哦,回厂维修成本太高了。
偶尔死机了,重新按电源键重新开机恢复。
虽然死机的概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哦,回厂维修成本太高了。
偶尔死机了,重新按电源键重新开机恢复。
虽然死机的概率很小 ...

有WDT的哇, 只要不是MCU硬伤(IO直接挂掉), 没问题的。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电路手不能摸板子,摸一摸可能就开机或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电路手不能摸板子,摸一摸可能就开机或关机了

试过25楼的电路,不会的。

网友:
这种电路也适合用在电池供电的地方,可以实现零待机电流功能。
我之前给别人搞过的装修用的高亮度灯,就是这种电路实现关机之后零电流的,每按下按键才开机,否则就不耗电。

网友:
一键开关机。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改为以下电路,实测非常稳定。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单键开关机,手持设备适用

网友:
以前我也这么干,后来发现有多余脚的时候宁愿用两个脚,也不要多花C1的钱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改为以下电路,实测非常稳定。

电压越高按键坏得越快

网友:
收藏了,下次电路中用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压越高按键坏得越快

C1=10nF ,C1端电压=5V , 还有R1=1K相隔,S1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R1再加大一些应该会更好一些。

网友:
单键开关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K:
mark,
不过看起来不适合控制dcdc的en脚开关机

控制DC-DCEN引脚开关机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这么干的,能分享一下经验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控制DC-DCEN引脚开关机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这么干的,能分享一下经验么? ...

en控制开关机是没问题,
不过这里“单个IO口实现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如果vout是用来连接en脚好像可以再简化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K:
en控制开关机是没问题,
不过这里“单个IO口实现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如果是用来控制en脚好像可以再简化 ...

拿一个高侧开关控制DC-DC的EN引脚?DC-DC EN输入最低电压一般很低的,如果是5-3.3DC-DC,单片机3.3轻松开启……EN引脚的电压有很大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一个高侧开关控制DC-DC的EN引脚?DC-DC EN输入最低电压一般很低的,如果是5-3.3DC-DC,单片机3.3轻松开 ...

主要是想用上"单个IO口实现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这个逻辑,毕竟板子上已经有dcdc的en,所以在考虑是否能再简化

网友L:
这种电路也挺适用的,比硬开关洋气一点,比纯软件的功耗低多了。感觉美中不足的就是需要单片机参与控制,那么对于没有单片机的产品就不适用了。

网友M:
AO3400是不是画错了,看着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电路也挺适用的,比硬开关洋气一点,比纯软件的功耗低多了。感觉美中不足的就是需要单片机参与控制,那 ...

没有单片机的电路中就完全不需要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了。因为只用一个机械开关可以了。也不用考虑按键长短按功能的复合利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AO3400是不是画错了,看着好别扭

多谢指教,已改正,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已改正,谢谢!

不错。之前一直用这种电路好多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不过我下面用的三极管,而且控制和按键检测时分开的2个IO,还没发现有啥问题。
楼主这个可以用在IO短缺的情况下,不过要求单片机IO必须有内置上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之前一直用这种电路好多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不过我下面用的三极管,而且控制和按键检测时分开的 ...

在MCU_IO口处外接一只10K的上拉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MCU_IO口处外接一只10K的上拉电阻也可以的。

对,也行。还有那俩电容是按键按下考虑消抖吗?这种上电后,程序里我都会延时几百ms,再去判断是否是真的是按键按下,又或者很多仪表本身就要求长按个1-2秒才开机的,平时的按键检测也有软件消抖,所以是不是C1 C2 和R2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也行。还有那俩电容是按键按下考虑消抖吗?这种上电后,程序里我都会延时几百ms,再去判断是否是真的 ...

这些都不能省。R2C2可以降低关机后因外部干扰自动开机的风险。C1可消除S1短按过程中输出电压的抖动。

网友O:
看下这个,
这个是单纯的按键开关机,适合没有单片机的场合。从飞科剃须刀还原的,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下这个,
这个是单纯的按键开关机,适合没有单片机的场合。从飞科剃须刀还原的,很稳定。 ...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下这个,
这个是单纯的按键开关机,适合没有单片机的场合。从飞科剃须刀还原的,很稳定。 ...

见过这个电路,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
开关机电路,不错,mark一下。

网友:
单键开关机 MARK

网友:
按键的回路里面穿个电阻,不然IO口会直接被二极管短接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
按键通电,MCU启动后钳住不就可以了吗?

我很赞同。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看下这个,
这个是单纯的按键开关机,适合没有单片机的场合。从飞科剃须刀还原的,很稳定。 ...

兄弟。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666

网友:
io口加一个二极管隔离下比较好

网友Q:
一键开关机还是在没有单片机控制的情况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键开关机还是在没有单片机控制的情况下比较好。

那样的话,按键只能开关机,不能有其它用途。

网友:
很不错,很适合引脚少的单片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666

这软件不是学生时代的protues嘛

网友:
思路不错, 一键开关机, 还能短按长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单片机的电路中就完全不需要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了。因为只用一个机械开关可以了。也不用考虑按键长短 ...

我认为这个电路存在的意义就是取代硬开关,以迎合一部分客户的要求,显得产品档次高那么一点点。另外,用不用单片机和用不用软开关我认为没有必然联系,可以两者都用,也可以两者都不用,也可以任选其一。
说实话,额外增加的长按短按功能,除了增加软件的复杂程度和降到产品可靠性以外,其实本身就很鸡肋。
既然都上单片机了,也有io口给电源用,就缺哪一个按键识别的io吗?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使用每一种电路最好能非常清楚的知道它的优缺点,适合什么场合,如果能有一个电路不用io实现开关控制,那么应用范围会更广,而需要用到长按短按的功能时,不用io的电路本身就相当于给你省出来一个io了,那用省出来的这个io去做长按,短按,双击,连击岂不是更爽?

网友:
谢谢大家分享,我要收藏一下

网友:
mark 收藏一下,单键开关机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已改正,谢谢!

感谢楼主分享!对这个电路比较感兴趣,自己拿万用板搭了一个,结果没有按预期工作呀。楼主你确定是按图里参数验证的吗?我搭的电路,现象是上电就开机,按键不起作用。基本排除搭错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对这个电路比较感兴趣,自己拿万用板搭了一个,结果没有按预期工作呀。楼主你确定是按图里 ...

C1=0.1uF,C2=0.01uF这两个容值不能错。如果不接MCU,只是想验证,需在MCU_IO与VOUT之间接10K电阻作为上拉电阻(关机可以将MCU_IO对地短路一下)。再好好看看你的元件参数及连线吧

网友:
思路不错试试看

网友(2020-07-22):
能够 硬件  实现真正的 长按关机  长按开机  吗 ?

网友:
56楼的电路不错,有空搭个板试试

网友:
单建控制开关机!

网友:
谢谢分享, 单建控制开关机

网友:
好多年前用这个种类似的电路

网友(2020-08-24):
一键开关机电路(单个IO口实现开关机及功能复合键

网友:
马克
一键开关机电路
长按键用于开关机,短按键可用于其它功能。

网友:
设计很有意思,以前常用的都是2个IO口的,值得好好实验下!

网友:
IO强推高电平时按键按下
就危险了
尤其锂电池作为直接供电电源时

网友:
研究来研究去,不就是一个双稳态电路么。

网友(2020-10-14):
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2021-09-03):
学习一下,之前一直用两个IO口的,这次正好缺一个IO口,准备换上面的电路来试下。

网友:
这个电路还要改正一下吧,MCU_IO不能是推挽输出,否则按键按下的时候,MCU_IO的电流会不会太大呀,
把按键那条线改到MCU_IO电阻后面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mrak一下 以防有用!

网友:
不错不错,开机后,用弱上拉输入,外部中断。

网友:
应该就只是关机吧,难不成,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电路手不能摸板子,摸一摸可能就开机或关机了

谁做的板子可以用手模啊

网友(2021-12-17):
一键开关机电路  学习

网友(2022-02-09):
mark单键开关机

网友(2022-07-24):
楼主这个电路很好。标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