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宽带被临时封掉,光猫的光信号灯是红色闪烁么?

楼主(2019-12-09):
晚上想试下远程smb连接到自己家的电脑,家里宽带立刻就断网了,看了下光猫的光信号灯是红色闪烁。
按平时理解就是光纤线路有问题了,问了附近同一个光纤接线盒的邻居家是正常上网的。那我觉得是自己家的光纤问题了。
过了刚好4小时,又恢复正常上网了。

记得以前也有网络操作会触发短时间断网的,但是具体是什么记不得了。
这次断的时间有些巧合,所以问下懂的坛友,如果临时封掉的宽带,光信号灯应该什么颜色呢?

网友:
也有可能附近临时检修,断开了你的线路。

看起来你的光猫是信号物理断开,不像isp供应商做的。

网友:
只是凑巧而已,运营商封一般不会封光信号的

网友:
GPON都是无源分光器,没法切掉指定一路光信号的

运营商故障 +1

如果平时偶尔也不稳定,可以进光猫后台看一下光功率,不达标就找运营商就是了

网友:
亮红灯是物理连接断了,在不亮红灯的情况下,运行灯常亮才是数据的问题,正常情况运行灯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
这光猫用了6年多了,除了停电或者光纤断了外,平时还很稳定的。今天叫电信小伙子上门测下光纤信号,看看是不是有地方弯折或接触不好

网友:
可以登录光猫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收发光功率的。

楼主:
自己搞定了。我是用12v 1.5A电源同时带路由器和光猫,总功率不到10W。电源本来是够用的,好几年了,估计老化带负载能力不行了,另外找个电源给光猫供电就正常了。之前邻居家的海康nvr能工作就是不录像,也是查出电源老化问题造成的。电源用的时间久了,容易产生稀奇古怪现象。

网友:
这些小设备和电源适配器,用久了通常是电容挂了,拆开换个好点的固态电容性能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