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全覆盖网关选址有哪些讲究?

楼主(2019-12-09):
现在470m无线实现园区的全覆盖,网关选址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书?

比如安装时据墙壁的位置、信号的反射、天线的方向、安装的禁忌,主要是影响覆盖效果的一些因素

网友A:
找个专业的公司出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专业的公司出方案吧。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基本会园区角落全测一遍信号,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业内通用的做法/经验

网友:
470M的网关便宜的要死,多加几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基本会园区角落全测一遍信号,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业内通用的做法/经验 ...

经验主要是总结的吧,我觉得按4L的办法就不错,成本不会多出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主要是总结的吧,我觉得按4L的办法就不错,成本不会多出很多的。

网关是不贵,可是装网关多了要施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关是不贵,可是装网关多了要施工麻烦

做方案的时候,对没把握的地方多加个网关,施工时增加的工作量不会多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