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RD文件转Altium总是失败

楼主(2019-12-09):
虚拟机里面win7 64位电脑,Cadence SPB 16.5,Altium 14.3
ADI的参考设计,CN0233,里面给的是brd格式pcb。用SPB16.5可以正常打开。

但是打算用Altium的Import时候就是总是出错。
也尝试了先在SPB16.5里面转成alg格式,再用Altium导入,一样问题。

brd文件是这个:

可否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或者帮我转一下格式?
多谢!

楼主:
最让我崩溃的是,参考设计里面也给了gerber,用Altium从Gerber转PCB同样是失败。。。

楼主:
顶一下,有坛友帮看一下吗?

网友A:
ADI用的是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用的是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

PADS也是brd的吗?我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用的是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

PADS文件后缀是.pcb吧?
我这个brd文件用Canence可以正常打开,应该不是PADS文件吧?

网友B:
转换了下,失真比较多。自己要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了下,失真比较多。自己要修整。

非常感谢,请问你是用哪个版本的软件?